高压喷头有没有标准五金件

楼主(2020-07-06):
客户定制的一台清洗物件的机器,大概巴掌大的物件,需要用到高压喷水装置。打算用280W水泵加压后喷出,不知道喷头有没有标准五金件或者用比较常用的?

网友A:
搜索:

304不锈钢扇形喷嘴 高压清洗

有各种角度可选

也有不是扇形的直线喷嘴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

304不锈钢扇形喷嘴 高压清洗

我搜到的描述基本都是雾状的,先买几个回来试试效果

网友:
280W的泵?那玩意才有多大劲啊。都是用柱塞泵的。你找到泵了就能找到喷头,都是配套的高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到的描述基本都是雾状的,先买几个回来试试效果

喷头有好多种,有扇形的,伞形的,水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