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LTSC如何安装USB-Blaster的驱动?

楼主(2020-07-06):
驱动安装后会提示哈希值不对,一个黄色叹号.
按照网上win10流程
1,Windows键+ R。
2,输入shutdown.exe /r /o /f /t 00
3,点击“确定”按钮
4,系统会重新启动一个“选择一个选项”
5,从“选择一个选项”屏幕上,选择“疑难解答”
6,选择从“疑难解答”屏幕“高级选项”
7,选择从“高级选项”屏幕“Windows启动设置”
8,点击“重新启动”按钮
9,系统将重新启动,以“高级启动选项”屏幕
10,选择“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
11,系统启动后,便可以正常安装“altera USB Blaster”

然后win10 LTSC没有  7,选择从“高级选项”屏幕“Windows启动设置”

各位有用LTSC或LTSB的怎么安装的驱动?

我装的quartus 11,是不是新版本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Blaster这个问题比较多,之前遇到几次。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更换了quartus 15,驱动已经签名,不清楚11的例程能不能用于15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更换了quartus 15,驱动已经签名,不清楚11的例程能不能用于15

使用了 IP 的话估计要注意一下,其他多看 warning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