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开通和关断波形为什么有个大坑? 2、能不能加快关断速度?

楼主(2020-07-06):
如图是IGBT开通和关断波形,我的问题如下:
1、开通波形为什么有个大坑,怎么解决呢?
2、关断时间太长了吗,能不能加快点呢

楼主:
图片怎么弄小点呢

网友:
米勒平台,都会有的,跟布线,驱动电流,驱动电路,驱动电阻很多都有关系,慢慢调试吧

网友:
 【IGBT开关波形问题 】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标题不合格,没有打赏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A:
驱动芯片的驱动能力不够,或者驱动电阻太大了

网友B:
在米勒平台那儿振荡了,有好几种情况会导致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芯片的驱动能力不够,或者驱动电阻太大了

用的3120驱动,电阻用的4.7Ω+10nf电容,测电源没有同步的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米勒平台那儿振荡了,有好几种情况会导致这个现象。

用的3120驱动,电阻用的4.7Ω+10nf电容,测电源没有同步的下降

有些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