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3MHz的无线遥控是否可以走红外遥控的编码协议?

楼主(2020-07-06):
手上有个433MHz的无线遥控器,想利用起来。用示波器看了一下,不是常见的PT2262或EV1527编码协议,感觉像是红外编码协议,但433MHz的无线遥控可以走红外遥控的编码协议吗?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基带能正常恢复就好。实际上射频载波和光载波可以理解为一回事,都是载波:)

楼主:
感谢打赏。

我记得红外编码空闲电平是高电平,常见的PT2262或EV1527编码空闲电平是低电平。并且433MHz/315MHzRF无线空闲电平中有许多干扰。从截获的编码波形看,好象是有意先发射高电平一段时间再发遥控码,结束后也有意发射一段时间高电平。

网友:
这个载波就是一个通信的通道,象手机一样,打通了,谁管你说中文,还是英文,只要你双方能听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