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源的缓升、缓降会使程序不正常运行吗?

楼主(2020-07-06):
复位为基本的RC复位、内部无看门狗,电源电压从0缓慢增加到3.3V或从3.3V缓慢下降到0V,这中情况下RC复位是不是不可靠?
之前很少用STM32,看别人的PCB是这样设计的,运行没问题,我这样设计了不行。

网友A:
电源上升率太慢,如果慢到一定程度,什么单片机都不能用了。请用额外的复位芯片。其实非常慢的电源上升率,完全是故意坑人的。正常情况下基本上不可能有。
STM32自带的复位可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适用,外面啥也不加都行。如果遇到这种抬杠情况,请老老实实加个外置复位芯片。。。

网友B:
看下我这个贴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814-1-1.html
所有人都说是复位问题,10uF要改100nF电容,实际我改了100nF 后,每次100%卡死.
所以问题并不是复位,
你的板有没有VREF \ VDD \ VDDIO 分开供电的.
这3个电源有压差要求, 和上电顺序要求
搞错了就卡死.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升率太慢,如果慢到一定程度,什么单片机都不能用了。请用额外的复位芯片。其实非常慢的电源上升率, ...

还真不是这样,很多单片机内置的复位电路性能和外置的复位芯片差不多,多慢的电源上升率都没问题,只能说STM32内置的复位电路太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我这个贴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814-1-1.html
所有人都说是复位问题,10uF要改100nF电容, ...

还真是咧!
我设计上将VDDA与VREF连接到一起了,供电都是TL431产生的2.5V
将VDDA、VREF、VDD同一个3.3V供电就没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真是咧!
我设计上将VDDA与VREF连接到一起了,供电都是TL431产生的2.5V
将VDDA、VREF、VDD同 ...

规格书上不知道有没有写上电顺序,但有明确压差要求.
如果本身要求VDD大于 VREF,  但VDD上电容大,上电慢. VREF上的电容小上电快,就会出现VREF大于VDD的情况,造成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规格书上不知道有没有写上电顺序,但有明确压差要求.
如果本身要求VDD大于 VREF,  但VDD上电容大,上电慢.  ...

vref是个普通信号,不提供能量,只要不超限,是任何电压都不会卡死系统。
有影响的是VDDA,模拟部分的供电电源。它是个电源就要遵守电源上电的时序要求。
楼主只要把VDDA改成3.3就行,VREF不用改。3.3主电源的稳定性和温漂肯定比431差

网友:
注意设置下掉电检测。BOR_LEVEL。F4要设置。而F1默认有。

网友:
ST的手册里有写VDDA电压大于等于VDD。直接把VDDA和VDD连一起最可靠。ST的坑在于ADC基准输入少于100脚的直接接VDDA了,要求精度高些不如其他单片机可以设置外部或内部基准电压的单片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