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飞利浦电动牙刷充电器

楼主(2020-07-06):
周末起来刷牙时发现电动牙刷彻底没电了。开始以为是里面的电池报废了,之前有修过一只就是电池废了。这次拆开最后测试发现是充电器坏了,使用平衡充的板子改装了一个充电器。

网友A:
貌似跟我这个差不多,充电底座坏了,拆开看看全是胶没法修,某宝搜搜要4-50想想不划算。
正好电池不太行了,就直接拆掉两节镍氢换成了14500,然后动力太猛把保险电阻烧了
只好电机那里串个2欧电阻,电流弄到跟原来差不多大就完事。
充电就底下无线拆掉钻个孔装个5.5 2.5DC座上去直连电池,反正比较习惯直接可调电源充电的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这类电器基本只能使用这种破坏性的方法才能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跟我这个差不多,充电底座坏了,拆开看看全是胶没法修,某宝搜搜要4-50想想不划算。
正好电池不太行了 ...

我当时想锂电池电压比两节镍氢高的多,刷牙时太猛对牙齿不好。底座常年通电寿命就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