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信号不错的NBIOT的PCB板天线(EDA)

楼主(2020-07-06):
现在NBIOT已是主流趋势,但是市面上的天线信号都不怎么样,附件中的天线是参考模块厂的参考设计。信号在测试十多种天线中仅次于吸盘天线,分享给大家

网友A:
楼主的是AD格式吗?如果是的话就有点危险。

网友B:
nbiot目前最小的模块有多大?
有个项目对尺寸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AD格式吗?如果是的话就有点危险。

是AD 有什么危险,请莫大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nbiot目前最小的模块有多大?
有个项目对尺寸有要求

模块大小基本和以前的GPRS模块差不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AD 有什么危险,请莫大指教

建议你转换成其它格式。

AD以钓鱼执法出名,为了敲你的钱无所不用其极。

一套AD十几万元啊。

楼主:
感谢莫大建议,已把附件改成立创的文件格式,不方便之处请谅解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天线时BAND几的?问的不专业别见笑

网友D:
先收藏起来。楼主有433/315或者ZIGBEE的PCB天线吗?也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天线时BAND几的?问的不专业别见笑

这个还真不知道,没有设备可以测,只会用软件读信号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收藏起来。楼主有433/315或者ZIGBEE的PCB天线吗?也分享一下

433都是用模块配的弹簧天线,基本都满足要求就没去折腾了。ZIGBEE太没用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433都是用模块配的弹簧天线,基本都满足要求就没去折腾了。ZIGBEE太没用过 ...

问一下楼主,圆圈处是不是少了一段走线?

网友F:
应该不会比弹簧天线好。有放这个的空间,也能放下弹簧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楼主,圆圈处是不是少了一段走线?

直接转格式没有检查 确实少了一根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会比弹簧天线好。有放这个的空间,也能放下弹簧天线了

实测信号比弹簧天线好几个DB

楼主:
原附件有BUG,重新上传

网友G:
我下载了, 后缀名是json格式, 怎么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下载了, 后缀名是json格式, 怎么打开?

立创的绘图软件

网友G(2020-08-25):
楼主的NB模块后缀是B3,B5,B8哪个?  三个的频段不同的.  PCB厚度是多少? 地平面多大, 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NB模块后缀是B3,B5,B8哪个?  三个的频段不同的.  PCB厚度是多少? 地平面多大, 什么位置? ...

B5、B8频段,PCB厚度1.6会好点,尽量远离地及其他信号线就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都是用模块配的弹簧天线,基本都满足要求就没去折腾了。ZIGBEE太没用过 ...

请问用的什么433模块,有型号么?是否支持双向通信,支持组网?

网友:
不错,可以参考

网友:
了解下, 非常感谢

网友:
json是什么鬼?

网友(2020-09-25):
了解下 最近在搞NB的模块

网友H:
板子厚度和铜皮厚度应该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子厚度和铜皮厚度应该是多少呢?

PCB厚度1.6会好点,铜皮1OZ

网友(2021-02-03):
楼主,是哪个模块厂家推荐的啊,我想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天线

网友:
这个天线挺好的,下次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