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耐高低温的角度传感器

楼主(2020-07-07):
我们现在用的一款KAKRU的传感器,标的温度范围-40~125,我们的使用温度范围是-40~120.但实际用下来有2个最大的问题:
1. 实际测试-40°C传感器卡滞,转不动(应该是低温下热胀冷缩不一致导致轴承卡滞);
2. 长时间经过高温,低温后,内部轴承卡滞,用WD40润湿后转一转,卡滞感会减轻不少,但很影响实际使用。
我在想能不能把这个角度传感器里面的轴承不要用那么精密的,间隙大了就不那么容易卡滞了。
要求:
1. 温度范围:-40~120;
2. 分辨率:0.1°±0.1即可;
3. 最好是模拟量输出(原本这个是0~10V线性输出)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A:
淘宝角度传感器加关键字非接触

网友A:
其实吧,你这里最合适的是用单圈的绝对值编码器,直接买标准工业品,要什么规格有什么规格的。
360°下0.1°分辨率正好12位量程,国产货有认证的估计1~2k就能拿下,一般品更便宜。
输出方式可以外接仪表转一下,有的编码器内部就给转好了,输出就是模拟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你这里最合适的是用单圈的绝对值编码器,直接买标准工业品,要什么规格有什么规格的。
360°下0.1 ...

谢谢回复,我淘宝找找看。
还有一个角度范围需求忘说了,基本上有90度范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角度传感器加关键字非接触

淘宝找到了一种非接触式的角度传感器,完全没有机械摩擦,肯定不会有卡滞问题了。

有但点担心会不会容易被外部磁场干扰导致不准确。
等有机会实际试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