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JTAG v11比9速度快1倍多,swd模式15:6,还不把v9换掉?

楼主(2020-07-07):
还在使用JTAG V9的,不差钱或者公司可以报销的,建议换掉吧,节省你的时间去干点别的,

JTAG9是论坛里,某位莫友14或15年发的帖子里面买(2015-01-16)的,当时撸了2个168,这期间只坏过一个usb上的esd保护,自动升级固件,从未出现过问题

前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下载速度突然变成了很慢很慢,堪比蜗牛还要慢,找了另外一个jtag,也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都是由绿联的usb hub连接,于是想是不是usb接口坏了,

换了usb接口后,问题解除,

但是有个问题我想不通,hub连接u盘,读写数据正常,没有受到任何影响,usb转ttl也出现了问题,是不是u盘走的是usb3.0, 坏或者阻塞的只是usb2.0

下面是从某宝刚买的JTAG 11 和 09对比图片

JTAG我使用的是swd模式,仿真 速度都是设置为10M

09 速度最高到6M
11 可以达到15M (最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赏!

v11 对比  v9  都是made in cn  你懂地

边上两个螺钉对接,大家猜猜是什么神器?

网友A: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之前听大师说过,有的HUB,只能按照所有连接设备的最低速度运行,如果HUB上接了一个低速设备,其他的设备也只能低速。好的HUB是可以分开的,每个设备不同的速度。

网友B:
可以达到15M的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赏!

感谢 阿莫支持,这是个人使用体验, 这次坏了hub折腾了一下,发现换了V11 以后仿真大程序就可以节省4/10的时间了, 小插曲的大收货,

另外也换上了某宝购买的usb隔离(芯片都有懒得自己做,主要是自己没有壳子)

这次大放血  JTAG V11 ,  usb物理隔离   ,usbhub 都安排上了

网友C:
你自己的原因吧,V9的速度完全可以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达到15M的速度呢

感谢指正,已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的原因吧,V9的速度完全可以达到的

swd 模式最快6M

网友D:
V9 SWD最快12M,如果达不到那是JLINK硬件或者其他问题
我这里测试的都可以达到,有的隔离jlink速度做不上去,太高了可能出错。

网友E:
kao,居然用的4357,必须得收藏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V9 SWD最快12M,如果达不到那是JLINK硬件或者其他问题
我这里测试的都可以达到,有的隔离jlink速度做不上 ...

刚才测试的时候 是带着usb隔离测试的,v9我是15.1月买的论友做的,是不是当时的和现在的v9有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测试的时候 是带着usb隔离测试的,v9我是15.1月买的论友做的,是不是当时的和现在的v9有区别呢 ...

早些年的不了解,按道理应该是一样的吧,
我手里有几种tb货,都是之前自己没做的时候买来用的,不隔离的基本上都能到12M,隔离的有的能到,有的不能到。
不过实际上使用12M的时候,比较考验硬件,包括MCU部分,很容易出错。

网友F:
如果只是用来对付STM32的话,STLINKV3MINI也很好用啊,体积非常小只有大拇指般大,SWD速度可以达到24MHZ,价格只要80多元

网友:
那位大佬有时间把trace功能研究一下就好了。。。看着眼馋

网友B:
我买了另一家的V11,仿真时会报错keil崩溃自动退出。不知道楼主买的使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我也要从这家买。

网友:
V10都用不起,还V11?你这是骗我剁手的节奏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另一家的V11,仿真时会报错keil崩溃自动退出。不知道楼主买的使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我也要从这家买 ...

在贸泽买正版的JLINKEDU  476.7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你看到的频率未必是实际下载的速度,速度设置高了,未必下载速度就高。先说你下载的固件多大吧,根据理论频率可以算出理论时间来,你就知道问题了。我这里下载256k固件,jlink速度从1M~12M,擦除+写入+校验 时间差不多都是8秒左右。就算是提高一倍也就是差了4秒。可以忽略不计了。倒是MDK/IAR的编译速度让人抓狂。

网友:
引用 网友E:
kao,居然用的4357,必须得收藏一个了

是不是担心4375绝迹了?看了一下讨论NXP M4芯片的帖子很少,感觉用的人不多,很多还在用LPC17xx系列的芯片

网友H:
V9 SWD 12M  JTAG 15M  , V10  SWD JTAG 15M,不过我都是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你看到的频率未必是实际下载的速度,速度设置高了,未必下载速度就高。先说你下载的固件多大 ...

mdk5 版本编译速度cpu可以干到 100% 速度还是很快的,倒是以前的v9 等待比较长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V9 SWD 12M  JTAG 15M  , V10  SWD JTAG 15M,不过我都是正版

v11 cn版本的 swd可以到15M 上午测试了 暂时未发现数据出错现象

网友:
如果代码在是FLASH中跑的话, 下载速度快不了那里去; flash的写入速度限制了

网友:
200多元的价格,不如加钱买正版EDU

网友I:
哟,BGA的V11, 抄的wifi版的电路吧?

网友:
只想知道,V11 是出自逆向设计还是出自国内哪位大师的手笔!

网友:
楼主这个V11看起来,就像WIFI版本的去掉了WIFI模块

网友J:
论坛里有坛友自制的jlink
速度能到12M
按照坛友共享的资料做了两个,速度确实能到12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论坛里有坛友自制的jlink
速度能到12M
按照坛友共享的资料做了两个,速度确实能到12没问题 ...

老版本的速度没那么快

网友:
高速USB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哟,BGA的V11, 抄的wifi版的电路吧?

大佬来了,要不要来一发^~^

楼主:
你指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用来对付STM32的话,STLINKV3MINI也很好用啊,体积非常小只有大拇指般大,SWD速度可以达到24MHZ, ...

好用吗?

网友:
很好用,只限于ST的芯片, 24MHZ SWD妥妥的,不过MINI用的是1.27的排针排线

网友:
7 8 9 10 大家都一大堆   11估计没几个人买了。

网友:
V9的SWD模式12MHz
V9的JTAG模式15MHz
楼主的只有6MHz
应该是导线或者目标板子哪里有问题
速度越高,对硬件,导线,目标板的走线要求越高

网友K:
接下来的jlink ultra/pro/trace都开始上zynq啦。大家可以先整个矿板玩玩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接下来的jlink ultra/pro/trace都开始上zynq啦。大家可以先整个矿板玩玩啦  ...

矿板已备好,就等大神带我们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接下来的jlink ultra/pro/trace都开始上zynq啦。大家可以先整个矿板玩玩啦  ...

还没起飞吗?2017年我们就讨论过Zynq...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005209

网友:
jlink自带的全家桶软件很好用的,这个是STlink不具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用来对付STM32的话,STLINKV3MINI也很好用啊,体积非常小只有大拇指般大,SWD速度可以达到24MHZ, ...

V3min有链接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在贸泽买正版的JLINKEDU  476.7

请问
贸泽的EDU是v11的吗?

网友:
相对来说没有区别,因为大多数人来说根本就用不到。主要还是公司大型项目需求,个人觉得没必要纠结速度问题。

网友K:
之前只有trace用了zynq,现在ultra/pro v5也都开始用了。反向似乎要容易一点,至少不用猜cpu和fpga间的几十根总线连接的pin。
只是矿板没有接qspi nor,只有nand,折腾起来麻烦一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之前只有trace用了zynq,现在ultra/pro v5也都开始用了。反向似乎要容易一点,至少不用猜cpu和fpga间的几 ...

知道PL和PS的连线没用,PL连出去的部分只能参考正版,难道Xilinx的逻辑也可以反出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论坛里有坛友自制的jlink
速度能到12M
按照坛友共享的资料做了两个,速度确实能到12没问题 ...

网友共享的资料能否能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知道PL和PS的连线没用,PL连出去的部分只能参考正版,难道Xilinx的逻辑也可以反出来? ...

只有几根信号线,花点时间总能try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
贸泽的EDU是v11的吗?

是V11

网友:
多谢!
476.50很划算啊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M:
网友共享的资料能否能给个连接,谢谢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J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8824&highlight=Jlink

谢谢了。V10的资料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