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塔扇,不通电

楼主(2020-07-07):
拆开后盖检查发现两个400V电解电容烧鼓包了,压敏电阻,保险烧坏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运气比较好,电源芯片没坏,几个零件换好就好了

网友:
刚刚上班,老板就完成了一单,轻车熟路啊

网友:
根据之前的产品经验,在220V系统中,471的压敏感觉是比较容易烧的,但是太大了就无法保护后面的电容和芯片,除非电容和芯片的耐压也提高到630V以上。

网友A:
没看到整流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整流桥?

RC降压,半波整流,典型的低成本做法。

网友B:
半波整流会造成电解纹波电流过大,换成全桥可能更好点。

网友(2020-10-31):
引用 网友B:
半波整流会造成电解纹波电流过大,换成全桥可能更好点。

可控硅控制的,这只能用半波,不能用全桥

网友:
一般那四个小管子容易坏吧

网友:
有acdc开关电源很不错,比阻容稳压要耐用。低压整流滤波电容鼓包有点用料太差了。

惯流风扇吹得风舒服不,噪音大不大。

网友(2020-12-08):
零线给电老鼠偷了?压敏都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