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Linux连载】第五十六章Linux自带的LED灯驱动实验--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2020-07-07):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00792-1-1.html
4)对正点原子Linux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5)关注正点原子公众号,获取最新资料

第五十六章Linux自带的LED灯驱动实验

        前面我们都是自己编写LED灯驱动,其实像LED灯这样非常基础的设备驱动,Linux内核已经集成了。Linux内核的LED灯驱动采用platform框架,因此我们只需要按照要求在设备树文件中添加相应的LED节点即可,本章我们就来学习如何使用Linux内核自带的LED驱动来驱动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LED0。

56.1 Linux内核自带LED驱动使能
        上一章节我们编写基于设备树的platform LED灯驱动,其实Linux内核已经自带了LED灯驱动,要使用Linux内核自带的LED灯驱动首先得先配置Linux内核,使能自带的LED灯驱动,输入如下命令打开Linux配置菜单:
makemenuconfig

        按照如下路径打开LED驱动配置项:
-> Device Drivers
        -> LED Support (NEW_LEDS [=y])
                        ->LED Support for GPIO connected LEDs

        按照上述路径,选择“LED Support for GPIO connected LEDs”,将其编译进Linux内核,也即是在此选项上按下“Y”键,使此选项前面变为“<*>”,如图56.1.1所示:

图56.1.1 使能LED灯驱动

        在“LED Support for GPIO connected LEDs”上按下可以打开此选项的帮助信息,如图56.1.2所示:

图56.1.2 内部LED灯驱动帮助信息

        从图56.1.2可以看出,把Linux内部自带的LED灯驱动编译进内核以后,CONFIG_LEDS_GPIO就会等于‘y’,Linux会根据CONFIG_LEDS_GPIO的值来选择如何编译LED灯驱动,如果为‘y’就将其编译进Linux内核。
        配置好Linux内核以后退出配置界面,打开.config文件,会找到“CONFIG_LEDS_GPIO=y”这一行,如图56.1.3所示:

图56.1.3.config文件内容

        重新编译Linux内核,然后使用新编译出来的zImage镜像启动开发板。
56.2 Linux内核自带LED驱动简介
56.2.1 LED灯驱动框架分析
        LED灯驱动文件为/drivers/leds/leds-gpio.c,大家可以打开/drivers/leds/Makefile这个文件,找到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56.2.1.1 /drivers/leds/Makefile文件代码段
2  # LED Core
3  obj-$(CONFIG_NEW_LEDS)                += led-core.o
.....
23 obj-$(CONFIG_LEDS_GPIO_REGISTER)        += leds-gpio-register.o
24 obj-$(CONFIG_LEDS_GPIO)                += leds-gpio.o
25 obj-$(CONFIG_LEDS_LP3944)                += leds-lp3944.o
......

        第25行,如果定义了CONFIG_LEDS_GPIO的话就会编译leds-gpio.c这个文件,在上一小节我们选择将LED驱动编译进Linux内核,在.config文件中就会有“CONFIG_LEDS_GPIO=y”这一行,因此leds-gpio.c驱动文件就会被编译。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leds-gpio.c这个驱动文件,找到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56.2.1.2 leds-gpio.c文件代码段
236staticconststruct of_device_id of_gpio_leds_match[]={
237{.compatible ="gpio-leds",},
238{},
239};
......
290staticstruct platform_driver gpio_led_driver ={
291.probe      = gpio_led_probe,
292.remove     = gpio_led_remove,
293.driver     ={
294.name   ="leds-gpio",
295.of_match_table = of_gpio_leds_match,
296},
297};
298
299 module_platform_driver(gpio_led_driver);

        第236~239行,LED驱动的匹配表,此表只有一个匹配项,compatible内容为“gpio-leds”,因此设备树中的LED灯设备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值也要为“gpio-leds”,否则设备和驱动匹配不成功,驱动就没法工作。
        第290~296行,platform_driver驱动结构体变量,可以看出,Linux内核自带的LED驱动采用了platform框架。第291行可以看出probe函数为gpio_led_probe,因此当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以后gpio_led_probe函数就会执行。从294行可以看出,驱动名字为“leds-gpio”,因此会在/sys/bus/platform/drivers目录下存在一个名为“leds-gpio”的文件,如图56.2.1.1所示:

图56.2.1.1 leds-gpio驱动文件

        第299行通过module_platform_driver函数向Linux内核注册gpio_led_driver这个platform驱动。
56.2.2 module_platform_driver函数简析
        在上一小节中我们知道LED驱动会采用module_platform_driver函数向Linux内核注册platform驱动,其实在Linux内核中会大量采用module_platform_driver来完成向Linux内核注册platform驱动的操作。module_platform_driver定义在include/linux/platform_device.h文件中,为一个宏,定义如下:
示例代码56.2.2.1 module_platform_driver函数
221 #define module_platform_driver(__platform_driver) \
222     module_driver(__platform_driver,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 \
223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

        可以看出,module_platform_driver依赖module_driver,module_driver也是一个宏,定义在include/linux/device.h文件中,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56.2.2.2 module_driver函数
1260 #define module_driver(__driver, __register, __unregister,...) \
1261staticint __init __driver##_init(void) \
1262{ \
1263return __register(&(__driver), ##__VA_ARGS__); \
1264} \
1265 module_init(__driver##_init); \
1266staticvoid __exit __driver##_exit(void) \
1267{ \
1268    __unregister(&(__driver), ##__VA_ARGS__); \
1269} \
1270 module_exit(__driver##_exit);

        借助示例代码56.2.2.1和示例代码56.2.2.2,将:
module_platform_driver(gpio_led_driver)

        展开以后就是:
static int __init gpio_led_driver_init(void)
{
        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 (&(gpio_led_driver));
}
module_init(gpio_led_driver_init);

static void __exit gpio_led_driver_exit(void)
{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 (&(gpio_led_driver) );
}
module_exit(gpio_led_driver_exit);

        上面的代码不就是标准的注册和删除platform驱动吗?因此module_platform_driver函数的功能就是完成platform驱动的注册和删除。
56.2.3 gpio_led_probe函数简析
        当驱动和设备匹配以后gpio_led_probe函数就会执行,此函数主要是从设备树中获取LED灯的GPIO信息,缩减后的函数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56.2.3.1 gpio_led_probe函数
243staticint gpio_led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244{
245struct gpio_led_platform_data *pdata =
dev_get_platdata(&pdev->dev);
246struct gpio_leds_priv *priv;
247int i, ret =0;
248
249if(pdata && pdata->num_leds){/* 非设备树方式        */
/* 获取platform_device信息 */
......
268}else{        /* 采用设备树                */
269         priv = gpio_leds_create(pdev);
270if(IS_ERR(priv))
271return PTR_ERR(priv);
272}
273
274     platform_set_drvdata(pdev, priv);
275
276return0;
277}

        第269~271行,如果使用设备树的话,使用gpio_leds_create函数从设备树中提取设备信息,获取到的LED灯GPIO信息保存在返回值中,gpio_leds_create函数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56.2.3.2 gpio_leds_create函数
167staticstruct gpio_leds_priv *gpio_leds_creat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168{
169struct device *dev =&pdev->dev;
170struct fwnode_handle *child;
171struct gpio_leds_priv *priv;
172int count, ret;
173struct device_node *np;
174
175     count = device_get_child_node_count(dev);
176if(!count)
177return ERR_PTR(-ENODEV);
178
179     priv = devm_kzalloc(dev, sizeof_gpio_leds_priv(count),
GFP_KERNEL);
180if(!priv)
181return ERR_PTR(-ENOMEM);
182
183     device_for_each_child_node(dev, child){
184struct gpio_led led ={};
185constchar*state =NULL;
186
187         led.gpiod = devm_get_gpiod_from_child(dev,NULL, child);
188if(IS_ERR(led.gpiod)){
189             fwnode_handle_put(child);
190             ret = PTR_ERR(led.gpiod);
191goto err;
192}
193
194         np = of_node(child);
195
196if(fwnode_property_present(child,"label")){
197             fwnode_property_read_string(child,"label",&led.name);
198}else{
199if(IS_ENABLED(CONFIG_OF)&&!led.name && np)
200                 led.name = np->name;
201if(!led.name)
202return ERR_PTR(-EINVAL);
203}
204         fwnode_property_read_string(child,"linux,default-trigger",
205&led.default_trigger);
206
207if(!fwnode_property_read_string(child,"default-state",
208&state)){
209if(!strcmp(state,"keep"))
210                 led.default_state = LEDS_GPIO_DEFSTATE_KEEP;
211elseif(!strcmp(state,"on"))
212                 led.default_state = LEDS_GPIO_DEFSTATE_ON;
213else
214                 led.default_state = LEDS_GPIO_DEFSTATE_OFF;
215}
216
217if(fwnode_property_present(child,"retain-state-suspended"))
218             led.retain_state_suspended =1;
219
220         ret = create_gpio_led(&led,&priv->leds[priv->num_leds++],
221                       dev,NULL);
222if(ret <0){
223             fwnode_handle_put(child);
224goto err;
225}
226}
227
228return priv;
229
230 err:
231for(count = priv->num_leds -2; count >=0; count--)
232         delete_gpio_led(&priv->leds[count]);
233return ERR_PTR(ret);
234}

第175行,调用device_get_child_node_count函数统计子节点数量,一般在在设备树中创建一个节点表示LED灯,然后在这个节点下面为每个LED灯创建一个子节点。因此子节点数量也是LED灯的数量。
第183行,遍历每个子节点,获取每个子节点的信息。
第187行,获取LED灯所使用的GPIO信息。
第196~197行,读取子节点label属性值,因为使用label属性作为LED的名字。
第204~205行,获取“linux,default-trigger”属性值,可以通过此属性设置某个LED灯在Linux系统中的默认功能,比如作为系统心跳指示灯等等。
第207~215行,获取“default-state”属性值,也就是LED灯的默认状态属性。
第220行,调用create_gpio_led函数创建LED相关的io,其实就是设置LED所使用的io为输出之类的。create_gpio_led函数主要是初始化led_dat这个gpio_led_data结构体类型变量,led_dat保存了LED的操作函数等内容。
        关于gpio_led_probe函数就分析到这里,gpio_led_probe函数主要功能就是获取LED灯的设备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来初始化对应的IO,设置为输出等。
56.3 设备树节点编写
        打开文档Documentation/devicetree/bindings/leds/leds-gpio.txt,此文档详细的讲解了Linux自带驱动对应的设备树节点该如何编写,我们在编写设备节点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几点:
        ①、创建一个节点表示LED灯设备,比如dtsleds,如果板子上有多个LED灯的话每个LED灯都作为dtsleds的子节点。
        ②、dtsleds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值一定要为“gpio-leds”。
        ③、设置label属性,此属性为可选,每个子节点都有一个label属性,label属性一般表示LED灯的名字,比如以颜色区分的话就是red、green等等。
        ④、每个子节点必须要设置gpios属性值,表示此LED所使用的GPIO引脚!
        ⑤、可以设置“linux,default-trigger”属性值,也就是设置LED灯的默认功能,可以查阅Documentation/devicetree/bindings/leds/common.txt这个文档来查看可选功能,比如:
backlight:LED灯作为背光。
default-on:LED灯打开
heartbeat:LED灯作为心跳指示灯,可以作为系统运行提示灯。
ide-disk:LED灯作为硬盘活动指示灯。
timer:LED灯周期性闪烁,由定时器驱动,闪烁频率可以修改
        ⑥、可以设置“default-state”属性值,可以设置为on、off或keep,为on的时候LED灯默认打开,为off的话LED灯默认关闭,为keep的话LED灯保持当前模式。
        根据上述几条要求在imx6ull-alientek-emmc.dts中添加如下所示LED灯设备节点:
示例代码56.3.1 dtsleds设备节点
1  dtsleds {
2      compatible ="gpio-leds";
3
4      led0 {
5          label ="red";
6          gpios =<&gpio1 3 GPIO_ACTIVE_LOW>;
7          default-state ="off";
8};
9};

        因为I.MX6U-ALPHA开发板只有一个LED0,因此在dtsleds这个节点下只有一个子节点led0,LED0名字为red,默认关闭。修改完成以后保存并重新编译设备树,然后用新的设备树启动开发板。
56.4 运行测试
        用新的zImage和imx6ull-alientek-emmc.dtb启动开发板,启动以后查看/sys/bus/platform/devices/dtsleds这个目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就如到此目录中,如图56.4.1所示:

图56.4.1 dtsleds目录

        进入到leds目录中,此目录中的内容如图56.4.2所示:

图56.4.2 leds目录内容

        从图56.4.2可以看出,在leds目录下有一个名为“red”子目录,这个子目录的名字就是我们在设备树中第5行设置的label属性值。
我们的设置究竟有没有用,最终是要通过测试才能知道的,首先查看一下系统中有没有“sys/class/leds/red/brightness”这个文件,如果有的话就输入如下命令打开RED这个LED灯:
echo 1 > sys/class/leds/red/brightness             //打开LED0
关闭RED这个LED灯的命令如下:
echo 0 > sys/class/leds/red/brightness                //关闭LED0

如果能正常的打开和关闭LED灯话就说明我们Linux内核自带的LED灯驱动工作正常。我们一般会使用一个LED灯作为系统指示灯,系统运行正常的话这个LED指示灯就会一闪一闪的。里我们设置LED0作为系统指示灯,在dtsleds这个设备节点中加入“linux,default-trigger”属性信息即可,属性值为“heartbeat”,修改完以后的dtsleds节点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56.3.2 dtsleds设备节点
1  dtsleds {
2      compatible ="gpio-leds";
3
4      led0 {
5          label ="red";
6          gpios =<&gpio1 3 GPIO_ACTIVE_LOW>;
7          linux,default-trigger ="heartbeat";
8default-state ="on";
9};
10};

        第7行,设置LED0为heartbeat。
        第8行,默认打开LED0。
        重新编译设备树并且使用新的设备树启动Linux系统,启动以后LED0就会闪烁,作为系统心跳指示灯,表示系统正在运行。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