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新机的原厂冷媒放在哪里?

楼主(2020-07-07):
我台空调在安装时,我问师傅抽空后为什么不用注入冷媒?他说主机里本身就有。但我没看到他从哪个开关放出来。

网友A:
外机上有阀门 一般是要用内六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机上有阀门 一般是要用内六扳手

我明白了,抽真空就是抽铜管和室内机管路上的空气。并没有抽外机里管路的空气,因为外机里没有空气,而是冷媒。

网友:
压缩机边上有个小罐子,冷媒就存在那里面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B:
抽真空是为了防止空气中的水蒸气在管道内结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真空是为了防止空气中的水蒸气在管道内结冰。

那其实抽不干净也影响不大。因为冰点太小。

网友C:
那個是R22才這樣,R410是要抽真空定量加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是R22才這樣,R410是要抽真空定量加註的。

有些如果要延长铜管的,比如从3米延长到6米。自带的冷媒够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如果要延长铜管的,比如从3米延长到6米。自带的冷媒够不够用?

说明书应该有写,加长超过多少就要另加雪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其实抽不干净也影响不大。因为冰点太小。

管很长了,还是会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如果要延长铜管的,比如从3米延长到6米。自带的冷媒够不够用?

才3米的管沒事,我試過20米的管子一點事情都沒有,如果R22,回氣管有冷看到露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其实抽不干净也影响不大。因为冰点太小。

毛细管了解下,冰点随小但毛细管也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