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ADR5041BKSZ的大神帮忙看看,如果作为STM32的基准源,需要如何计算?

楼主(2020-07-07):
看到ADR5041BKSZ精度还不错,体积也挺小的,考虑用在STM32 ADC的基准电压,规格书如下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adr5040_5041_5043_5044_5045_cn.pdf
但看了一下规格书,发现还需要配一个Rbias电阻,

计算公式如下

如果作为STM32的基准源,电流Iin和IL各取多少,从而计算出RBIAS的阻值呢?
麻烦各位用过的坛友指导一下。

网友:
记得ADR5041的MOQ最小起订量是1K+级别的,小客户一包需要消耗很久那种。。。STM32内置ADC,INL/DNL等动态参数平凡,建议用外置TL431,或者DVDD退耦后接出的AVDD作为REF即可(记得有些STM32型号,索性直接不放出REF引脚出来)。

网友A:
规格书上应该有 Iln 范围,在估算你想负载 大概电流 带进去计算就行,这个是大概值,又不要求很精确 。 话说 STM32 内置ADC 没必要用这个吧,431 就足够。 而且STM32 内部不是有一个 参考电压吗。 采样后做一下校准不就行了。

网友B:
再回到问题本身
一)EZChina正好有个帖子,可以参考下的
https://ez.analog.com/cn/data-co ... 0/adr5041aksz-reel7

二)如何选择基准电压源
电阻的选择必须适当,使得在整个电源范围和负载电流范围内,通过基准电压源的最小和最大电流都在额定范围内。如果电源电压和负载电流变化不大,这些基准电压源很容易用于设计。如果其中之一或二者可能发生重大变化,通常会导致电路实际耗散功率比标称情况所需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可以被认为像A类放大器一样运作。
看datasheet首页,Wide operating current range: 50 µA to 15 mA
看STM32的ADC部分的规格书,保证ADC以最高采样率,最快操作时,从REF抽取走的电流,比总电流(VCC-Vref)/R,还小50uA-15mA(比如取折衷的5mA)。

三)最后,Pin compatible with LM4040/LM4050,我本人在ADI圈子的,建议这颗低端并联基准,优选LM405x,好买,不容易高价还买到假货。。。

网友C: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SAR型ADC运行时,从REF抽取走的电流推算,可以参考鄙人2年前发的贴子
ADC知识汇总分享(第一波;申精~)

网友D:
觉得REF3025也挺好,价格性能适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上应该有 Iln 范围,在估算你想负载 大概电流 带进去计算就行,这个是大概值,又不要求很精确 。 话 ...

我也大概估算一下电流,试过一些电阻,但输出引脚的电压和标称值差好远,所以就迷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回到问题本身
一)EZChina正好有个帖子,可以参考下的
https://ez.analog.com/cn/data-converters/f/q-a/ ...

感谢的你回复,经你这么一说,感觉选料没选好,偏门了,考虑换别的基准芯片,
当时看着参数还不错,就在某创买了样品, 我再试计算看看。
另外,你发的图应该是实现±2.5V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赏!

感谢站长的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REF3025也挺好,价格性能适中。

你说的这颗料也很不错,虽然只有±0.2%,但完全够用,我也买些来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