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充电的插座,如果从零开始方案开发出来,是不是买方案更实际些?

楼主(2020-07-07):
有客户问我能不能做微信扫码充电的插座,手机上还能查看和进行交易管理,电脑上也得有。
我搞电子的,支付和网络上的了解不多,问了搞过支付通道的朋友,说涉及到HTML5、MQTT、客户端、服务器,电子硬件之外的工作量可不少的。

所以我就跟客户说,买别人现成的得了,找人开发还需要时间和验证,不一定能省钱。
像这种扫码方案,一般要多少钱呢,如果按摩椅或者购物柜那种大块头,还可以买现成板子集成,但是客户本身就是只想要做插座,所以好像也只能买方案而不是买产品。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单单支付模块 楼主可以看看乐摇摇 游戏机里面用的比较多

网友:
上周看到一大叔拿着一把博士在拆公司后面的充电插板。。。

网友A:
现在才做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晚了呢?大家都在离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才做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晚了呢?大家都在离场了

能不能说几个成熟产品,扫码插座。在单位里有个机器,好几个不同办公室的要使用,
用了又有sb重来不清理设备。
我想搞个扫码插座,扫了才能用,收费可以设置1分钱那种,
主要是想得到设备的使用记录,
这样不要啥特殊管理就知道哪个sb不收拾。

网友B:
找有过这类项目得专业外包公司,全部下来估计个把月吧,可能一个月有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有过这类项目得专业外包公司,全部下来估计个把月吧,可能一个月有demo

这估计有现成经验才能有这速度吧,要不然做硬件,还得服务器上的那些交易管理后台,光敲代码时间就不少了。
你当时找费用大概多少,能说下的么?

网友C:
这不就是小区里面的电瓶车充电桩吗,扫码1元冲4个小时

网友:
我见过的是插座上有4个密码按键,固定密码。

扫码后推送密码。

就像最早期OFO的车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估计有现成经验才能有这速度吧,要不然做硬件,还得服务器上的那些交易管理后台,光敲代码时间就不少了 ...

是的,有一些专门做外包的公司做过好几十个类似的项目,就是找个相似的按客户需求定制改改就行。
费用可能是刚好6位数出一点,取决与你要做多复杂和多少东西,不做APP或服务器也会有相应的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一些专门做外包的公司做过好几十个类似的项目,就是找个相似的按客户需求定制改改就行。
费用可 ...

费用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这个价格我这客户就接受不了了,打交道多了,听对方说话时"这不挺简单的吗,不就是扫个二维码"。估计对方认为只是觉得1,2万块的工作量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小区里面的电瓶车充电桩吗,扫码1元冲4个小时

我偏不插充电器,就接一个排插过去。然后后面接一大堆电动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偏不插充电器,就接一个排插过去。然后后面接一大堆电动车

  有电流检测的,在他那个范围内可以…… 超出设定功率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用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这个价格我这客户就接受不了了,打交道多了,听对方说话时"这不挺简单的 ...

这个价格不可能吧,除非哪个私人的饥不择食。

网友:
这个我做过一个样品给客户,开始要求很简单,扫码付款服务器发指令控制,后来又要加刷卡充值付款,他们搞不定卡片充值付款,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
这个方案我早已经打通了,几个客户都半途而废了,给了预付款没下文了。。。扫码,服务器,没用app,用的微信或者支付宝扫码,费用1-2万能实现流程,给样品演示。。。想商用?免谈,或者有后续收费,比如出硬件供货,网络服务费

其实还涉及到结算系统,财务问题,,,这些不是技术问题了

方案其实还可以搞一种,就是付款之后串口输出信息,后端就可以随便利用信息进行硬件设计具体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