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联通活动赠品液晶电视,不亮屏

楼主(2020-07-07):
到手试机,开机后迎着光屏幕有隐隐的图像,用万用表测量灯供电电压,开机瞬间有60V,持续几秒,直接判断屏背光坏,准备开屏换背光灯条

楼主:
拆开边框,拆下屏片

楼主:
操作要小心一点,拆屏有风险,边板是直接粘壳上的,用小刀慢慢分离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没有原装灯条,只好用通用32寸6灯灯条代替,需要稍做改动,固定螺丝只有两边的能对上,中间三个螺丝孔对不上不装角磨机磨平,灯条下面用导热双面胶粘上,反光膜要对应扩孔修剪一下

楼主:
4颗横流电阻拆掉一颗,减小电流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
全部装完,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A:
拆掉一个电阻,屏幕亮度低了吧,电阻功率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一个电阻,屏幕亮度低了吧,电阻功率够吗

是要低一点,目的就是要耐用

网友B:
这是:
楼主干,我们看.
楼主会,我们不会系列。

网友:
楼主生意挺不错的呀

网友:
手里有台屏幕下半部会闪,一直没拆开看过,还不知道能不能修。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收入也非常不错吧。

楼主:
平均下来也就勉强维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
楼主干,我们看.
楼主会,我们不会系列。

看完,眼睛会了,脑子和手不会,哈哈

网友:
厉害,还真是老师傅,对这些电路结构都了如指掌~

网友:
LZ最近生意不错啊,是不是宅家时间长 看电视时间长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