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运放生成负压

楼主(2020-07-07):
如标题所示,如和通过如何用运放生成负压。电流大约5ma足够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搜索一下1pA电流计的帖子,里面有方案

网友A:
正电压进行反向方法就可以了,精度要求高的话电阻用千分之一的。5mA电流驱动能力运放应该可以,不放心的话运放输出用三极管加一级推挽

网友:
应该是用电荷泵或者DC DC 产生负压吧 , 运放怎么产生? 弄成振荡器做电荷泵?

网友:
电荷泵芯片吧,常用的7660,TI上面还有好几个其他的型号可以用,用于模拟电路的话,注意生成负压的纹波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电压进行反向方法就可以了,精度要求高的话电阻用千分之一的。5mA电流驱动能力运放应该可以,不放心的话 ...

貌似是正解,但此刻OPA供电,也得有负压了的。。。
这就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的~

一)不想调试分立电路,建议还是加个便宜的x7760,或者借用廉价的x232那种电荷泵。

二)而分立的实现如下链接里描述的
“AVR单片机生成负压的原理解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正解,但此刻OPA供电,也得有负压了的。。。
这就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的~
不想调试分立电路 ...

你提问的也没说 没有负电源供电撒。
这样的话你首先得产生负电源才行吧。你这种要求用电荷泵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提问的也没说 没有负电源供电撒。
这样的话你首先得产生负电源才行吧。你这种要求用电荷泵最简单 ...

如果用电池就可以

网友:
运放怎么生成负压?只是改变了相对的零点电势而已吧?

网友:
max3232  值得你拥有

网友:
单片机io可生成负压

网友:
1.多余的运放做振荡,整流出负压,
2.加一块光电池.
3.如果电流只需uA级别,用光电二极管那种光耦做负压.

网友:
振荡加整流

网友:
买金升阳模块单路转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