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刚设计的MBus转串口主站电路(算10%原创吧)

楼主(2020-07-07):
最近因为工作需要,需要设计一个mbus主站电路,综合各种网站内容,参考了论坛,ti官方资料,感觉不太容易。个人感觉主站电路主要难点在接收上,如果用单片机来处理,电路可以非常简单,个人倾向于硬件直接做,理论上带100个左右的表是没有问题的(直接分析和NI上仿真效果都不错)
直接贴图吧,欢迎大家指正,分享:

论坛: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24803-1-1.html   第45楼有一个非常好的图,感谢electricit
为了大家方便我把这个图也直接放过来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A:
以前水表热表上做过,自己做的主站集中器或者采集器上使用,实际测试带载3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水表热表上做过,自己做的主站集中器或者采集器上使用,实际测试带载300以上 ...

分享一下呗!

网友B:
楼主,接收电路上,那几个二极管做什么用的,没看懂

网友:
我感觉接收电路,应该就是个比较器,怎么看着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接收电路上,那几个二极管做什么用的,没看懂

你说的是哪几个二极管?

网友C:
测量仪器诸如热表和水表行业用得上    这电路 一个有专用模块  如同max485这样的 一个芯片搞定  简单粗暴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量仪器诸如热表和水表行业用得上    这电路 一个有专用模块  如同max485这样的 一个芯片搞定  简单粗暴稳 ...

分享一下你说得那个专用芯片吧!一直找没找到呢

网友A:
公司产品应用,不能分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下你说得那个专用芯片吧!一直找没找到呢

他说的估计是个从站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产品应用,不能分享的。

我这个思路和你们的差别大吗?我说的是电路上

网友:
楼主,D4,D6,D1做什么用的,直接用过零比较器,不就行了,为什么接受电路这么复杂

楼主:
d4和d6是普通二极管,产生1.4v的压降给电容持续充电(这两个二极管可以不接,我觉得增加了更好,有一些细节上的考量),d1是肖特基二极管 ,通过低电流的压降大约0.2v,
这些电路的作用是找到信号的谷低,同时抬高0.2v左右,和原来总线电压比较。不知道我说的容易理解不?最好结合MBUS的说明来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d4和d6是普通二极管,产生1.4v的压降给电容持续充电(这两个二极管可以不接,我觉得增加了更好,有一些细节 ...

楼主,你是高手,说真的,没有理解,下行总线上来的是电流,通过取样电阻,在主机侧变换成高低电平,直接用简单的比较器,为什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高手,说真的,没有理解,下行总线上来的是电流,通过取样电阻,在主机侧变换成高低电平,直接用简单 ...

你说的直接用比较器?画个示意图来看看呢?我这个其实也是当比较器来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直接用比较器?画个示意图来看看呢?我这个其实也是当比较器来用的。 ...

看这个是否可行?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是否可行?楼主

这个是不行的,
1,接的表的数量是不定的,现场可能接一块,也可能接10块,基础电流是不一样的(比如1块1.5ma,10块是15ma)
2, 即使接的表的数量是固定的,也可能出现基础电流变化(比如接10块表今天的基础电流是15ma,明天由于器件老化,变成14毫安),接的表越多,这个变化可能会更明显(我瞎说的,呵呵)
当然,仅仅是测试的话,在一定时间内,假设基础电流没有变化,肯定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行的,
1,接的表的数量是不定的,现场可能接一块,也可能接10块,基础电流是不一样的(比如1块1 ...

你说的有道理,那应该是要做到,比较器的参考电压要随着基础电流自动调节,电路才可以稳定工作,可你的电路是如何实现的,没看懂,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那应该是要做到,比较器的参考电压要随着基础电流自动调节,电路才可以稳定工作,可你的电路是 ...

为了便于比较,要实现两个部分,一个是找到谷,一个是把谷提升一定电平
第一:先把D1看成理想二极管,这个找到谷,(D1,C1,以及上面的几个二极管,电阻综合)
第二:D1的压差刚好提升了0.2v左右(D1是肖特基二极管)
这是我的想法,你看看是否何有漏洞?

网友B:
楼主,做硬件验证了没有,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硬件验证了没有,稳定性如何

用multisim 通过极端参数测试,效果很好,硬件正准备做,一些硬件参数可能会调整。

网友B:
把你这个的multisim 工程发上来,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这个的multisim 工程发上来,我试试

原图不好发,抱歉,你直接画一下,加个用个信号发生器激励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这个的multisim 工程发上来,我试试

给你重新画一个,你看看模拟行不行

网友E(2021-04-13):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下你说得那个专用芯片吧!一直找没找到呢

他说的是从机芯片,从机芯片很多,比如TI的TSS721,国产的MS721,MS722,SE722等等,但是主机大部分都是自己搭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说的是从机芯片,从机芯片很多,比如TI的TSS721,国产的MS721,MS722,SE722等等,但是主机大部分都是自己 ...

主机应该都是自己搭的。

网友F:
这个图原理没有问题,但是肯定不能用于实际产品,实际产品要考虑更多的问题:
1. 二极管受温度的影响,压降是不稳定的,如果取值不合适低温下可能不工作,高温下可能误动作。
2. 没有过流保护电流,靠热敏电阻保护是来不及的,大概率会烧上面的开关管。
3. 取样电阻值太大,带不了太多负载,电阻肯定很烫!

改善思路:
1. 不要用二极管,直接用运放做减法电路;
2. 过流保护,使用D锁存器快速关断并锁死,使用单片机控制恢复。
3. 取样电阻小一点,然后加一级放大电路。

这样改善后,刚好4个运放完成。4位一体的轨到轨运放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原理没有问题,但是肯定不能用于实际产品,实际产品要考虑更多的问题:
1. 二极管受温度的影响,压降 ...

谢谢指点
您说的在理,实际使用的时候没用这个电路,采用了另外一个思路。效果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