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无人机飞控开发时欧拉角、速度、加速度等参数你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

楼主(2020-07-07):
1、通过自身IMU+GPS融合。
2、通过外部传感器(外部视觉工具)。
如何获得的?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A:
这三个参数难道不是IMU就能直接给出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参数难道不是IMU就能直接给出了么?

在验证理论值和真值的时候需要一个第三方外部视觉工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验证理论值和真值的时候需要一个第三方外部视觉工具的。

把四元数或欧拉数发回上位机,Python 50行代码画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四元数或欧拉数发回上位机,Python 50行代码画一个即可

有朋友咨询我,我建议他用光学动捕系统。直接测出理论值和真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朋友咨询我,我建议他用光学动捕系统。直接测出理论值和真值。

一套光学IMU最起码10W+,没必要。
我们一般把自己做的IMU绑在无人机上,出去飞一圈,回来姿态没乱,基本就说明了算法没有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套光学IMU最起码10W+,没必要。
我们一般把自己做的IMU绑在无人机上,出去飞一圈,回来姿态没乱,基本 ...

关于旋翼无人机的整机测试,飞控层面的虚拟仿真测试您有经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