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接修一台长虹液晶电视花屏故障

楼主(2020-07-07):
拆机前直觉判断可能是逻辑板坏了

楼主:
开机,找了一块一样的逻辑板,准备换上试试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楼主牛X,一模一样的板子说找就能找到。

楼主:
翻车了,换了还不好

网友A:
新找的板子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找的板子也是坏的

如何现象一样,那基本不会是这个板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找的板子也是坏的

,现在只能再淘一块来试试

网友:
两块板子有差异,右边的右下脚多了一个IC,电感和二级管,可能是DC-DC

网友:
TCL   电视的控制板都通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能再淘一块来试试

从图像颜色出现色块来看是lvds信号乱了,检查lvds排线。有可能是逻辑板后面那个小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好身手,学习了

网友B:
是不是今年坏的东西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今年坏的东西多一些?

最近雷雨季节

网友C:
电脑有一完整的竖条花屏,其他区域显示正常,这种是屏线松了还屏里面有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有一完整的竖条花屏,其他区域显示正常,这种是屏线松了还屏里面有断线? ...

屏里面边缘封装的cof芯片不良

网友:
梅雨季雷击坏的多,昨天朋友叫我去看一下他家的电视,刚开机有显示logo过会就黑屏了,我开始以为是固件丢失就拿回来弄,结果拆下抱出来时听到里面有声音,拿回家拆开一看是一个场效应管炸了,上网买了几个等到货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只能再淘一块来试试

这个电视机翻车了,换了两块逻辑板,排线都不好,就差主板没换了,不搞了退修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翻车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