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看一下,这个端子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0-07-07):
如图:
  这个是英朗的手动空调上的板子,问一下大家这个端子的型号是什么,或是给推荐个可以查找的渠道

网友:
    AMP174975-2

网友:
找ket,molex的样本翻下,国内一般都照他们的做

网友:
  数错了 是18PIN的 但是只找到173862-2弯脚的 难道不是AMP的?

楼主:
看了一下,应该是这个,谢谢

网友A: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应该是这个,谢谢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这个 但是引脚数好像不对

网友B:
  英朗的手动空调上的板子? 怎么看着像我们公司做的

网友:
莫坛牛人多啊,看一下就知道什么型号,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赏!

多谢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朗的手动空调上的板子? 怎么看着像我们公司做的

是这一款吗?

网友:
哈哈 不是我们做的

网友C:
具有中国风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有中国风的板子

这个风格还能看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