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采集可控硅控制后的电流和电压!

楼主(2020-07-07):
用途是控制加热,但需要知道加热的功率。
之前使用Eurotherm Epack功率控制器,可以得知电压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阻值等信息。

现在想自己实现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的采集。
拆了一个Eurotherm Epack功率控制器,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看看实现原理。

网友A:
整流滤波成直流然后adc采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滤波成直流然后adc采集

那个白色的一个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品牌是相同的,感觉想个变压器。
两部分在不同的板上。
输出电压经过变压器后整流滤波ADC吗?

网友:
电流-用电流互感器,电压-电阻分压。

网友:
电流电压采集进真有效值芯片计算

网友:
应该时互感器

网友B:
搞个单相计量芯片,一抓一大把,便宜又好用。不嫌麻烦就自己用采样 ADC MCU 去计算,费事还不好控制精度。推荐个最简单的8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单相计量芯片,一抓一大把,便宜又好用。不嫌麻烦就自己用采样 ADC MCU 去计算,费事还不好控制精度。 ...

感谢,我研究下!
它能采样类似这种非完整周期的采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研究下!
它能采样类似这种非完整周期的采样吧

当然可以。这种芯片里面也是在一个工频周期内多次采样,然后通过数学运算获得电压 电流 功率的有效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