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TNY286D电源芯片的坛友指导下,用这个芯片做开关电源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0-07-07):
公司同事使用TNY286D电源芯片,设计的AC_DC 12v输出电源,稳压块TL431买的有问题,结果导致一上电就烧坏了12v转3.3v的DC_DC芯片,大多数时候连同单片机也给烧了;220v转12v电源模块不正常时,怎么做能避免烧坏后级电路,求指教!!!
电路图如下: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A:
这种原理图和DEMO类似,根本看不出问题。

网友B:
头痛医头-后级加TVS或稳压二极管钳位;根治-把电源设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原理图和DEMO类似,根本看不出问题。

TL431坏了后,量了下,输出端没电压,还把后级给烧了,我们还用LNK625这个芯片做过电源,这个电源坏了,也就没输出,从来没烧过后级的电路

网友:
后级加TVS啊

网友C:
431同封装各种引脚排列不一样,使用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痛医头-后级加TVS或稳压二极管钳位;根治-把电源设计好。

在我的电源的12v输出后面加个SMAJ15CA,这样就算电源坏了,应该不烧后面的电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同封装各种引脚排列不一样,使用注意

这个没怎么注意,后来新买了一批TL431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L431坏了后,量了下,输出端没电压,还把后级给烧了,我们还用LNK625这个芯片做过电源,这个电源坏了,也就没 ...

隔离电源烧后级,一般是输出电压失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我的电源的12v输出后面加个SMAJ15CA,这样就算电源坏了,应该不烧后面的电路了吧 ...

理论上:是的。

网友D:
开关电源如无实际经验,不如买现成的,再抄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的。

我的后级dc_dc的芯片,输入电压是4.5到18v,应该用钳位电压在18v以内的吧,发现钳位电压在18v以内的TVS,它的击穿电压最小值又小于12v了,在网上查了下SMAJ12CA这个适合些,就是钳位电压稍微高点

SMAJ12CA的参数:
峰值脉冲电流(10/1000us)        20.1A
箝位电压        19.9V
击穿电压(最小值)        13.3V
反向关断电压(典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如无实际经验,不如买现成的,再抄也不迟

同事画的板子,说以前用这个电源很多次了,结果现在烧后级电路

网友E:
如果没有过流保护,然后过压又不是瞬间的话,TVS也会烧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过流保护,然后过压又不是瞬间的话,TVS也会烧掉吧。

烧过的板子,再上电测电源的输出端,发现没电压输出,后级电路烧掉,估计是上电的瞬间电压不确定,吧后面的电路烧了

网友F:
电源再加一路过压保护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再加一路过压保护的反馈。

没搞过电源,不会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