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怀旧的arduino扩展板--磁芯存储器

楼主(2020-07-07):
磁芯存储器是上古时代的东西:https://www.amobbs.com/thread-4547125-1-1.html
偶然发现一个网址:http://jussikilpelainen.kapsi.fi/wordpress/?p=213
感觉挺有意思,有时间做一个玩玩(希望能有时间~)

网友:
去年收的一台国产计算器的存储板;

网友A:
有意思,不过那个磁芯就是铁氧体磁环吗?不通电不就没有磁场了,铁氧体也能保留磁性?还是说有什么更好的材料?应该是硬磁材料吧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不过那个磁芯就是铁氧体磁环吗?不通电不就没有磁场了,铁氧体也能保留磁性?还是说有什么更好的材 ...

这是RAM,不是非易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RAM,不是非易失的

我记得这货不读不写时确实是断电状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这货不读不写时确实是断电状态的。

我搞错了
查了下维基,这货是非易失的,断电能够保存数据
以下摘自维基百科

磁芯存储器(英语:Magnetic Core Memory)是一种早期的电脑存储器。磁芯存储器是利用磁性材料制成之存储器,其原理为:将磁环(磁芯)带磁性或不带磁性之状态,用以代表1或0之比特,一长串1或0之组合就代表要存储之信息。

磁芯存储器是一种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在电脑中可担任主存的角色。比起真空管而言,磁芯存储器省电、也没有真空管的寿命问题。当电脑进入半导体时代后,仍然有一段相当的时间,磁芯存储器持续担任主存的角色。又由于磁芯存储器是非易失性存储器(Non-volatile Memory),它的一个特色是:即使死机或电源中断,只要没有发生错误的写入信号,则仍然可保有其内容。

对磁芯存储器有重要贡献的一位是王安博士,他也是王安电脑的创办人。他发明了读后即写(write-after-read cycle),解决了磁芯体应用上的一大重要问题,即读取同时就会擦除记忆而无法保有数据的难题,后来并获取了相关的专利。

虽然现今使用半导体存储器已经很久,但有时仍然沿用传统的名称,还把存储器称为Core,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Core Dump:在程序崩溃而异常中断时,将主存内容保存起来,以作调试之用。

网友D:
一根铁丝,最便宜的烂铁丝,充上磁,就能保持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根铁丝,最便宜的烂铁丝,充上磁,就能保持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确实能,不过考虑到速度,体积和复杂性,电路实际能提供的能量很有限

应该是像磁带那样只需要很小的能量就可以写入的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根铁丝,最便宜的烂铁丝,充上磁,就能保持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钢丝录音带 储存五六十年照样能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钢丝录音带 储存五六十年照样能放出来

还有这东西,厉害了,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