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搭火线大多数都是铜包铝?

楼主(2020-07-07):
今天在拼多多上买了一对18.5元3米。店家说是8平方。铜包铝线。鳄鱼嘴是铁镀铜。我看京东上99元一条的也是铜包铝。

网友:
只为省钱

楼主:
标称可以支持1800A电流,我那个电池的启动电流才550A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确实只为省成本。

网友A:
8平方,3米,双线,18.9铜线得赔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平方,3米,双线,18.9铜线得赔死啊。

人家诚信经营,承认是铜包铝。

楼主:
网上说铜的导电能力是铝的1.5倍。但成本是铝的6倍。所以铜包铝的性价比高很多

网友:
18块钱3米的线,就算是铜包铝,铜也很少,说不定只有一层镀铜,这价格也别想太多了,够用就行

楼主:
谁解析一下为什么负极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
估计没说清楚,是担心正负极刚好搞反,两节电池串联放电的威力大于一节电池短路的。

网友B:
估计99.99%铝,剩下0.01%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99.99%铝,剩下0.01%铜

摩擦几下就掉色了。

网友:
不太清楚,估计是有爆的案例。假如坏电池容量已经很小造成过充会在电池周围产生大量的氢和氧,搭电会产生电火花,要是火花离电池比较远就不会点然爆炸。猜的。

网友:
铜包铝反倒有好处,电阻大,瞬间电流较小

网友:
应该是叫铝氧化铜色吧?

网友:
替用户着想,怕全铜的话分量太重用户拿不动。f..k

网友:
的确是铜太贵了,所以低压大电流肯定是主打铝。而高压大电流却只能用铜,所以33kV网上的电力电缆都特别值钱

网友:
这个自己买个4平方的独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用的话 还是自己买铜线比较实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解析一下为什么负极不能直接连接?

第一、好、坏电瓶一般不能直接连接,避免好电瓶给坏电瓶充电。
第二、拆电瓶一般要先拆负极,如果拆正极有可能在拆的过程中扳手搭在正极和汽车外壳上,造成短路。

网友:
还是自己用小平方的铜线做比较靠谱,自己搞的2根2.5平方的多股铜线并联的,好用得很。

网友:
1,成本低。2,重量轻。3,视觉感觉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好、坏电瓶一般不能直接连接,避免好电瓶给坏电瓶充电。
第二、拆电瓶一般要先拆负极,如果拆正极 ...

搭铁还不是把负极连在一起了,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搭铁还不是把负极连在一起了,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铁离电池负极有点距离的,增大内阻,上面说的靠谱

网友F(2020-09-06):
前两年京东买过一根便宜的线,50左右。不到一年我车电瓶坏了,叫同事过来,用我那破线打不着。。。后来叫保险公司用小的充电宝打着了,去4S店检查,用4S店的线也能对着。。。联系京东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两年京东买过一根便宜的线,50左右。不到一年我车电瓶坏了,叫同事过来,用我那破线打不着。。。后来叫保 ...

线不行的话,直接打火打不着。接上线,等十几分钟就能打着了。
让子弹飞一会儿……

网友:
当然是降低成本,现在很多网线,也是铜包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好、坏电瓶一般不能直接连接,避免好电瓶给坏电瓶充电。
第二、拆电瓶一般要先拆负极,如果拆正极 ...

我的车请救援撘电,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车壳的话是打不起来的,必须负极对负极

网友:
最后一个头子搭接时肯定有火花出来,电瓶处可能有可燃气体,如果接电瓶负极产生的火花可能引燃可燃气体,如果接车体(远离电瓶处)的火花就不能引燃可燃气体。

网友G:
从产品角度讲,铝也是导体,能传输电流。铜包铝,能满足要求,并无明显的弊端,就使用了。就这么简单。从纯电阻率来看,用金银材质做,更好了。

具体分析下原因:使用频率很低,2次/年;使用时间很短,不考虑散热,老化等;同等电流下比铜线粗,粗并不影响使用。

同样的问题抛给大家“国家电网高压输电线为什么一般用铝线而不是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产品角度讲,铝也是导体,能传输电流。铜包铝,能满足要求,并无明显的弊端,就使用了。就这么简单。从纯 ...

电网架空输电线用铝一是成本,二是重量。地下电缆却是铜的。

这个东西用铜包铝完全就是因为国人穷,没钱,只想要最便宜的而已。并不是什么铝够用

网友:
这个买现成的还不如自己去买国标线来自己做。

用铝纯粹就是为了便宜。

网友:
价格贵的是铜包铝,这价格也只能叫 铝镀铜了。

网友:
我用公司设备上的线做的搭火线,先用的6mm的,发现有的车不行,后来换成10mm的铜线,效果好。试过有时候麦德龙买的线不行的,让我自己做的线,没问题。

网友:
自己买线做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铁离电池负极有点距离的,增大内阻,上面说的靠谱

如果要靠搭铁位置故意增大内阻,那是不是说线阻也并不一定要求那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