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了一个FLUKE 手持示波器的探头

楼主(2020-07-07):
开路 应该是探头线缆内部缎裂
这个焊盘上有个铜铆钉,同轴线芯应该是被铆在上面的,不明白为何不用焊锡焊上,难道线芯是特殊材料无法与焊锡熔接?高手解答一下下面那个是橡胶护套,由于拆时不知道探头内部结构,直接暴力用刀片割裂将之取出,实际上可以用力将那个橡胶往线缆方向拉出来小电路板包在铸铝管内,动用了电动打磨器切割之将上半部分离出来

网友A:
芯线就一根?还这么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芯线是电阻线的,甚至有些中间绝缘层是四氟带卷绕的。

网友B:
应该是钢芯的,焊锡焊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钢芯的,焊锡焊不上

质量好的听说是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线就一根?还这么细?

示波器都是这么细的一根,不信你剪几条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质量好的听说是银线。

用电阻线防过冲的,银线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阻线防过冲的,银线没必要

量了线断裂位置到BNC接头间的电阻,还真有165欧的阻值

网友:
肯定不是防过冲的,前面都M级别的电阻了,这点电阻不算什么的,线不是一根线,是一系列电阻,电感,电容的组合体来的。传输信号阻抗匹配。

网友:
学习了,量了一下手头的。
Tek
P2220
336欧姆

网友:
焊不起的。。。钢丝一类的来着,否则普通金属丝估计用一天就断了:) 这根线可不是简单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