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一台杂牌电磁炉不通电故障

楼主(2020-07-07):
故障不通电,开机检查保险没爆,电源芯片MD12H的限流电阻22欧没坏,估计芯片也没烧,问题应该不大,重点查外围电路

楼主:
400V4.7uf电解电容引脚有锈蚀,先换个看看

网友:
应该是水气太重,生锈了。

楼主:
换掉电容还是不好,用VIPER22代换电源芯片也不好,继续查,后来发现400V旁边的续流二极管软击穿,用HER107代换解决了

楼主:
装机试机正常了

网友:
电磁炉据说炸管很响,偶尔客串修修都怕IGBT炸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楼主太牛了,啥都能修

网友:
楼主这里应该用BYV226C或ES1J之类的快恢复二极管,HER107的反向恢复时间70ns,BYV226C或ES1J的反向恢复时间35ns,开关电源芯片每导通一次,这个续流二极管就要经受一次反向恢复过程,使用快恢复二极管的可靠性和寿命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