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这个是什么轴,有什么用

楼主(2020-07-07):
前几天在机器上看到这样的轴, 这个轴没有搜索到, 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字, 有什么特殊功能.

从运动来说, 这就像销轴一样可以让两边的加工件绕着这个轴轻微旋转.

网友A:
有点像铜的轴瓦,中间的槽是存油的。

网友B: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铜的轴瓦,中间的槽是存油的。

好像不是这样的, 那种是有一个轴在里面可以转

这个是2个圆, 各半个与另外的连接. 不太好描述,
似乎就是用中间的那几个薄的进行支持一样的感觉.

搜索了几天也没有找到这是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赏!

完美, 技术论坛多多讨论技术.

网友:
感觉象  空心铰链,当中轴变成了外面的抱箍?

网友:
里面是不是扭簧呀?  不知道运动方式,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