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WIFI网卡搜索不到新路由器的SSID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07):
WIFI网卡可以搜索到周边的热点。就是搜索不到路由器。但手机是可以连接路由器的。

网友A:
盲猜5G路由器,旧网卡只支持2.4G的wifi

网友B:
11b搜不到11gn,路由器如果限制了11n则11g也是连不上的,11a不兼容11bgn,11ac不兼容11a,但是兼容5ghz的11n

网友C:
路由器隐藏了SSID?

网友D:
我的建议就是京东下个单,明天用新网卡,太旧的网卡也该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5G路由器,旧网卡只支持2.4G的wifi

路由器是双频的。有2.4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建议就是京东下个单,明天用新网卡,太旧的网卡也该更新了

电脑内置了网卡,不想要外面搞一个占用U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隐藏了SSID?

肯定不是,如果是我还用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b搜不到11gn,路由器如果限制了11n则11g也是连不上的,11a不兼容11bgn,11ac不兼容11a,但是兼容5ghz的11 ...

逻辑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内置了网卡,不想要外面搞一个占用USB

给你一个换网卡的理由:m.2和pcie的网卡也很多,性能也更好一些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路由器把WIFI放到13频道了,老网卡高频道支持不好,试试在路由器上把WIFI频道手动指定。

网友F:
可能是你买了一个Wifi6路由器,应该是升级网卡的驱动就可以,或者在路由上开WiFi5出来专门给老网卡用,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刚刚买了一个华为的AX3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路由器把WIFI放到13频道了,老网卡高频道支持不好,试试在路由器上把WIFI频道手动指定。 ...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以前搞无线中继的时候老路由器也搜不到新路由器的信号,后来发现是信道问题

网友G:
我也借贴问个问题,给同事买了个路由器,2.4G、5G同一个SSID的,我的x230i一连接就蓝屏,会是什么问题。我的电脑是不支持5G的,它能扫描出这个信号连接的应该就是2.4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路由器把WIFI放到13频道了,老网卡高频道支持不好,试试在路由器上把WIFI频道手动指定。 ...

11和6也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你买了一个Wifi6路由器,应该是升级网卡的驱动就可以,或者在路由上开WiFi5出来专门给老网卡用,不要 ...

我直接把旧路由器一起用了。只是浪费些电。

网友H:
更新网卡驱动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也借贴问个问题,给同事买了个路由器,2.4G、5G同一个SSID的,我的x230i一连接就蓝屏,会是什么问题。我 ...

win10才有的,這個下個補丁就好了。

网友:
SSID是不是有特殊字符,试试只用数字和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更新网卡驱动即可

你猜对了。用驱动精灵更新一下驱动可以了。借花敬佛,打赏你。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猜对了。用驱动精灵更新一下驱动可以了。借花敬佛,打赏你。哈哈

谢谢老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I:
win10才有的,這個下個補丁就好了。

“win10才有”是什么意思?下个什么补丁?

网友:
前几天换了新路由后那台联想ideapad怎么也搜不到SSID,也是更新网卡驱动后解决的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I:
引用 网友G:
“win10才有”是什么意思?下个什么补丁?

win10才有這個BUG。
百度的解決方法:Intel网卡驱动中的无线信号传输协bai议(802模式)与某些du手机WIFI热点的信号zhi模式冲突导致,与无线网卡驱动的版本没多少关系。
解决方法:
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无线网卡“属性”中“高级”下“802.11n模式”的值改为“已禁用”,保存后重启网卡即可解决
要么更新驅動。

网友:
引用 网友I:
win10才有這個BUG。
百度的解決方法:Intel网卡驱动中的无线信号传输协bai议(802模式)与某些du手机WIFI ...

我的是win7旗舰版,我升级驱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