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经验的朋友,485总线,一个主最多带多少个从设备

楼主(2020-07-08):
请教有经验的朋友,485总线,一个主最多带多少个从设备?

总线长度不超过5米,期望能带500个左右的从设备.总线电压可以选择.

以前有过100个点的经验,长度大概在50米左右距离.

400米距离上有带过20个从.

但是短距离,500个左右的没有实际经验.看看有做过的朋友不?分享一下注意要点

网友:
这个和驱动器有关吧,手册上写的就是最大数量,不过从来没试过。

网友:
如果1/4load芯片,用个485hub,带500个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中间加转换器(或叫其他名字),
带多少都行。

网友:
你查一下TI的网站,上面有RS485的设计指南,除了考虑芯片的带载能力,还需要根据总线长度和期望的点,进行计算的,一般达不到芯片理论的256或128点的。

网友:
RS485的设计指南   里面就是很清楚  结合电路  现场情况 进行验证

网友A:
弄几个集线器就扩展出数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几个集线器就扩展出数量了。

感谢楼上回复,就是不方便做集线器,而且5米长度,要求挂500个,密度很高,基本上接近于座子连座子了.

网友:
一个集线器巴掌大,十个也没多大空间。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就是不方便做集线器,而且5米长度,要求挂500个,密度很高,基本上接近于座子连座子了. ...

从机是谁做的?你自己做的吗?
这种事根本不取决于你,而是取决于做从机的人。如果从机考虑了让你带很多,那么一个口的极限数量就是485芯片标称的值,1/4负载是128个,你全部500个只要分4个口就行。
但是如果从机不是你做的,以我的经验,大部分从机的负载是标准负载的2倍左右。每个主机口一般也就带十几二十个从机。所以需要估计要32个hub端口,用8个四岀口的hub应该够了。
如果你的从机的负载不同,那么也可能要更多或者更少的hub

楼主:
收到楼上各位回复,计划先按照16分组方式来设计,这样平均每个组大概6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