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雕刻机V割PCB,请问应该用什么类型的刀具?

楼主(2020-07-08):
PCB板子厚度是1.6m,希望V割槽越窄越好,最好能0.5mm以内。
手头正好有台小型雕刻机,不知道用哪种刀好?
玉米铣刀?平底尖刀?还是其他的?

网友A:
玉米铣刀。

越小的刀越贵,越容易断。

一般1.5mm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玉米铣刀。

越小的刀越贵,越容易断。

哇,站长也是夜猫子啊。
以前试过0.5mm的玉米铣刀,几块钱的和10几块钱的都试过,都容易断,没差别。
不过当时没经验,没仔细研究下刀深度、速度、转速之类的,这次打算重新好好折腾,正在用FreeCAD模拟PCB的翘曲变形,来设计刀路。

网友B:
V切应该用尖刀啊,这样才算V切,不过肯定很费刀的。

网友C:
我现在打样都为1mm厚度,直接剪刀剪

网友D:
diy了个迷你小台锯,切一下pcb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E:
是V割还是分板?区别比较大。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F:
用钨钢刀尖的V刀,转速上万转,下刀0.5mm,进给慢一些。来回走三四遍,拆下来从反方向掰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切应该用尖刀啊,这样才算V切,不过肯定很费刀的。

已入手平底尖刀,尖0.1mm, 10°和20°都买了,迟点评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打样都为1mm厚度,直接剪刀剪

很容易剪歪吧?我剪纸都会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了个迷你小台锯,切一下pcb还是很方便的。

台锯是直接切割吧?我是打算v割后刷钢网然后焊元件,最后才把PCB掰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V割还是分板?区别比较大。

V割,我是打算v割后刷钢网然后焊元件,最后才把PCB掰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钨钢刀尖的V刀,转速上万转,下刀0.5mm,进给慢一些。来回走三四遍,拆下来从反方向掰下去。 ...

已入手尖刀,为什么是0.5mm呢?我看网上一般说是只用留1/3厚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入手尖刀,为什么是0.5mm呢?我看网上一般说是只用留1/3厚度就行了

一层0.5mm,下刀三四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入手尖刀,为什么是0.5mm呢?我看网上一般说是只用留1/3厚度就行了

如果只是V割,要考虑的不仅是刀尖直径,还要考虑角度,30°/60°等。话说都上雕刻机了,为啥不贴完板子以后直接用玉米铣刀直接分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容易剪歪吧?我剪纸都会剪歪

剪刀选厚些的,画板子时画好分界线

网友G:
钨钢平底尖刀 45° 0.1  用过最合适的规格,之前做过一些特殊小板子,6mm*8mm大的电路板,就是拿这个刀回来自己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V割,要考虑的不仅是刀尖直径,还要考虑角度,30°/60°等。话说都上雕刻机了,为啥不贴完板子以 ...

一个是怕振动,另外一个是灰尘多,所以我还是想先割再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钨钢平底尖刀 45° 0.1  用过最合适的规格,之前做过一些特殊小板子,6mm*8mm大的电路板,就是拿这个刀回来 ...

45°会不会有点大?如果v割深度是1mm,槽宽就0.93m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5°会不会有点大?如果v割深度是1mm,槽宽就0.93mm了

我的板子很薄,就0.4mm,哈哈  没考虑这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是怕振动,另外一个是灰尘多,所以我还是想先割再贴

你错了,正规的板子都是贴完以后再分板的,这样对板子损伤最小。反而V割的板子,贴完以后用手掰开板子会受到应力。贴片的电容或者BGA容易损伤。

网友H:
嘉立创都5元打样了, 还在这么折腾?  有时间多倒腾一下论坛里开源的项目 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错了,正规的板子都是贴完以后再分板的,这样对板子损伤最小。反而V割的板子,贴完以后用手掰开板子会 ...

原来还有这个因素,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嘉立创都5元打样了, 还在这么折腾?  有时间多倒腾一下论坛里开源的项目 多好!! ...

对于感兴趣的东西,我还是挺喜欢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