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大三学生暑假练手的项目?

楼主(2020-07-08):
有个很好学的小孩想用暑假做一个完整的嵌入式项目,最好能包括硬件,固件,上位机。他大二做过stm8的项目,算是有点经验,现在打算用stm32做。我只想到步进电机控制和HID两个比较合适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它好主意?只要能练手积累经验就行

网友A:
我举得单片机没啥了,搞下原理图 pcb,然后学软件吧。硬件工资低,门槛低。学会软件再搞硬件没啥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举得单片机没啥了,搞下原理图 pcb,然后学软件吧。硬件工资低,门槛低。学会软件再搞硬件没啥难度。 ...

硬件工资低,门槛低。学会软件再搞硬件没啥难度
硬件不仅仅是PCB画画这样的事情   深奥得很哦

网友A:
做到顶尖都会深奥,普遍来说,软件工资远高于硬件, 软件回头再搞硬件也是可以的
如果能做到硬件顶尖级别,那当我没说。

网友B:
示波器,最好的练手项目的了

网友C:
当然是转行做CS,学个Java和Python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到顶尖都会深奥,普遍来说,软件工资远高于硬件, 软件回头再搞硬件也是可以的
如果能做到硬件顶尖级别, ...

个人认为硬件难度大,例如像射频信号的处理。

网友D:
大三暑假就去参加电子设计竞赛吧(如果有中意的姑娘,可以一起组队,有奇效

至于做实际练手,大四时间多,如果读研,时间更多;要是找个做实际项目的导师读研,项目多到做不完

网友E:
我觉得不如自己掏钱设计自己熟悉的低成本小产品在挂网上卖卖这样最涨经验,并且包治懒癌。

网友F:
我的历程是先硬件再软件。  也挺顺。我觉得跟人有关,先软后硬,跟先硬后软都行。电子专业一般先硬件再软件,计算机专业一般先软件在硬件

网友G:
可以去https://www.instructables.com/上找点项目看看
或者国内各大学的夏令营项目,比如西安交大就有做心电测量的夏令营项目
我觉得那种ESR表的项目也不错

网友:
主要提升软件水平的话,可以把DAP-Link移植到他的开发板上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举得单片机没啥了,搞下原理图 pcb,然后学软件吧。硬件工资低,门槛低。学会软件再搞硬件没啥难度。 ...

一般公司技术项目主管,或技术负责人,硬件背景大于软件背景,软件更新换代快,不要限定学习方向,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另外软硬平衡也很重要。

网友:
同步把口语练练  出来了进外企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举得单片机没啥了,搞下原理图 pcb,然后学软件吧。硬件工资低,门槛低。学会软件再搞硬件没啥难度。 ...

那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吧
插件LED 4个,分别是红绿蓝白光
4个并联在一起然后通过1K限流电阻接入2.5V电源
请问会是什么景象?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吧
插件LED 4个,分别是红绿蓝白光
4个并联在一起然后通过1K限流电阻接入2.5V电源

貌似只有红色灯亮

网友I:
还是叫他暑期有时间泡个妞,到时出来省很多事

网友J:
完整的嵌入式项目?算了吧,能把pt100测温做好就很可以了。倒腾uboot  内核剪裁   buildroot做系统也要很久时间。

网友K:
大三暑假有机会可以参加电子省赛吧,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最好的练手项目的了

示波器太难了吧,就算是有经验的工程师两个月也搞不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转行做CS,学个Java和Python不香吗

python做AI现在的确很香,java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举得单片机没啥了,搞下原理图 pcb,然后学软件吧。硬件工资低,门槛低。学会软件再搞硬件没啥难度。 ...

软硬结合其实挺好的,有什么idea,一个人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三暑假就去参加电子设计竞赛吧(如果有中意的姑娘,可以一起组队,有奇效)

至于做实际练手,大 ...

今年暑假好像不能回学校,各种比赛都停了,有些报名的还退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不如自己掏钱设计自己熟悉的低成本小产品在挂网上卖卖这样最涨经验,并且包治懒癌。 ...

这是个好主意,一举两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历程是先硬件再软件。  也挺顺。我觉得跟人有关,先软后硬,跟先硬后软都行。电子专业一般先硬件再软件 ...

我和你相反,先软后硬,主要是觉得软件太伤脑筋了,千变万化,硬件就是遵守规则,不伤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去https://www.instructables.com/上找点项目看看
或者国内各大学的夏令营项目,比如西安交大就有做心电 ...

instructables不错,国内的学生就是缺创意,我让他仔细看看

楼主:
DAP-Link的确不错,我都想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吧
插件LED 4个,分别是红绿蓝白光
4个并联在一起然后通过1K限流电阻接入2.5V电源

四个都会亮吧?亮度只有1/4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叫他暑期有时间泡个妞,到时出来省很多事

苦逼电工,还是学徒级的,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完整的嵌入式项目?算了吧,能把pt100测温做好就很可以了。倒腾uboot  内核剪裁   buildroot做系统也要很久 ...

打算不搞涉及到操作系统和bootload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三暑假有机会可以参加电子省赛吧,很有帮助

今年暑假好像不能回学校,各种比赛都停了,有些报名的还退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都会亮吧?亮度只有1/4

肯定不是4个都亮

楼主:
4个led的压降不同?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四个都会亮吧?亮度只有1/4

姑且不说四个会不会亮,你这亮度1/4就让我大伤脑筋:)

网友:
还是搞软件,硬件普遍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最好的练手项目的了

赞一个 ,这个比较好玩

入门 转TI吧,文档多

网友:
最好别太深,比如STM32+NB-IOT+温度传感器,这种简单又有一定演示效果的

网友M:
我这里有实际的项目可以做,不是虚构的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太难了吧,就算是有经验的工程师两个月也搞不定吧

不用自己设计,
论坛开源的示波器,照着画板,自己调试,自己写软件,能提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到顶尖都会深奥,普遍来说,软件工资远高于硬件, 软件回头再搞硬件也是可以的
如果能做到硬件顶尖级别, ...

我可以说如果你一直做软件没做过硬件,虽然你懂硬件,但是公司找硬件工程师也不会招你,硬件不仅仅是理论也是实践和经验,相反我觉得做硬件转软件更容易,因为软件网络一找一大把,什么开源的啊直接套用。

网友:
做软件吧 ,什么unity  、 java   、移动开发、游戏开发,比嵌入式值钱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姑且不说四个会不会亮,你这亮度1/4就让我大伤脑筋:)

我是这样考虑的:
如果4个LED规格一样,能同时点亮,不就分流了吗?
如果规格不一样,那应该是Vf最低的那个LED亮,其他灭。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这里有实际的项目可以做,不是虚构的项目

实际的项目你敢给学生做吗?就算是成绩不错的学生,我看他们的代码质量也非常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的项目你敢给学生做吗?就算是成绩不错的学生,我看他们的代码质量也非常一般。 ...

可以让他们分担小部分工作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考虑的:
如果4个LED规格一样,能同时点亮,不就分流了吗?
如果规格不一样,那应该是Vf最低的那 ...

4个LED由于颜色不同,发光材料就不同,导通压降就不同,上面那位说只有红色亮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一般红色发光管的压降最低,白色管最高,这就是硬件稍微深层次一点的东西,不是说大小一样,亮度一样压降就一样的。

网友:
很多人认为硬件简单,是因为觉得数字电路中硬件相对简单,大部分是开关信号,但硬件的功夫在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也是离不开模拟电路的,比如抗干扰、滤波、AD、DA等等,即使是最基本的开关量输入输出电路,也要考虑抗干扰问题,以前我曾经说过,一位电力电子博士给我们单位设计的一款电力设备控制器,在实验室环境下工作正常,到现场根本无法工作,频繁花屏、死机,就是因为不懂得数字电路也要抗干扰,这样的话,再高的软件水平也无法保证设备正常运行。软件只是大脑中的处理逻辑,但没有正确的输入信息,没有可靠的执行机构,一切都是白搭,就像霍金博士,如果没有高科技的外部辅助设备,他的大脑就白白浪费了。
很多人都觉得PLC比单片机稳定可靠,其实就是因为PLC的抗干扰处理非常好,很多用单片机的电路做的不过关,才让人们有这种印象。所以说,硬件功夫对于设计一个可靠的产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4个LED由于颜色不同,发光材料就不同,导通压降就不同,上面那位说只有红色亮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一般红色 ...

受教了,LED了解不多,基本只用过红色,最多只是调下亮度。

网友:
硬件可以做的年龄大一些

网友:
在中国,软件过了35还有人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