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坛里推荐的康佳电磁炉上电就E6故障

楼主(2020-07-08):
手贱拆进去清洗油污,除油剂就在IGBT那喷了一点点,然后主板其它地方用干棉签擦了擦,装回去后上电就显示E6,用电吹风把主板吹吹暖就可以了,放了一夜冷却了又这样了,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温度传感器(100K)及电压

网友B:
说明书上写E6是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温度传感器(100K)及电压

温度传感器没找到,不是线圈中间那个热敏吧,那个我拔了的话是显示E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写E6是啥错误

说明书早就扔掉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C:
热敏短路跟断路是不一样故障代码的,看你的估计是潮湿电阻变小,导致系统误判的,万用表测量阻值看看是不是温度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敏短路跟断路是不一样故障代码的,看你的估计是潮湿电阻变小,导致系统误判的,万用表测量阻值看看是不是 ...

好的,我量量看,不过我试过把另一个电磁炉的热敏拔过来也是一样的报警,一样型号的电磁炉,控制板不一样。康佳型号取名也是乱来,一样的型号有好几种,现在一样型号是触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