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板固定到塑料外壳,用什么粘合适?热熔胶?3M胶?

楼主(2020-07-08):
没有螺丝固定,只能粘,需要承受一个轻触按钮的力量即可。。电路板底面有一个按钮,
1、一个方法是热熔胶粘边缘垫高一点,拆下来用刀。。。缺点,发热会融化
2、还一个方法是3M胶,厚一点的2mm的就可以了。拆就很麻烦了,只能考虑粘少一点,不知道长时间能否承受1个按钮的力量。。。按钮用的很少,复位用的。缺点,拆的时候很难弄,粘力太大

不知道3m是不是合格呢?粘的地方没有什么元件顶多插件脚。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找到这样的看起来还行,粘两个垫片防止翘起来?

网友A:
按照我的经验轻触按钮的力量会大的出奇.  见过很多机床的薄膜按钮破皮.
胶水粘的,用在正式产线上 真的得小心了又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的经验轻触按钮的力量会大的出奇.  见过很多机床的薄膜按钮破皮.
胶水粘的,用在正式产线上 真的得小 ...

这个有可能,还好不经常按,复位才按一次

网友B:
在受力点背后单加一个支撑块,用什么胶都无所谓了,靠支撑块承受压力。

网友C:
3m除了这种泡沫双面胶,还有一种无痕拉敏双面胶,就类似于现在手机里贴电池那种
你上3M天猫店搜索无痕挂钩就看到了

网友D:
搜3m vhb无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3m vhb无痕看看

嗯,试了试手里的,只是厚度需要厚,按钮太厚了,需要4mm厚度的,两层2mm的试了下,按钮按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除了这种泡沫双面胶,还有一种无痕拉敏双面胶,就类似于现在手机里贴电池那种
你上3M天猫店搜索无痕挂钩就 ...

嗯,试了试手里的,只是厚度需要厚,按钮太厚了,需要4mm厚度的,两层2mm的试了下,按钮按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受力点背后单加一个支撑块,用什么胶都无所谓了,靠支撑块承受压力。

那个估计不好加,就用双面无痕3M了,寻找合适的厚度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灌胶环氧树脂?

网友E:
背面加支撑才行,否则用户不会规矩的用你测试的力去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面加支撑才行,否则用户不会规矩的用你测试的力去按的。

支撑不好加,这个电路板也算是强行塞进外壳的,初步觉得3M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