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输出电压4V~6V可调,误差≤1mV,电流1A”

楼主(2020-07-08):
研发人员水平有限,只能定好方案再让他们做了。
工作温度范围:25℃±5℃(恒温车间用)。
当前需求是:输出电压4.5V~5.5V,误差小于5mV,输出电流100mA。负载会出现短路情况,不能有短路就烧板子,即使允许烧也尽量降低成本,比如只烧个保险丝,出问题时换个保险丝就行了。
----------------------
希望能做到:输出电压4V~6V可调,误差≤1mV,输出电流1A,有短路(过流)保护。调压优先通过MCU控制。
---------------------
添加说明:
希望能做到的是最好的情况,如果比较难,不低于当前需求也行的。
现在的方法是每天开机接个万用表,手动调。

网友:
这个要求有点高,4V以上输出,误差≤1mV,0.025%误差,高精度的电压基准源也不过如此,还要考虑温漂。输出电流还要求这么大

网友:
精度很高

网友A:
我也感觉研发水平有限....
想问一下楼主,这是做的什么应用,仪器仪表么?

网友:
常用的LDO  1117 的稳定度也就0.2%左右,电压基准REF4132是0.05%
这精度,还这么大电流
可以试试找个温漂小的基准,反馈控制一个功率管子或运放,然后再拿高精度仪器整体校准一下

网友:
楼主的需求比原始需求难度拔高了几个数量级

网友:
这么大电流,电源文波小于1mV都很难实现

网友:
LT3042,输出电流可设置。

网友B:
误差指的是精度吗?还是分辨率?

个人理解,初始精度这些可以通过校准达到,更该关心的是温漂。
比如你上面的1mv精度,还应该给出温度范围。

比如100ppm, 10度的变化已经是+-0.1%了。

网友C:
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数控稳压电源么?参数中规中矩的,不难。说难的人应该都是数字电路做多了。看你想多少成本做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感觉研发水平有限....
想问一下楼主,这是做的什么应用,仪器仪表么? ...

定制设备用,成本不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差指的是精度吗?还是分辨率?

个人理解,初始精度这些可以通过校准达到,更该关心的是温漂。

我也外行。
误差指的是精度,现在是每天开机接万用表,手动调电源输出电压,使误差小于5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数控稳压电源么?参数中规中矩的,不难。说难的人应该都是数字电路做多了。看你想多少成本 ...

无成本要求,只要不离谱就行(千元的成本也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差指的是精度吗?还是分辨率?

个人理解,初始精度这些可以通过校准达到,更该关心的是温漂。

车间环境比较好,一般都是恒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成本要求,只要不离谱就行(千元的成本也可以接受)。

直接买一台成品稳压电源好了。比自己研发成本低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一台成品稳压电源好了。比自己研发成本低多了

需要集成在其他控制板,如果实在搞不定再买成品

网友D:
LM399  ,MAX6250,这根本就不是事,再不行,上LTZ1000,选个好点的基准,外围再配1个DA 和推挽电路做成1个负反馈闭环,应该能够做出来的,况且你温度条件这么好, 基准就怕温漂。

网友:
14位DAC接运放调MOS, 功率不大可以用。

网友:
这种精度是当校准源吧,所以应该只要直流精度,不管动态特性的。这样很简单的,一个分辨率足够的DA,运放加大功率MOS驱动输出,然后用个尽量好的AD加尽量好的基准源采回输出电压,软件做反馈都行。DA部分不需要精度,只要分辨率别的啥都不要。AD要精度就够了。比如要输出5V,先驱动DA输出4.9,然后用AD测量真实值差多少,再改变DA即可。所有精度全靠AD,然后AD是没有输出功率的,精度很好保证

网友:
这要求做好不容易,得小几千

网友:
基准选低温漂的,4-wire反馈调LDO,1mV不是大问题

网友:
动态负载下,如何能控制1mv?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99  ,MAX6250,这根本就不是事,再不行,上LTZ1000,选个好点的基准,外围再配1个DA 和推挽电路做成1个 ...

感谢,暂定这个方案试试

网友E:
基准不用带这么大的负载,做到1mV没问题,
但电源并不是基准!!!,还要输出1A电流,需要1mV的精度,纯粹吹毛求疵,接线电阻都会引起这个误差了.

网友:
纹波指标不要求,还是也低于1mV?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暂定这个方案试试

你不要动态性能吧?
负载电流突变的时候,需要输出一直稳在规定值吗?还是负载突变的瞬间不管,只管过一会以后它能回到规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准不用带这么大的负载,做到1mV没问题,
但电源并不是基准!!!,还要输出1A电流,需要1mV的精度,纯粹吹毛求疵, ...

除非它不要动态性能。
感觉这种应用就是给产品做标定之类的,接上负载等稳定了再测完全可以。
想让负载在0-1A变化还保持1mV几乎不可能。

网友:
这个要求不难,我之前做过一个5V 20A的,短时间烤机,0.05%的精度,6位表测的,主要靠基准和AD

网友G:
弱弱的问一句,这精度输出不用考虑纹波吗?算上纹波也在1mV精度内吗?这样的好电源给我来一打

网友H:
这个电源直接用线性电源来做,需要高精度的DA,做基准,然后比较器或高精度运放,来驱动一个场效应功率调整管来做,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源直接用线性电源来做,需要高精度的DA,做基准,然后比较器或高精度运放,来驱动一个场效应功率调整 ...

如果不要求动态性能,确实是好做的,就是个可调的线性电源。
要求动态性能就非常难了。负载瞬间从0变到最大值,想让输出保持稳在1mV几乎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要动态性能吧?
负载电流突变的时候,需要输出一直稳在规定值吗?还是负载突变的瞬间不管,只管过一 ...

突变瞬间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问一句,这精度输出不用考虑纹波吗?算上纹波也在1mV精度内吗?这样的好电源给我来一打 ...

不用考虑,现在是随便拿个可调电源供电的,通过万用表测量,然后手动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变瞬间不用管

那就行了,动手画吧。用很好的16位DA输出,24位AD反馈,LM399基准,怎么算也就三百块钱成本足够了。输出精度万分之一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考虑,现在是随便拿个可调电源供电的,通过万用表测量,然后手动调的 ...

你的被校准对象内部测这个电压,肯定也是比较慢的AD在测,所以自带抗纹波能力。
正常要高精度的都慢,哈哈。
所以动手做吧,没什么问题了,就是常规做法,只是要高精度而已,拿好器件去堆就行。

网友I:
16位DA+ADA4870+AD7768

网友F:
引用 网友I:
16位DA+ADA4870+AD7768

查了一下ADA4870,真是好东西啊!
我一开始还在想让楼主用LM317做输出级呢,这样比大功率管输出省事,因为317自带短路保护。。。
ADA4870应该是个完美的大功率运放了,除了价格。。。

网友J:
奇了怪了,楼上这么多回复的,没人想到数字源表?难道不是以台数字源表完美搞定的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奇了怪了,楼上这么多回复的,没人想到数字源表?难道不是以台数字源表完美搞定的事吗? ...

赞一个,备选。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奇了怪了,楼上这么多回复的,没人想到数字源表?难道不是以台数字源表完美搞定的事吗? ...

源表的价格单位是万,不是千啊。
楼主又只要小范围电压输出,自己做一个硬件成本只要用百做单位就够了

网友:
数字源表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能设计出数字源表的应该不会提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了一下ADA4870,真是好东西啊!
我一开始还在想让楼主用LM317做输出级呢,这样比大功率管输出省事,因 ...

是的,楼主的应用直接用4870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源表的价格单位是万,不是千啊。
楼主又只要小范围电压输出,自己做一个硬件成本只要用百做单位就够了 ...

价钱倒还好,就是体积太大了,不方便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