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IGBT分别按降额多少设计?

楼主(2020-07-08):
国外如英飞凌、ABB、日本牌子等
国内如斯达、宏微、士兰微、新佳等
例如1200V/300A的模块,国外和国内分别最大电流能到多少呢,怎么降额呢

网友A:
要看什么产品,散热条件等,综合考虑

网友B:
我们100A以上的功率器件 英飞凌的按瞬间最高负载的1.5-1.6计算,国内器件估计要翻倍了算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C:
这个主要看散热条件和环境温度,要实际测试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100A以上的功率器件 英飞凌的按瞬间最高负载的1.5-1.6计算,国内器件估计要翻倍了算 ...

电流*(1.5-1.6)=英飞凌标称电流
然后国产系数再加大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看规格书,电流与温度等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么产品,散热条件等,综合考虑

电机驱动用的IGBT,感性负载
用谋国产300A(85℃),持续电流150A,10秒,直接挂了,散热片还没热呢
问厂家说是按300A持续测试来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驱动用的IGBT,感性负载
用谋国产300A(85℃),持续电流150A,10秒,直接挂了,散热片还没热呢
问厂 ...

不一定要是IGBT问题,感性负载容易产生瞬间高压,有没有做高频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规格书,电流与温度等有关系。

国产模块规格书是否有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看散热条件和环境温度,要实际测试才知道

风冷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要是IGBT问题,感性负载容易产生瞬间高压,有没有做高频滤波?

没有,别人设计的板子拿来用的,母线只有电解电容,高频电容没法加
那要测试下母线电压看波动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别人设计的板子拿来用的,母线只有电解电容,高频电容没法加
那要测试下母线电压看波动是吗 ...

肯定要测一下尖峰,一般设计都会加薄膜吸收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1.5-1.6)=英飞凌标称电流
然后国产系数再加大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但是定标的电流不是持续工作电流,要预估最坏情况下的最大电流,可能会比工作电流高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驱动用的IGBT,感性负载
用谋国产300A(85℃),持续电流150A,10秒,直接挂了,散热片还没热呢
问厂 ...

你这种肯定是吸收没做好或者驱动不合理,有可能是栅极部分给瞬间的尖峰击穿了。要是持续过流炸动静很大的,不可能散热片都没热就挂了。

网友:
英飞凌,1us 2us瞬时可以超1.5倍电流,正常使用就是看温升了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英飞凌450A的模块,10us可以承受Vce直接加800V,1800A的电流。

楼主:
喝酒了,不知道各位大牛喝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模块规格书是否有虚标

如果参数都不可信,还能谈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驱动用的IGBT,感性负载
用谋国产300A(85℃),持续电流150A,10秒,直接挂了,散热片还没热呢
问厂 ...

如果是某某任务,直接演示个厂家看。否则只能对比“可信任的”是否有同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肯定是吸收没做好或者驱动不合理,有可能是栅极部分给瞬间的尖峰击穿了。要是持续过流炸动静很大的 ...

烧的时候没动静,找到图片了
高边有个小黑泡

楼主:
引用 楼主:
烧的时候没动静,找到图片了
高边有个小黑泡

200A 1200V  烧黑了
控制原理

楼主:
IGBT坏了不少,但不会分析,找不出原因。。。
大神们指点下,怎么根据IGBT坏的样子找出电路或其他原因?
最近发生一个更奇怪的问题:IGBT三极短路,但驱动电路啥的好好的,换了IGBT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