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tspice怎么设置交流220V电源

楼主(2020-07-08):
最近在搭建一个桥式整流电路,电压源发现无法输出交流。一定要在V1的下端加 “地”端,这个信号才是正负50V的信号。
这显然是不对的嘛(V1的下端不能加“GND”)。
请教一下坛友,这个220V交流电源怎么设置。

网友A: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赏!

谢谢莫大,已经收到。

网友B:
1. LTSPICE一定需要一个GND来作为电路电压的参考。
2. 如果你要测量V1两端的电压,可用用相对测量来完成:鼠标左键点住V1的上端子,按住别松手,往下拖到V1的下端子,此时鼠标变为黑色探针,然后松开鼠标即可测量出V1两端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LTSPICE一定需要一个GND来作为电路电压的参考。
2. 如果你要测量V1两端的电压,可用用相对测量来完成: ...

感谢你的指导。按照你的方法确实得到了正弦波形。并且成功的仿真出了我想要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