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128间隔128地址写数据,发现超过0x4000,数据会重复多次写,什么原因?(已解决)

楼主(2020-07-08):
小弟焊接搞成了W25Q16   应该焊接Q128  答案在5楼

如题<w25q128间隔128地址写数据,发现超过0x4000,数据会重复多次写,什么原因?>

使用w25q128做了一个环形存储, 每组数据不超128个字节,因此每组的地址间隔是128,整个环形存储,设定容量为10w组数据, 因此地址是0-99,999共10w个地址,

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存储的数据,如果10w+1条数据时,就要把最早的那组数据覆盖成最新的,最早想用文件系统的.txt做了,经过了解,文件系统做起来效率很低,无法直接删除最早的数据(想实现需要拷贝整个文件新建再一个,删除老的,再就是w25容量不足)

存储数据部分-移植了原子的stm32f1 读写w25q128的程序, 存放在w25中的数据,存储数据地址大于0x4000 就会在大于地址-0x4000位置存储同样的数据(存储在0x4001位置 1位置也会出现相同的一组数据),不知道什么情况造成的,还特有规律

如果数据写在0x8001,会在0x4001 和0x1位置写入同样的数据,就是重复写入次数会是0x4000的整倍数

写入数据
//写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该函数带擦除操作!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void HRSP_W25_Writ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
u32 secpos;
u16 secoff;
u16 secremain;
u16 i;
u8 * W25QXX_BUF;
           W25QXX_BUF=HRSP_W25_BUFFER;
        secpos=WriteAddr/4096;//扇区地址
        secoff=WriteAddr%4096;//在扇区内的偏移
        secremain=4096-secoff;//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printf("addr:%X\r\n",WriteAddr);//测试用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secremain=NumByteToWrite;//不大于4096个字节
        while(1)
        {
                HRSP_W25_Read(W25QXX_BUF,secpos*4096,4096);//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for(i=0;i<secremain;i++)//校验数据
                {
                        if(W25QXX_BUF[secoff+i]!=0XFF)break;//需要擦除
                }
                if(i<secremain)//需要擦除
                {
                        HRSP_W25_Erase_Sector(secpos);                //擦除这个扇区
                        for(i=0;i<secremain;i++)                           //复制
                        {
                                W25QXX_BUF[i+secoff]=pBuffer[i];
                        }
                        HRSP_W25_Write_NoCheck(W25QXX_BUF,secpos*4096,4096);//写入整个扇区

                }else HRSP_W25_Write_NoCheck(pBuffer,WriteAddr,secremain);//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写入未结束
                {
                        secpos++;//扇区地址增1
                        secoff=0;//偏移位置为0

                           pBuffer+=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secremain;                                //写地址偏移
                           NumByteToWrite-=secremain;                        //字节数递减
                        if(NumByteToWrite>4096)secremain=4096;//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 secremain=NumByteToWrite;                //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

读出数据
//读取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ReadAddr:开始读取的地址(24bit)
//NumByteToRead:要读取的字节数(最大65535)
void HRSP_W25_Read(u8* pBuffer,u32 ReadAddr,u16 NumByteToRead)
{
        u16 i;
        HRSP_W25_CS(0);                                    //使能器件
    SD_SPIx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SD_SPIx_ReadWriteByte((u8)((Read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D_SPIx_ReadWriteByte((u8)((ReadAddr)>>8));
    SD_SPIx_ReadWriteByte((u8)ReadAddr);
    for(i=0;i<NumByteToRead;i++)
        {
        pBuffer[i]=SD_SPIx_ReadWriteByte(0XFF);           //循环读数
    }
        HRSP_W25_CS(1);
}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A:
确定你用的是正品的w25q128?如果只有0x4000有效,那你的片子是w25q32兼容的,不是128。

网友:
spi nor flash 写的时候要注意跨页写操作  比如从地址255开始写2个字节  第二个字节会跑到地址0  而不是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用的是正品的w25q128?如果只有0x4000有效,那你的片子是w25q32兼容的,不是128。 ...

谢谢你的提醒,焊接pcb的小帅哥竟然给我焊接成了W25Q16

w25q16  16*1024*1024/8/128=16384=0x4000 得到了完美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