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祝贺“四通道桌面快充”开源项目成立,由PowerHub主持

楼主(2020-07-08):
四通道桌面快充

每通道一组A+C口支持协议有:

支持PPS/PD3.0/PD2.0/QC4+/QC4/QC3.0/QC2.0/AFC/FCP/SCP/PE2.0/PE1.1/SFCP/VOOC//BC1.2 DCP

支持苹果/三星大电流充电模式。

单通道最大功率100W。

输入接口有 5*2.5DC口(12V-24V)、XT60接口(12V-24V)、Typec口(支持PD诱骗、QC诱骗)。

带有1.3寸LCD或2.0寸LCD,可现实每通道信息(电压、电流、快充模式、输入电压、温度等),可显示每通道电流电压曲线。

网友A:
支持一下啊。!!!!

已经出成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啊。!!!!

已经出成品了吗?

到时成品、套件,应该也会分 VIP, VIP+, VIP++ 三种体格 。当然,我还要跟 PowerHub 沟通,这个只是建议。

网友B:
极客点,那位大佬来个氮化镓的电源玩玩,200W的,覆盖绝大部分笔记本电源的功率,这样出门一个电源就够了。
成本会不会很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极客点,那位大佬来个氮化镓的电源玩玩,200W的,覆盖绝大部分笔记本电源的功率,这样出门一个电源就够了。 ...

氮化镓 是什么 鬼???

网友:
氮化镓MOS管 小体积大电流,超高频率

网友:
这家伙好大啊

网友:
好家伙,支持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极客点,那位大佬来个氮化镓的电源玩玩,200W的,覆盖绝大部分笔记本电源的功率,这样出门一个电源就够了。 ...

pd充电最高也就100W,同时带两个100wPD设备的几率很低吧,搞这么大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
支持,又来一个这么好的开源项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氮化镓 是什么 鬼???

市面上应该有了吧。
国标好像是70W还是80W需要加PFC,所以市面上看到的小体积的都是65W

如楼上说的,PD目前定义的最大是20V 5A

网友:
引用 网友C:
pd充电最高也就100W,同时带两个100wPD设备的几率很低吧,搞这么大没什么意义啊 ...

带独显的笔记本基本上都是一百多瓦的功率, 这个不需要PD,正常大功率输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极客点,那位大佬来个氮化镓的电源玩玩,200W的,覆盖绝大部分笔记本电源的功率,这样出门一个电源就够了。 ...

这么大的机箱,200W 的功率, 估计用3DD15 都行

网友:
这个再衍生下,做个桌面电源,都很够用了

网友:
已出少量成品,大家还有什么好建议 可以提一提

网友:
这相有逼格,要收一个。

网友:
出了成品收一个

网友E:
顺便把可编程数字电源搞上去就很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d充电最高也就100W,同时带两个100wPD设备的几率很低吧,搞这么大没什么意义啊 ...

戴尔有一款电源,TypeC接口,好像PD,跑到20V6A,120W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pd充电最高也就100W,同时带两个100wPD设备的几率很低吧,搞这么大没什么意义啊 ...

总功率有150W~200W,一个C口100W输出的时候,其他C口也都能大几十瓦输出,满足多个设备同时使用的需求

网友:
这个不错,关注一下

网友F:
能做oppo super voo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做oppo super vooc吗。。。

支持VOOc 但是我没有oppo手机测试

网友G:
是时候把我垫桌子的DELL12V18A电源请出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时候把我垫桌子的DELL12V18A电源请出山了

可以搞一搞

网友(2021-05-04):
引用 网友E:
顺便把可编程数字电源搞上去就很爽了

附议,带上精密的+/-电源,就是完美的实验室,现场便携调试的电源了的。
以前转过帖,关于ADI的75W(0-27.5V/3A)实验室电源参考设计。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44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应该有了吧。
国标好像是70W还是80W需要加PFC,所以市面上看到的小体积的都是65W

关于快充,可以微信关注这个专业的公众号,“充电头”。
65W以下,Flyback居多,好像出口米国的,可以不做PFC功率因数校正。
前阵子,跟过客户的基于Onsemi NCP13992(不是NCP1342)的全桥LLC+SR的GaN 130W案子,因为集成度低,调试挺复杂。
PI的3合1 PowiGaN最贵,联想,OPPO的几款饼干电源,用的它的方案。

班门弄斧了的,持续关注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