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KEIL5关于sprintf和strcpy的警告呢?

楼主(2020-07-08):
如题,编译时出现警告,包含了studio.h和string.h,无效,请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强制类型转换sprintf((char*)xs,…… )   或xs定义为char类型

网友:
警告中说的很明白,参数类型不匹配有风险, 如果确认没问题,在传进去的时候在参数前加个强转就好了,强转成什么类型按照你这个warning来。
比如他是要求char *,你定义成了unsigned char *。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unsigned char写顺手了吧,啥都是unsigned char,字符串就应该用char

网友:
类型不匹配警告,强制类型转换为char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