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桌面快充 进度

楼主(2020-07-08):
由于平时桌面过于"整洁",乱七八糟的东西比较多,手机、平板同时充电充电头又占了好多空间,所以就有想法做个充电器,既然自己做就搞了个屏幕 ,电压、电流、功率、温度、快充模式都能显示。先上外观

内部电路

功能介绍:
采用4*sw518s,支持4路独立快充,没路提供一组A+C口,PD最大可达100W(20V 5A)
支持的快充协议有:
支持PPS/PD3.0/PD2.0/QC4+/QC4/QC3.0/QC2.0/AFC/FCP/SCP/PE2.0/PE1.1/SFCP/VOOC//BC1.2 DCP
支持苹果/三星大电流充电模式。
输入电压12-24V,输入接口 TypeC口(PD、QC诱骗)、DC5.5*2.5和XT60航模接口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都可以提一提 咱们一起优化,套件会有出售

网友A:
我看楼主做了好多,有意出售吗?

网友:
还需要外接一个AC-DC转换头,输出功率也取决于这个电源适配器了。

网友:
这个有兴趣,出套件吗?

网友:
这个什么时候出成品?有意。

网友:
同求成品套件出售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成品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楼主做了好多,有意出售吗?

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一提 大家一起搞

网友:
石头机器人好用嘛?会不会太高?

网友:
楼主 一套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B:
可以考虑下其中一个子版/一两路改成可调电压输出?当数字电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下其中一个子版/一两路改成可调电压输出?当数字电源用

有一款数字电源 带快充的 还在搞 搞好第一时间发布

网友:
牛!等看套件价格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这个要配什么电源?

网友:
要带数字可调电源。

网友:
充电芯片使用哪个型号了?

网友:
楼主厉害呀,问一下成本大概多少呢?

网友:
准备入一个

网友:
XT60航模接口的插拔力会不会比较大,板子会不会受力太大?

网友:
  直接出套件吧

网友:
这玩意尺寸有些大。

网友:
有兴趣,大概什么时候有套件?

网友C:
DC5.5*2.5  要去掉。  这个功率会融化!!     增加  5.08  的工业接线柱!!

网友:
另外需要增加一个功能。  接xt60的话。    能否自动识别 多少s  ,然后放到 3.8v 截至输出!!

这样有个好处是,把锂电池长期存放的电压变成截至电压。  有利于 快递放光锂电池

网友:
出套件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5.5*2.5  要去掉。  这个功率会融化!!     增加  5.08  的工业接线柱!!

用5.5-2.1会通用些
临时5.5-2.5也可以用。

网友D:
这个电源的输入是个什么样子的呀

网友E:
so, it still needs an extra power supply for 20V input?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 it still needs an extra power supply for 20V input?

yes,It is better to use 24 V power supply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的输入是个什么样子的呀

看图,输入口3种,TypeC 支持PD、QC输入;DC5.5*2.5座(12-24V);XT60航模座(12-24V)

网友F:
如果直接能插到ac 220v就更加方便了,估计比较难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图,输入口3种,TypeC 支持PD、QC输入;DC5.5*2.5座(12-24V);XT60航模座(12-24V) ...

嗯,四路,每一路是USB-A/USB-typeC的输出口。

输入部分,如果是TYPEC的话,比如我可以用一个手机充电器给这供电,作为输入。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快充,比如充4个TYPEC口的手机的话,会不会供电侧成为瓶颈,一个非快充的手机充电器,输入能力带不起来。

网友G:
楼主PD的协议都是哪里找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四路,每一路是USB-A/USB-typeC的输出口。

输入部分,如果是TYPEC的话,比如我可以用一个手机充电器 ...

PD输入会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PD的协议都是哪里找的啊?

哪个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直接能插到ac 220v就更加方便了,估计比较难

体积受限了

网友G:
PD QC快充的协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PD QC快充的协议啊?

啥意思,PD QC诱骗的 ?

网友:
lz  能否 开源下   开发的 资料。 不用脱了裤子放 源代码。  最好是 给予一些  pd  qc  或者 sch等等的资料。  方便后人在设计中进行参考。

网友H:
有个疑问,SW3518S最高支持36V输入,为什么你的只支持到24V?
是否输入电压再宽一点更好,6S锂电满电也有25.2V

网友:
另外再提一点建议:
1,看到两块功率板之间用排针连接,排针最好用镀金的。
2,USB座也最好换品牌的,杂牌或无牌的久了就松了。有的台式机用的FOXCONN的座就不错,很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疑问,SW3518S最高支持36V输入,为什么你的只支持到24V?
是否输入电压再宽一点更好,6S锂电满电也有25 ...

30v以内 里面还有诱骗的芯片 综合考虑

网友I:
可以把USB HUB的功能做进去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啥意思,PD QC诱骗的 ?

很好奇,楼主东西都做出来了尽然不知道PD和QC快充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把USB HUB的功能做进去么

有点复杂,因为QC等一些快充协议是需要DM DP参与的,通过改变DM、DP上电压来实现输出电压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好奇,楼主东西都做出来了尽然不知道PD和QC快充协议。

真没看懂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K: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SW3518的资料包?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看到。另外问下,SW3518带S和不带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啥时出成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SW3518的资料包?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看到。另外问下,SW3518带S和不带的区别在哪里? ...

资料等我整理一下,SW3518 和 SW3518S的区别是 SW3518S PD最大支持100W

楼主:
已经开始预售了

网友L:
记得开源代码 我想加个usb上位机 做成数字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好奇,楼主东西都做出来了尽然不知道PD和QC快充协议。

不奇怪,SW3518S已经完成快充90%的工作,楼主这应该是增加了电压电流的采集。
当然,这个些数据可能是通过I2C接口从SW3518S读取到。

网友(2020-08-22):
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发货

网友M:
已经到货了,设计得很精致,屏幕也非常漂亮,非常符合我个人的审美,感谢楼主花时间和精力设计和生产这么优秀的装置
使用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现象,反馈给楼主:
1、连接CH1的时候,CH2偶尔会显示有电流并处于激活状态,经过很短的时间后即消失,一段时候后可能又会出现;
2、实用功率较低(12W)的PD作为电源输入给手机充电的时候(我的是一加的VOOC),显示VOOC识别然后电流会逐渐增加,到接近18W的时候PowerHUB会突然掉电重启,然后重新识别VOOC、增加电流、再次重启,以此往复;设计上是否考虑能够优先保证PowerHUB自身的供电稳定性
目前使用就发现上述两个情况,回头随着使用的增加会继续给楼主反馈哈,希望楼主的产品越做越好

网友:
晕,你们都收到了。我的还没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已经到货了,设计得很精致,屏幕也非常漂亮,非常符合我个人的审美,感谢楼主花时间和精力设计和生产这么优 ...

VOOC应该是芯片自身的问题,这个我在验证一下。之前就有人反馈过

网友:
四路价格?

网友:
东西收到了  做工和外观都不错 。但测试通过5.5插头输入24V。不支持OPPO reno.快充。只能5V 2A充电。 IQOO NEO 3   也不支持快充 也只能5V 2A

网友:
PD快充协议不支持?我的XS电流上不去啊,2.5A电流闪一下就退出了,维持在1.27A。数据线用快充头没问题的。

网友:
MOTO快充也是一闪而过,识别到QC3.0,然后暗掉,不支持~~~不过摩托的快充的确一直比较特殊罢了,比较小众偏门,不明白

网友:
上下两块板之间的连接可以选择使用18awg的线,加粗排针过大电流不太好吧?

网友N:
啥情况,不知道啥进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啥情况,不知道啥进度了

还在加班加点的 组装,争取在规定时间内发完,板子只贴了贴片件,所有插接件都需要手工焊,进度有点慢

网友:
今天收到了,很好玩。。支持三星快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加班加点的 组装,争取在规定时间内发完,板子只贴了贴片件,所有插接件都需要手工焊,进度有点慢 ...

明天就是第30天了,请问一下,电源估计能否准时发货?

网友:
马上要收到了很期待

网友:
我收到了,但是不懂用

网友:
做工好精致,严丝合缝完美主义。直接笔记本输入然后各种输出。

PS增加如下图片

ps下面接着补充图片

结构与开孔设计的非常细致,用料讲究,外观把握的完美无瑕。唯一小小遗憾是都是手工焊接焊接难免有失误的地方,我的是2个按键没反应,都是按键虚焊了,自己全部检查补焊一下立马好了。4通道的好像没有库仑计,2通道的带库仑计大家选择时候要知悉。这款产品软硬件设计用心,用料考究,接口缝隙各种尺寸严丝合缝接近完美,上下功率板子与金属壳子垫了厚厚的导热硅胶垫子。就是焊接版主可能时间仓促需要更加专业的焊接高手协助。还有就是没有细致测试就发货了,比如我的按键空焊是能测试出来的。这款powerhub非常实用值得购买,一个老式笔记本19v4.7a电源与之组合充电真方便。

ps下面修改是接着补充图片

控制板子上面是stm32f103主控,还有一个不知道作用的type接口与白座子没有任何链接,应该是下载固件的。

网友O(2021-03-26):
理论上应该可以通过升级固件来支持最新的充电协议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O:
理论上应该可以通过升级固件来支持最新的充电协议吧

不可以啊,这个是专用芯片控制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不可以啊,这个是专用芯片控制的。

可以考虑用mcu来握手充电协议嘛

网友(2021-05-04):
引用 网友O:
可以考虑用mcu来握手充电协议嘛

这要求比较复杂吧,考虑到成本

网友(2022-02-27):
应该提供固件升级,这样能不断兼容各种快充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L:
记得开源代码 我想加个usb上位机 做成数字电源

应该不成,使用快充专用芯片的话不需要代码就能实现快充,这个根数控电源差距还是蛮大的。楼主的代码可能只包括驱动显示屏和电压电流检测的部分。

网友(2022-04-29):
外观还是挺好看的

网友(2023-02-23):
现在已经涨到298了,可惜我当时买的还没有用超过十次就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