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30V10A可调数字电源,有没有推荐?或者转手的?

楼主(2020-07-08):
想买个30V10A可调数字电源,有没有推荐?或者转手的?

网友A:
有个建武的PSR36-10,36V10A的,要串口控制,可以用电脑或者自己写单片机控制,提供电脑端的简易控制程序,开关电源的,体积比较小,250元包邮申通有没有意?微信号同ID,淘宝也有这个电源的控制板卖,大概100块左右

网友A:
20V5A的还有一款固纬的PSS2005,线性的,因为买了大华的,所以电源就闲置下来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建武的PSR36-10,36V10A的,要串口控制,可以用电脑或者自己写单片机控制,提供电脑端的简易控制程序, ...

建武也是不错的电源了,电压和电流也能满足,只是这个需要配电脑或单独控制器时候,有点复杂了, 有些不方便。

再单独配控制器,价格也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V5A的还有一款固纬的PSS2005,线性的,因为买了大华的,所以电源就闲置下来了,哈 ...

线性的感觉发热厉害,家里有一个20V5A的(旋钮有点不太灵敏,非数显的那种), 所以也不太想选用

楼主:
目前,在兆信,龙威,固伟之间选择,(兆信的好像要皮实一点)
成色新质量好无返修的, 这几个牌子的宝贝可以给推荐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