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尚朋堂电磁炉风扇一直转不停,显示正常、无故障码和报警,但不能加热的检修

楼主(2020-07-08):
昨天,帮同事修了一个尚朋堂的电磁炉,分享如下:
该炉的工作环境:  比较阴湿、不通风。
故障现象: 通电后风扇一直转个不停(正常情况是通电后转一会就停了)、显示正常、控制反应正常、无显示错误代码和报警声,但不能加热。
检修工具:数字万能表、电烙铁。

检修过程:
         从现象可判定该炉电源正常。观察电路板元件表面完好、焊盘无虚焊和走线无腐蚀等。通电后风扇转个不停,先检查风扇驱动管、该管正常。可以推断出,风扇一直转是CPU检测到温度过高,为了散热引起的,可能温度传感器出现故障了,一般有2个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一个测锅底的,一个测IGBT的。
        (a) 先检查锅底的,就在加热线圈盘的中心,断开电路测得电阻约75K(29℃下),当用电烙铁烫时电阻逐渐变小,说明这个热敏电阻应该是好的。
        (b) 接着检IGBT的热敏电阻,就在IGBT散热片底下有点隐藏(如图1所示),在路测得正向电阻是5K多,用电烙铁烫时电阻反而变到12K左右了,感觉有点反常!再重新检一遍情况也是如此。难道有问题,试着拆下来,清洁下引脚,测得电阻是75K左右(29℃下),用电烙铁烫时电阻逐渐变小,说明没问题。把热敏电阻的位置残留的导热膏清理掉,热敏电阻焊回去,再测得正向电阻约17K,用电烙铁烫散热片时电阻会缓慢变小,感觉应该是正常了。装好试机,居然可以加热了(如图2所示);再给热敏电阻上些导热膏后。。。再试机,也正常。同时也感到有点诡异,怎么拆下来,清洁下,焊回去,就OK了,不得其解。

网友A:
建议换一个热敏电阻吧,要不女同事会说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一个热敏电阻吧,要不女同事会说没修好。

是男同事的;
手上没这样的元件,以后坏了再说。

网友:
正常的,受潮+灰尘会造成管脚类似短路。

网友B: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尚朋堂这个牌子,我记住了。前几年买过一个,京东买的,用不到一年就坏了,然后京东直接给换了一个。换了是重算保修期的,过不到一年又坏了,京东又给换了一个。又过了一阵,这个再坏了的时候,京东终于烦够了,把这个牌子下架了,然后给我退了款。相当于我没花钱用了两年,在我家用坏了三个。。。

网友C:
换了是重算保修期的?
那我的戴尔显示器保修3年,在2年多的时候坏了换了个新的,现在又用了1年。
我估计不是这样的!戴尔应该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是重算保修期的?
那我的戴尔显示器保修3年,在2年多的时候坏了换了个新的,现在又用了1年。
我估计不 ...

国家规定就是这样。
保修一年,结果快一年了,坏了。京东是不会修的,而是换了一个,所以再重新保一年。也就是说只要它用不到一年必坏,那么按规定就可以无穷用下去。打破这个无穷的办法就是退款。。。

网友:
京东给你换货,重新生成订单应该无限下去。
我的Dell显示器是厂家直接上门用新的换走旧的,估计没法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赏!

谢谢打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是重算保修期的?
那我的戴尔显示器保修3年,在2年多的时候坏了换了个新的,现在又用了1年。
我估计不 ...

你自己去查国家三包规定。
苹果以前为了躲这一条,明明是换新主板但故意留下旧的后壳,这样就算维修不算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