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喇叭参数1w 8欧姆和 1w4欧姆的区别大吗

楼主(2020-07-08):
从网上看了看小喇叭  一般都标出 瓦数和电阻,
比如有1w 8欧姆  和1w  4欧姆 的  两者瓦数都一样,有区别吗?
第二个问题 比如1w 8欧姆 的喇叭  想起来 最大的电流是多少?这个关系到我电源部分芯片电流选择
有玩过喇叭  或者音乐大师吗?? 帮忙给解答一下

网友A:
外行表示似乎匹配8欧的驱动功放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行表示似乎匹配8欧的驱动功放比较常见

嗯,,,喇叭都标出 电阻  不知道电阻不一样 需要的电流一样吗,,或者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
就楼主图中的喇叭的话,没区别,够响就可以,若是绅士宝陪麦景图胆机,就有区别

网友B:
同等灵敏度/同等输出功率下,4欧当然是耗电了,因为电流大了,整体功耗也大了,其余功耗消耗在功率放大器上(线性功率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等灵敏度/同等输出功率下,4欧当然是耗电了,因为电流大了,整体功耗也大了,其余功耗消耗在功率放大器上(线 ...

功率=电流的平方 *电阻    可以这样计算吗  额定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电流的平方 *电阻    可以这样计算吗  额定电流

一般都是电压驱动 ,应该用这条公式  功率=电压的平方/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喇叭都标出 电阻  不知道电阻不一样 需要的电流一样吗,,或者电流怎么计算 ...

既然都是1W的那么使用出来的效果是一样,
4欧和8欧是使用的方法不一样,主要看电压,
比如:5V以下或单锂电池就用4欧喇叭,双功放TDA2822,BTL电路推动。
6v~12v就用8欧喇叭,单功放LM386就可以。
当然TDA2822或LM386都是老掉牙的玩意,
你图中的喇叭也就1块钱左右配用D类功放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是1W的那么使用出来的效果是一样,
4欧和8欧是使用的方法不一样,主要看电压,
比如:5V以下或单锂 ...

非常感谢,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