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型号的肖特基反向漏电小?

楼主(2020-07-08):
反向耐压要求不要,20V+就足够,要求反向漏电电流小。我手头一款1n5819规格是0.5ma,太大了。

网友A:
电流要求呢?小电流的肖特基漏电电流一般会小点,比如SD103AW和BAT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要求呢?小电流的肖特基漏电电流一般会小点,比如SD103AW和BAT54

感谢,这个电流足够用的。

网友:
考虑漏电就不应该上肖特基,4148小电流下压降也不大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正向电流要求呢?

网友B:
楼主的漏电电流是怎么测试的?

正好也用到肖特基二极管,从没太关注漏电流,用的是1N5817,看了楼主的问题,准备改用BAT54C.
图都改好了,结果今天测试了一下三种肖特基,18VDC反向通电,结果
1N5817(直插/贴片):5uA
SS54:4uA
跟芯片手册完全对不上,手册上最大漏电电流1mA。。。。。?????

网友C:
high temperature will lead to large leakage curren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igh temperature will lead to large leakage current.

是的,我也测试了一下,用烙铁加温至60/70度,但是电流也只是到了40uA。
除非楼主使用环境接近100度了。

1N5817的最大漏电电流可能指的是150度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也测试了一下,用烙铁加温至60/70度,但是电流也只是到了40uA。
除非楼主使用环境接近100度了。

不是使用温度的原因,是批量有少部分有问题。做10个样品,2个出状况。
实际反向电流我没有测。但我电路设计就是为了不要电流倒灌的,一旦倒灌电流大,功能就变了。
现在在测试1n4848,这个压降有点大,正在测试。

网友:
BAS116, 75V时漏电流4pA. NXP的, 国产长电的漏电流稍大一点点.

精密ADC如果前面有RC滤波, 加输入钳位的话都得用这些超低漏电流的二极管, 否则R上的压降就严重影响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漏电电流是怎么测试的?

正好也用到肖特基二极管,从没太关注漏电流,用的是1N5817,看了楼主的问题 ...

4148的反向漏电流也不大,

网友:
BAV199只有5n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使用温度的原因,是批量有少部分有问题。做10个样品,2个出状况。
实际反向电流我没有测。但我电路设 ...

明白了,我还以为你测出来漏电流0.5mA。
1N5817手册上最大漏电电流1mA,但是实际室温下只有5u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漏电电流是怎么测试的?

正好也用到肖特基二极管,从没太关注漏电流,用的是1N5817,看了楼主的问题 ...

这没法测试吧,只能是在使用时发现反向漏电流影响信号采样,之前用的BATS54,常温还行,子啊85℃的环境下漏电流也较大

网友:
需要小反向电流的场合一直避免用肖特基,没想到还是有合适的型号的。做笔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