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朋友认识这个带段码液晶控制器的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20-07-08):
网上看到的,图片比较模糊,请问朋友们能看出是哪个厂家的产品吗?也请朋友们给推荐几款带段码液晶控制的、至少有2路串口的、性价比高的、低功耗的片子,多谢!

网友:
两路串口的带液晶的少哦,一路的,合泰的有

网友A:
复旦微FM33G026/28内置LCD驱动电路,最大可支持4COM×44SEG/6COM×42SEG/8COM×40SEG显示段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旦微FM33G026/28内置LCD驱动电路,最大可支持4COM×44SEG/6COM×42SEG/8COM×40SEG显示段数 ...

厉害,厉害,行家啊!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B:
STC8H1K08-36I-TSSOP20/DFN20, RMB0.90/0.95, 持续降价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ADC, 15通道10位,500K/S ,有内部1.19V 信号源
高速比较器,比较器的正级输入[P3.7,或任意 ADC 的输入],  比较器的负级输入[P3.6,或内部1.19V信号源]
17个I/O, 8通道 16位 高级PWM 做电机控制并可测量外部脉宽, 舞台灯光控制
I2C/SPI/双串口UART, 时钟输出,ISP/IAP/EEPROM
相同时钟频率比传统8051快13倍, 0 - 36MHz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20200703.pdf

网友:
华大的不仅有2个uart,还有低功耗uar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8H1K08-36I-TSSOP20/DFN20, RMB0.90/0.95, 持续降价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

国产m0,m3都烂大街,你家的没优势了

网友:
华大 HC32L136,3块钱一片,48,64PIN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m0,m3都烂大街,你家的没优势了

你还别说,他们家的芯片是国产里面少数几个我敢用的,并且用着比较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