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系统,什么情况下的WIFI中文SSID才能正常显示出来?

楼主(2020-07-09):
我几个路由器,都设置了中文SSID。
win7上搜索到的中文SSID是UTF8编码,但是有一个却正常显示出中文。
为什么有这种区别呢?

网友:
windows好像一直可以正常显示中文SSID。 中文SSID防破解是针对奶瓶和BT之类的注入工具,他们对中文支持不好。

网友:
反了吧 记得GBK能显示 utf8乱码

网友:
三楼(肖)密……
屋顶(肖)密……

嗯,utf8显示不出来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貌似是有点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