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中颖”系列单片机的?单片机周期性重启复位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7-09):
中颖SH79F1620,程序里面只写一个开机延时,外加一个死循环开关引脚。单片机运行大概10S后自动回到开机延时的状态。是否是我下载参数设置的不对?还是编程时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和声明?

开发环境是KEil

楼主:
已解决,确实是看门狗问题。
此款单片机喂狗方法:读或写RSTSTAT这个寄存器
直接
RSTSTAT = RSTSTAT;即可喂狗

关闭看门狗在烧写软件中,下载选项把WDT功能Disable。

网友A:
开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狗了吧。。。。。

感觉有点像但是没找到哪里开了啊,我去死循环喂个狗试试

网友:
烧写的时候有个用户配置,看看怎么配置的,估计是放狗了。

网友:
看看手册关闭看门狗或者添加喂狗再试试

网友:
明显是狗饿了。

楼主:
?打赏功能显示好像有点问题?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赏功能显示好像有点问题?测试一下

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