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Linux连载】第六十一章Linux I2C驱动实验--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2020-07-09):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00792-1-1.html
4)对正点原子Linux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5)关注正点原子公众号,获取最新资料

第六十一章Linux I2C驱动实验

        I2C是很常用的一个串行通信接口,用于连接各种外设、传感器等器件,在裸机篇已经对I.MX6U的I2C接口做了详细的讲解。本章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Linux下开发I2C接口器件驱动,重点是学习Linux下的I2C驱动框架,按照指定的框架去编写I2C设备驱动。本章同样以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AP3216C这个三合一环境光传感器为例,通过AP3216C讲解一下如何编写Linux下的I2C设备驱动程序。

61.1 Linux I2C驱动框架简介
        回想一下我们在裸机篇中是怎么编写AP3216C驱动的,我们编写了四个文件:bsp_i2c.c、bsp_i2c.h、bsp_ap3216c.c和bsp_ap3216c.h。其中前两个是I.MX6U的IIC接口驱动,后两个文件是AP3216C这个I2C设备驱动文件。相当于有两部分驱动:
        ①、I2C主机驱动。
        ②、I2C设备驱动。
        对于I2C主机驱动,一旦编写完成就不需要再做修改,其他的I2C设备直接调用主机驱动提供的API函数完成读写操作即可。这个正好符合Linux的驱动分离与分层的思想,因此Linux内核也将I2C驱动分为两部分:
        ①、I2C总线驱动,I2C总线驱动就是SOC的I2C控制器驱动,也叫做I2C适配器驱动。
        ②、I2C设备驱动,I2C设备驱动就是针对具体的I2C设备而编写的驱动。
61.1.1 I2C总线驱动
        首先来看一下I2C总线,在讲platform的时候就说过,platform是虚拟出来的一条总线,目的是为了实现总线、设备、驱动框架。对于I2C而言,不需要虚拟出一条总线,直接使用I2C总线即可。I2C总线驱动重点是I2C适配器(也就是SOC的I2C接口控制器)驱动,这里要用到两个重要的数据结构:i2c_adapter和i2c_algorithm,Linux内核将SOC的I2C适配器(控制器)抽象成i2c_adapter,i2c_adapter结构体定义在include/linux/i2c.h文件中,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61.1.1.1 i2c_adapter结构体
498struct i2c_adapter {
499struct module *owner;
500unsignedint class;/* classes to allow probing for */
501conststruct i2c_algorithm *algo;/* 总线访问算法 */
502void*algo_data;
503
504/* data fields that are valid for all devices   */
505struct rt_mutex bus_lock;
506
507int timeout;/* in jiffies */
508int retries;
509struct device dev;/* the adapter device */
510
511int nr;
512char name[48];
513struct completion dev_released;
514
515struct mutex userspace_clients_lock;
516struct list_head userspace_clients;
517
518struct i2c_bus_recovery_info *bus_recovery_info;
519conststruct i2c_adapter_quirks *quirks;
520};

        第501行,i2c_algorithm类型的指针变量algo,对于一个I2C适配器,肯定要对外提供读写API函数,设备驱动程序可以使用这些API函数来完成读写操作。i2c_algorithm就是I2C适配器与IIC设备进行通信的方法。
        i2c_algorithm结构体定义在include/linux/i2c.h文件中,内容如下(删除条件编译):
示例代码61.1.1.2 i2c_algorithm结构体
391struct i2c_algorithm {
......
398int(*master_xfer)(struct i2c_adapter *adap,
struct i2c_msg *msgs,
399int num);
400int(*smbus_xfer)(struct i2c_adapter *adap, u16 addr,
401unsignedshort flags,char read_write,
402                u8 command,int size,union i2c_smbus_data *data);
403
404/* To determine what the adapter supports */
405     u32 (*functionality)(struct i2c_adapter *);
......
411};

        第398行,master_xfer就是I2C适配器的传输函数,可以通过此函数来完成与IIC设备之间的通信。
        第400行,smbus_xfer就是SMBUS总线的传输函数。
        综上所述,I2C总线驱动,或者说I2C适配器驱动的主要工作就是初始化i2c_adapter结构体变量,然后设置i2c_algorithm中的master_xfer函数。完成以后通过i2c_add_numbered_adapter或i2c_add_adapter这两个函数向系统注册设置好的i2c_adapter,这两个函数的原型如下:
int i2c_add_adapter(struct i2c_adapter *adapter)
int i2c_add_numbered_adapter(struct i2c_adapter *adap)

这两个函数的区别在于i2c_add_adapter使用动态的总线号,而i2c_add_numbered_adapter使用静态总线号。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adapter或adap:要添加到Linux内核中的i2c_adapter,也就是I2C适配器。
        返回值:0,成功;负值,失败。
        如果要删除I2C适配器的话使用i2c_del_adapter函数即可,函数原型如下:
void i2c_del_adapter(struct i2c_adapter * adap)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adap:要删除的I2C适配器。
        返回值:无。
        关于I2C的总线(控制器或适配器)驱动就讲解到这里,一般SOC的I2C总线驱动都是由半导体厂商编写的,比如I.MX6U的I2C适配器驱动NXP已经编写好了,这个不需要用户去编写。因此I2C总线驱动其实跟我们这些SOC使用者来说是被屏蔽掉的,我们只要专注于I2C设备驱动即可。除非你是在半导体公司上班,工作内容就是写I2C适配器驱动。
61.1.2 I2C设备驱动
        I2C设备驱动重点关注两个数据结构:i2c_client和i2c_driver,根据总线、设备和驱动模型,I2C总线上一小节已经讲了。还剩下设备和驱动,i2c_client就是描述设备信息的,i2c_driver描述驱动内容,类似于platform_driver。
        1、i2c_client结构体
        i2c_client结构体定义在include/linux/i2c.h文件中,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61.1.2.1 i2c_client结构体
217struct i2c_client {
218unsignedshort flags;                /* 标志                                        */
219unsignedshort addr;                /* 芯片地址,7位,存在低7位        */
......
222char name[I2C_NAME_SIZE];                /* 名字                                        */
223struct i2c_adapter *adapter;        /* 对应的I2C适配器                */
224struct device dev;                        /* 设备结构体                                */
225int irq;                        /* 中断                                        */
226struct list_head detected;
......
230};

        一个设备对应一个i2c_client,每检测到一个I2C设备就会给这个I2C设备分配一个i2c_client。
        2、i2c_driver结构体
        i2c_driver类似platform_driver,是我们编写I2C设备驱动重点要处理的内容,i2c_driver结构体定义在include/linux/i2c.h文件中,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61.1.2.2 i2c_driver结构体
161struct i2c_driver {
162unsignedint class;
163
164/* Notifies the driver that a new bus has appeared. You should
165      * avoid  using this, it will be removed in a near future.
166      */
167int(*attach_adapter)(struct i2c_adapter *) __deprecated;
168
169/* Standard driver model interfaces */
170int(*probe)(struct i2c_client *,conststruct i2c_device_id *);
171int(*remove)(struct i2c_client *);
172
173/* driver model interfaces that don't relate to enumeration  */
174void(*shutdown)(struct i2c_client *);
175
176/* Alert callback, for example for the SMBus alert protocol.
177      * The format and meaning of the data value depends on the
178      * protocol.For the SMBus alert protocol, there is a single bit
179      * of data passed  as the alert response's low bit ("event
180      flag"). */
181void(*alert)(struct i2c_client *,unsignedint data);
182
183/* a ioctl like command that can be used to perform specific
184      * functions with the device.
185      */
186int(*command)(struct i2c_client *client,unsignedint cmd,
void*arg);
187
188struct device_driver driver;
189conststruct i2c_device_id *id_table;
190
191/* Device detection callback for automatic device creation */
192int(*detect)(struct i2c_client *,struct i2c_board_info *);
193constunsignedshort*address_list;
194struct list_head clients;
195};

        第170行,当I2C设备和驱动匹配成功以后probe函数就会执行,和platform驱动一样。
        第188行,device_driver驱动结构体,如果使用设备树的话,需要设置device_driver的of_match_table成员变量,也就是驱动的兼容(compatible)属性。
        第189行,id_table是传统的、未使用设备树的设备匹配ID表。
        对于我们I2C设备驱动编写人来说,重点工作就是构建i2c_driver,构建完成以后需要向Linux内核注册这个i2c_driver。i2c_driver注册函数为int i2c_register_driver,此函数原型如下:
int i2c_register_driver(struct module                 *owner,
                                   struct i2c_driver         *driver)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owner:一般为THIS_MODULE。
        driver:要注册的i2c_driver。
        返回值:0,成功;负值,失败。
        另外i2c_add_driver也常常用于注册i2c_driver,i2c_add_driver是一个宏,定义如下:
示例代码61.1.2.3 i2c_add_driver宏
587 #define i2c_add_driver(driver) \
588     i2c_register_driver(THIS_MODULE, driver)

        i2c_add_driver就是对i2c_register_driver做了一个简单的封装,只有一个参数,就是要注册的i2c_driver。
        注销I2C设备驱动的时候需要将前面注册的i2c_driver从Linux内核中注销掉,需要用到i2c_del_driver函数,此函数原型如下:
void i2c_del_driver(struct i2c_driver         *driver)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driver:要注销的i2c_driver。
        返回值:无。
        i2c_driver的注册示例代码如下:
示例代码61.1.2.4 i2c_driver注册流程
1 /* i2c驱动的probe函数 */
2staticint xxx_probe(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conststruct i2c_device_id *id)
3{
4        /* 函数具体程序 */
5        return0;
6}
7
8/* i2c驱动的remove函数 */
9staticint ap3216c_remove(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10{
11        /* 函数具体程序 */
12        return0;
13}
14
15/* 传统匹配方式ID列表 */
16staticconststruct i2c_device_id xxx_id[]={
17        {"xxx",0},
18        {}
19};
20
21/* 设备树匹配列表 */
22staticconststruct of_device_id xxx_of_match[]={
23        {.compatible ="xxx"},
24        {/* Sentinel */}
25};
26
27/* i2c驱动结构体 */
28staticstruct i2c_driver xxx_driver ={
29        .probe = xxx_probe,
30        .remove = xxx_remove,
31        .driver ={
32        .owner = THIS_MODULE,
33        .name ="xxx",
34        .of_match_table = xxx_of_match,
35        },
36                .id_table = xxx_id,
37                };
38
39/* 驱动入口函数 */
40staticint __init xxx_init(void)
41{
42        int ret =0;
43
44        ret = i2c_add_driver(&xxx_driver);
45        return ret;
46}
47
48/* 驱动出口函数 */
49staticvoid __exit xxx_exit(void)
50{
51        i2c_del_driver(&xxx_driver);
52}
53
54 module_init(xxx_init);
55 module_exit(xxx_exit);

        第16~19行,i2c_device_id,无设备树的时候匹配ID表。
        第22~25行,of_device_id,设备树所使用的匹配表。
        第28~37行,i2c_driver,当I2C设备和I2C驱动匹配成功以后probe函数就会执行,这些和platform驱动一样,probe函数里面基本就是标准的字符设备驱动那一套了。
61.1.3 I2C设备和驱动匹配过程
        I2C设备和驱动的匹配过程是由I2C核心来完成的,drivers/i2c/i2c-core.c就是I2C的核心部分,I2C核心提供了一些与具体硬件无关的API函数,比如前面讲过的:
        1、i2c_adapter注册/注销函数
int i2c_add_adapter(struct i2c_adapter *adapter)
int i2c_add_numbered_adapter(struct i2c_adapter *adap)
void i2c_del_adapter(struct i2c_adapter * adap)

        2、i2c_driver注册/注销函数
int i2c_register_driver(struct module *owner, struct i2c_driver *driver)
int i2c_add_driver (struct i2c_driver *driver)
void i2c_del_driver(struct i2c_driver *driver)

设备和驱动的匹配过程也是由I2C总线完成的,I2C总线的数据结构为i2c_bus_type,定义在drivers/i2c/i2c-core.c文件,i2c_bus_type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61.1.2.5 i2c_bus_type总线
736struct bus_type i2c_bus_type ={
737.name              ="i2c",
738.match            = i2c_device_match,
739.probe            = i2c_device_probe,
740.remove           = i2c_device_remove,
741.shutdown        = i2c_device_shutdown,
742};

        .match就是I2C总线的设备和驱动匹配函数,在这里就是i2c_device_match这个函数,此函数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61.1.2.6 i2c_device_match函数
457staticint i2c_device_match(struct device *dev,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458{
459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i2c_verify_client(dev);
460struct i2c_driver   *driver;
461
462if(!client)
463return0;
464
465/* Attempt an OF style match */
466if(of_driver_match_device(dev, drv))
467return1;
468
469/* Then ACPI style match */
470if(acpi_driver_match_device(dev, drv))
471return1;
472
473     driver = to_i2c_driver(drv);
474/* match on an id table if there is one */
475if(driver->id_table)
476return i2c_match_id(driver->id_table, client)!=NULL;
477
478return0;
479}

        第466行,of_driver_match_device函数用于完成设备树设备和驱动匹配。比较I2C设备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和of_device_id中的compatible属性是否相等,如果相当的话就表示I2C设备和驱动匹配。
        第470行,acpi_driver_match_device函数用于ACPI形式的匹配。
        第476行,i2c_match_id函数用于传统的、无设备树的I2C设备和驱动匹配过程。比较I2C设备名字和i2c_device_id的name字段是否相等,相等的话就说明I2C设备和驱动匹配。
61.2 I.MX6U的I2C适配器驱动分析
        上一小节我们讲解了Linux下的I2C驱动框架,重点分为I2C适配器驱动和I2C设备驱动,其中I2C适配器驱动就是SOC的I2C控制器驱动。I2C设备驱动是需要用户根据不同的I2C设备去编写,而I2C适配器驱动一般都是SOC厂商去编写的,比如NXP就编写好了I.MX6U的I2C适配器驱动。在imx6ull.dtsi文件中找到I.MX6U的I2C1控制器节点,节点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61.2.1 I2C1控制器节点
1 i2c1: i2c@021a0000 {
2        #address-cells =<1>;
3   #size-cells =<0>;
4   compatible ="fsl,imx6ul-i2c","fsl,imx21-i2c";
5   reg =<0x021a00000x4000>;
6   interrupts =<GIC_SPI 36 IRQ_TYPE_LEVEL_HIGH>;
7   clocks =<&clks IMX6UL_CLK_I2C1>;
8   status ="disabled";
9};

        重点关注i2c1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值,因为通过compatible属性值可以在Linux源码里面找到对应的驱动文件。这里i2c1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值有两个:“fsl,imx6ul-i2c”和“fsl,imx21-i2c”,在Linux源码中搜索这两个字符串即可找到对应的驱动文件。I.MX6U的I2C适配器驱动驱动文件为drivers/i2c/busses/i2c-imx.c,在此文件中有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61.2.2 i2c-imx.c文件代码段
244staticstruct platform_device_id imx_i2c_devtype[]={
245{
246.name ="imx1-i2c",
247.driver_data =(kernel_ulong_t)&imx1_i2c_hwdata,
248},{
249.name ="imx21-i2c",
250.driver_data =(kernel_ulong_t)&imx21_i2c_hwdata,
251},{
252/* sentinel */
253}
254};
255 MODULE_DEVICE_TABLE(platform, imx_i2c_devtype);
256
257staticconststruct of_device_id i2c_imx_dt_ids[]={
258{.compatible ="fsl,imx1-i2c",.data =&imx1_i2c_hwdata,},
259{.compatible ="fsl,imx21-i2c",.data =&imx21_i2c_hwdata,},
260{.compatible ="fsl,vf610-i2c",.data =&vf610_i2c_hwdata,},
261{/* sentinel */}
262};
263 MODULE_DEVICE_TABLE(of, i2c_imx_dt_ids);
......
1119staticstruct platform_driver i2c_imx_driver ={
1120.probe = i2c_imx_probe,
1121.remove = i2c_imx_remove,
1122.driver ={
1123.name = DRIVER_NAME,
1124.owner = THIS_MODULE,
1125.of_match_table = i2c_imx_dt_ids,
1126.pm = IMX_I2C_PM,
1127},
1128.id_table   = imx_i2c_devtype,
1129};
1130
1131staticint __init i2c_adap_imx_init(void)
1132{
1133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i2c_imx_driver);
1134}
1135 subsys_initcall(i2c_adap_imx_init);
1136
1137staticvoid __exit i2c_adap_imx_exit(void)
1138{
1139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i2c_imx_driver);
1140}
1141 module_exit(i2c_adap_imx_exit);

        从示例代码61.2.2可以看出,I.MX6U的I2C适配器驱动是个标准的platform驱动,由此可以看出,虽然I2C总线为别的设备提供了一种总线驱动框架,但是I2C适配器却是platform驱动。就像你的部门老大是你的领导,你是他的下属,但是放到整个公司,你的部门老大却也是老板的下属。
        第259行,“fsl,imx21-i2c”属性值,设备树中 i2c1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值就是与此匹配上的。因此i2c-imx.c文件就是I.MX6U的I2C适配器驱动文件。
        第1120行,当设备和驱动匹配成功以后i2c_imx_probe函数就会执行,i2c_imx_probe函数就会完成I2C适配器初始化工作。
        i2c_imx_probe函数内容如下所示(有省略):
示例代码61.2.3 i2c_imx_probe函数代码段
971staticint i2c_imx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972{
973conststruct of_device_id *of_id =
974                    of_match_device(i2c_imx_dt_ids,&pdev->dev);
975struct imx_i2c_struct *i2c_imx;
976struct resource *res;
977struct imxi2c_platform_data *pdata =
dev_get_platdata(&pdev->dev);
978void __iomem *base;
979int irq, ret;
980     dma_addr_t phy_addr;
981
982     dev_dbg(&pdev->dev,"<%s>\n", __func__);
983
984     irq = platform_get_irq(pdev,0);
......
990     res = platform_get_resource(pdev, IORESOURCE_MEM,0);
991     base = devm_ioremap_resource(&pdev->dev, res);
992if(IS_ERR(base))
993return PTR_ERR(base);
994
995     phy_addr =(dma_addr_t)res->start;
996     i2c_imx = devm_kzalloc(&pdev->dev,sizeof(*i2c_imx),
GFP_KERNEL);
997if(!i2c_imx)
998return-ENOMEM;
999
1000if(of_id)
1001        i2c_imx->hwdata = of_id->data;
1002else
1003        i2c_imx->hwdata =(struct imx_i2c_hwdata *)
1004                platform_get_device_id(pdev)->driver_data;
1005
1006/* Setup i2c_imx driver structure */
1007    strlcpy(i2c_imx->adapter.name, pdev->name,
sizeof(i2c_imx->adapter.name));
1008    i2c_imx->adapter.owner      = THIS_MODULE;
1009    i2c_imx->adapter.algo       =&i2c_imx_algo;
1010    i2c_imx->adapter.dev.parent =&pdev->dev;
1011    i2c_imx->adapter.nr     = pdev->id;
1012    i2c_imx->adapter.dev.of_node    = pdev->dev.of_node;
1013    i2c_imx->base           = base;
1014
1015/* Get I2C clock */
1016    i2c_imx->clk = devm_clk_get(&pdev->dev,NULL);
......
1022    ret = clk_prepare_enable(i2c_imx->clk);
......
1027/* Request IRQ */
1028    ret = devm_request_irq(&pdev->dev, irq, i2c_imx_isr,
1029                   IRQF_NO_SUSPEND, pdev->name, i2c_imx);
......
1035/* Init queue */
1036    init_waitqueue_head(&i2c_imx->queue);
1037
1038/* Set up adapter data */
1039    i2c_set_adapdata(&i2c_imx->adapter, i2c_imx);
1040
1041/* Set up clock divider */
1042    i2c_imx->bitrate = IMX_I2C_BIT_RATE;
1043    ret = of_property_read_u32(pdev->dev.of_node,
1044"clock-frequency",&i2c_imx->bitrate);
1045if(ret <0&& pdata && pdata->bitrate)
1046        i2c_imx->bitrate = pdata->bitrate;
1047
1048/* Set up chip registers to defaults */
1049    imx_i2c_write_reg(i2c_imx->hwdata->i2cr_ien_opcode ^ I2CR_IEN,
1050            i2c_imx, IMX_I2C_I2CR);
1051    imx_i2c_write_reg(i2c_imx->hwdata->i2sr_clr_opcode, i2c_imx,
IMX_I2C_I2SR);
1052
1053/* Add I2C adapter */
1054    ret = i2c_add_numbered_adapter(&i2c_imx->adapter);
1055if(ret <0){
1056        dev_err(&pdev->dev,"registration failed\n");
1057goto clk_disable;
1058}
1059
1060/* Set up platform driver data */
1061    platform_set_drvdata(pdev, i2c_imx);
1062    clk_disable_unprepare(i2c_imx->clk);
......
1070/* Init DMA config if supported */
1071    i2c_imx_dma_request(i2c_imx, phy_addr);
1072
1073return0;/* Return OK */
1074
1075 clk_disable:
1076    clk_disable_unprepare(i2c_imx->clk);
1077return ret;
1078}

        第984行,调用platform_get_irq函数获取中断号。
        第990~991行,调用platform_get_resource函数从设备树中获取I2C1控制器寄存器物理基地址,也就是0X021A0000。获取到寄存器基地址以后使用devm_ioremap_resource函数对其进行内存映射,得到可以在Linux内核中使用的虚拟地址。
        第996行,NXP使用imx_i2c_struct结构体来表示I.MX系列SOC的I2C控制器,这里使用devm_kzalloc函数来申请内存。
        第1008~1013行,imx_i2c_struct结构体要有个叫做adapter的成员变量,adapter就是i2c_adapter,这里初始化i2c_adapter。第1009行设置i2c_adapter的algo成员变量为i2c_imx_algo,也就是设置i2c_algorithm。
        第1028~1029行,注册I2C控制器中断,中断服务函数为i2c_imx_isr。
        第1042~1044行,设置I2C频率默认为IMX_I2C_BIT_RATE=100KHz,如果设备树节点设置了“clock-frequency”属性的话I2C频率就使用clock-frequency属性值。
        第1049~1051行,设置I2C1控制的I2CR和I2SR寄存器。
        第1054行,调用i2c_add_numbered_adapter函数向Linux内核注册i2c_adapter。
        第1071行,申请DMA,看来I.MX的I2C适配器驱动采用了DMA方式。
        i2c_imx_probe函数主要的工作就是一下两点:
        ①、初始化i2c_adapter,设置i2c_algorithm为i2c_imx_algo,最后向Linux内核注册i2c_adapter。
        ②、初始化I2C1控制器的相关寄存器。
        i2c_imx_algo包含I2C1适配器与I2C设备的通信函数master_xfer,i2c_imx_algo结构体定义如下:
示例代码61.2.4 i2c_imx_algo结构体
966staticstruct i2c_algorithm i2c_imx_algo ={
967.master_xfer    = i2c_imx_xfer,
968.functionality  = i2c_imx_func,
969};

        我们先来看一下. functionality,functionality用于返回此I2C适配器支持什么样的通信协议,在这里functionality就是i2c_imx_func函数,i2c_imx_func函数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61.2.5 i2c_imx_func函数
static u32 i2c_imx_func(struct i2c_adapter *adapter)
{
return I2C_FUNC_I2C | I2C_FUNC_SMBUS_EMUL
| I2C_FUNC_SMBUS_READ_BLOCK_DATA;
}

        重点来看一下i2c_imx_xfer函数,因为最终就是通过此函数来完成与I2C设备通信的,此函数内容如下(有省略):
示例代码61.2.6 i2c_imx_xfer函数
888staticint i2c_imx_xfer(struct i2c_adapter *adapter,
889struct i2c_msg *msgs,int num)
890{
891unsignedint i, temp;
892int result;
893bool is_lastmsg = false;
894struct imx_i2c_struct *i2c_imx = i2c_get_adapdata(adapter);
895
896     dev_dbg(&i2c_imx->adapter.dev,"<%s>\n", __func__);
897
898/* Start I2C transfer */
899     result = i2c_imx_start(i2c_imx);
900if(result)
901goto fail0;
902
903/* read/write data */
904for(i =0; i < num; i++){
905if(i == num -1)
906             is_lastmsg = true;
907
908if(i){
909             dev_dbg(&i2c_imx->adapter.dev,
910"<%s> repeated start\n", __func__);
911             temp = imx_i2c_read_reg(i2c_imx, IMX_I2C_I2CR);
912             temp |= I2CR_RSTA;
913             imx_i2c_write_reg(temp, i2c_imx, IMX_I2C_I2CR);
914             result =  i2c_imx_bus_busy(i2c_imx,1);
915if(result)
916goto fail0;
917}
918         dev_dbg(&i2c_imx->adapter.dev,
919"<%s> transfer message: %d\n", __func__, i);
920/* write/read data */
......
938if(msgs.flags & I2C_M_RD)
939             result = i2c_imx_read(i2c_imx,&msgs, is_lastmsg);
940else{
941if(i2c_imx->dma && msgs.len >= DMA_THRESHOLD)
942                 result = i2c_imx_dma_write(i2c_imx,&msgs);
943else
944                 result = i2c_imx_write(i2c_imx,&msgs);
945}
946if(result)
947goto fail0;
948}
949
950 fail0:
951/* Stop I2C transfer */
952     i2c_imx_stop(i2c_imx);
953
954     dev_dbg(&i2c_imx->adapter.dev,"<%s> exit with: %s: %d\n", __func__,
955(result <0)?"error":"success msg",
956(result <0)? result : num);
957return(result <0)? result : num;
958}

        第899行,调用i2c_imx_start函数开启I2C通信。
        第939行,如果是从I2C设备读数据的话就调用i2c_imx_read函数。
        第941~945行,向I2C设备写数据,如果要用DMA的话就使用i2c_imx_dma_write函数来完成写数据。如果不使用DMA的话就使用i2c_imx_write函数完成写数据。
        第952行,I2C通信完成以后调用i2c_imx_stop函数停止I2C通信。
        i2c_imx_start、i2c_imx_read、i2c_imx_write和i2c_imx_stop这些函数就是I2C寄存器的具体操作函数,函数内容基本和我们裸机篇中讲的I2C驱动一样,这里我们就不详细的分析了,大家可以对照着第二十六章实验自行分析。
61.3 I2C设备驱动编写流程
        I2C适配器驱动SOC厂商已经替我们编写好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编写具体的设备驱动,本小节我们就来学习一下I2C设备驱动的详细编写流程。
61.3.1 I2C设备信息描述
        1、未使用设备树的时候
        首先肯定要描述I2C设备节点信息,先来看一下没有使用设备树的时候是如何在BSP里面描述I2C设备信息的,在未使用设备树的时候需要在BSP里面使用i2c_board_info结构体来描述一个具体的I2C设备。i2c_board_info结构体如下:
示例代码61.3.1.1 i2c_board_info结构体
295struct i2c_board_info {
296char        type[I2C_NAME_SIZE];        /* I2C设备名字        */
297unsignedshort  flags;        /* 标志        */
298unsignedshort  addr;        /* I2C器件地址        */
299void*platform_data;
300struct dev_archdata *archdata;
301struct device_node *of_node;
302struct fwnode_handle *fwnode;
303int     irq;
304};

        type和addr这两个成员变量是必须要设置的,一个是I2C设备的名字,一个是I2C设备的器件地址。打开arch/arm/mach-imx/mach-mx27_3ds.c文件,此文件中关于OV2640的I2C设备信息描述如下:
示例代码61.3.1.2 OV2640的I2C设备信息
392staticstruct i2c_board_info mx27_3ds_i2c_camera ={
393     I2C_BOARD_INFO("ov2640",0x30),
394};

        示例代码61.3.1.2中使用I2C_BOARD_INFO来完成mx27_3ds_i2c_camera的初始化工作,I2C_BOARD_INFO是一个宏,定义如下:
示例代码61.3.1.3 I2C_BOARD_INFO宏
316 #define I2C_BOARD_INFO(dev_type, dev_addr) \
317.type = dev_type,.addr =(dev_addr)

        可以看出,I2C_BOARD_INFO宏其实就是设置i2c_board_info的type和addr这两个成员变量,因此示例代码61.3.1.2的主要工作就是设置I2C设备名字为ov2640,ov2640的器件地址为0X30。
        大家可以在Linux源码里面全局搜索i2c_board_info,会找到大量以i2c_board_info定义的I2C设备信息,这些就是未使用设备树的时候I2C设备的描述方式,当采用了设备树以后就不会再使用i2c_board_info来描述I2C设备了。
        2、使用设备树的时候
        使用设备树的时候I2C设备信息通过创建相应的节点就行了,比如NXP官方的EVK开发板在I2C1上接了mag3110这个磁力计芯片,因此必须在i2c1节点下创建mag3110子节点,然后在这个子节点内描述mag3110这个芯片的相关信息。打开imx6ull-14x14-evk.dts这个设备树文件,然后找到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61.3.1.4 mag3110子节点
1&i2c1 {
2      clock-frequency =<100000>;
3      pinctrl-names ="default";
4      pinctrl-0=<&pinctrl_i2c1>;
5      status ="okay";
6
7      mag3110@0e {
8          compatible ="fsl,mag3110";
9          reg =<0x0e>;
10         position =<2>;
11};
......
20};

        第7~11行,向i2c1添加mag3110子节点,第7行“mag3110@0e”是子节点名字,“@”后面的“0e”就是mag3110的I2C器件地址。第8行设置compatible属性值为“fsl,mag3110”。第9行的reg属性也是设置mag3110的器件地址的,因此值为0x0e。I2C设备节点的创建重点是compatible属性和reg属性的设置,一个用于匹配驱动,一个用于设置器件地址。
61.3.2 I2C设备数据收发处理流程
        在61.1.2小节已经说过了,I2C设备驱动首先要做的就是初始化i2c_driver并向Linux内核注册。当设备和驱动匹配以后i2c_driver里面的probe函数就会执行,probe函数里面所做的就是字符设备驱动那一套了。一般需要在probe函数里面初始化I2C设备,要初始化I2C设备就必须能够对I2C设备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这里就要用到i2c_transfer函数了。i2c_transfer函数最终会调用I2C适配器中i2c_algorithm里面的master_xfer函数,对于I.MX6U而言就是i2c_imx_xfer这个函数。i2c_transfer函数原型如下:
int i2c_transfer(struct i2c_adapter         *adap,
                         struct i2c_msg                 *msgs,
                         int                                        num)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adap:所使用的I2C适配器,i2c_client会保存其对应的i2c_adapter。
        msgs:I2C要发送的一个或多个消息。
        num:消息数量,也就是msgs的数量。
        返回值:负值,失败,其他非负值,发送的msgs数量。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msgs这个参数,这是一个i2c_msg类型的指针参数,I2C进行数据收发说白了就是消息的传递,Linux内核使用i2c_msg结构体来描述一个消息。i2c_msg结构体定义在include/uapi/linux/i2c.h文件中,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61.3.2.1 i2c_msg结构体
68struct i2c_msg {
69        __u16 addr;                                /* 从机地址        */
70        __u16 flags;                                /* 标志                        */
71                #define I2C_M_TEN                        0x0010
72                #define I2C_M_RD                             0x0001
73                #define I2C_M_STOP                       0x8000
74                #define I2C_M_NOSTART                0x4000
75                #define I2C_M_REV_DIR_ADDR         0x2000
76                #define I2C_M_IGNORE_NAK         0x1000
77                #define I2C_M_NO_RD_ACK            0x0800
78                #define I2C_M_RECV_LEN             0x0400
79        __u16 len;                                /* 消息(本msg)长度        */
80        __u8 *buf;                                /* 消息数据                */
81};

        使用i2c_transfer函数发送数据之前要先构建好i2c_msg,使用i2c_transfer进行I2C数据收发的示例代码如下:
示例代码61.3.2.2 I2C设备多寄存器数据读写
1 /* 设备结构体 */
2struct xxx_dev {
3        ......
4        void*private_data;/* 私有数据,一般会设置为i2c_client */
5};
6
7/*
8   * @description        : 读取I2C设备多个寄存器数据
9   * @param – dev        : I2C设备
10  * @param – reg        : 要读取的寄存器首地址
11  * @param – val        : 读取到的数据
12  * @param – len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13  * @return               : 操作结果
14  */
15staticint xxx_read_regs(struct xxx_dev *dev, u8 reg,void*val,
int len)
16{
17        int ret;
18        struct i2c_msg msg[2];
19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struct i2c_client *)
dev->private_data;
20
21                /* msg[0],第一条写消息,发送要读取的寄存器首地址 */
22        msg[0].addr = client->addr;        /* I2C器件地址                */
23        msg[0].flags =0;        /* 标记为发送数据        */
24        msg[0].buf =®        /* 读取的首地址                */
25        msg[0].len =1;        /* reg长度                        */
26
27        /* msg[1],第二条读消息,读取寄存器数据 */
28        msg[1].addr = client->addr;        /* I2C器件地址        */
29        msg[1].flags = I2C_M_RD;        /* 标记为读取数据        */
30        msg[1].buf = val;        /* 读取数据缓冲区        */
31        msg[1].len = len;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
32
33        ret = i2c_transfer(client->adapter, msg,2);
34        if(ret ==2){
35        ret =0;
36        }else{
37                ret =-EREMOTEIO;
38        }
39        return ret;
40}
41
42/*
43  * @description        : 向I2C设备多个寄存器写入数据
44  * @param – dev        : 要写入的设备结构体
45  * @param – reg        : 要写入的寄存器首地址
46  * @param – val        : 要写入的数据缓冲区
47  * @param – len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48  * @return                     : 操作结果
49  */
50static s32 xxx_write_regs(struct xxx_dev *dev, u8 reg, u8 *buf,
u8 len)
51{
52        u8 b[256];
53        struct i2c_msg msg;
54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struct i2c_client *)
dev->private_data;
55
56                b[0]= reg;        /* 寄存器首地址                                                */
57        memcpy(&b[1],buf,len);        /* 将要发送的数据拷贝到数组b里面        */
58
59                msg.addr = client->addr;        /* I2C器件地址                                                */
60        msg.flags =0;        /* 标记为写数据                                                */
61
62        msg.buf = b;        /* 要发送的数据缓冲区                                */
63        msg.len = len +1;        /* 要发送的数据长度                                        */
64
65        return i2c_transfer(client->adapter,&msg,1);
66}

        第2~5行,设备结构体,在设备结构体里面添加一个执行void的指针成员变量private_data,此成员变量用于保存设备的私有数据。在I2C设备驱动中我们一般将其指向I2C设备对应的i2c_client。
        第15~40行,xxx_read_regs函数用于读取I2C设备多个寄存器数据。第18行定义了一个i2c_msg数组,2个数组元素,因为I2C读取数据的时候要先发送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然后再读取数据,所以需要准备两个i2c_msg。一个用于发送寄存器地址,一个用于读取寄存器值。对于msg[0],将flags设置为0,表示写数据。msg[0]的addr是I2C设备的器件地址,msg[0]的buf成员变量就是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对于msg[1],将flags设置为I2C_M_RD,表示读取数据。msg[1]的buf成员变量用于保存读取到的数据,len成员变量就是要读取的数据长度。调用i2c_transfer函数完成I2C数据读操作。
        第50~66行,xxx_write_regs函数用于向I2C设备多个寄存器写数据,I2C写操作要比读操作简单一点,因此一个i2c_msg即可。数组b用于存放寄存器首地址和要发送的数据,第59行设置msg的addr为I2C器件地址。第60行设置msg的flags为0,也就是写数据。第62行设置要发送的数据,也就是数组b。第63行设置msg的len为len+1,因为要加上一个字节的寄存器地址。最后通过i2c_transfer函数完成向I2C设备的写操作。
        另外还有两个API函数分别用于I2C数据的收发操作,这两个函数最终都会调用i2c_transfer。首先来看一下I2C数据发送函数i2c_master_send,函数原型如下:
int i2c_master_send(const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const char                         *buf,
                                 int                                 count)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client:I2C设备对应的i2c_client。
        buf:要发送的数据。
        count:要发送的数据字节数,要小于64KB,以为i2c_msg的len成员变量是一个u16(无符号16位)类型的数据。
        返回值:负值,失败,其他非负值,发送的字节数。
        I2C数据接收函数为i2c_master_recv,函数原型如下:
int i2c_master_recv(const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char                                 *buf,
                                int                                         count)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client:I2C设备对应的i2c_client。
        buf:要接收的数据。
        count:要接收的数据字节数,要小于64KB,以为i2c_msg的len成员变量是一个u16(无符号16位)类型的数据。
        返回值:负值,失败,其他非负值,发送的字节数。
        关于Linux下I2C设备驱动的编写流程就讲解到这里,重点就是i2c_msg的构建和i2c_transfer函数的调用,接下来我们就编写AP3216C这个I2C设备的Linux驱动。
61.4 硬件原理图分析
本章实验硬件原理图参考26.2小节即可。
61.5 实验程序编写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开发板光盘->2、Linux驱动例程->21_iic。
61.5.1 修改设备树
        1、IO修改或添加
        首先肯定是要修改IO,AP3216C用到了I2C1接口,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I2C1接口使用到了UART4_TXD和UART4_RXD,因此肯定要在设备树里面设置这两个IO。如果要用到AP3216C的中断功能的话还需要初始化AP_INT对应的GIO1_IO01这个IO,本章实验我们不使用中断功能。因此只需要设置UART4_TXD和UART4_RXD这两个IO,NXP其实已经将他这两个IO设置好了,打开imx6ull-alientek-emmc.dts,然后找到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61.5.1.1 pinctrl_i2c1子节点
1 pinctrl_i2c1: i2c1grp {
2      fsl,pins =<
3          MX6UL_PAD_UART4_TX_DATA__I2C1_SCL 0x4001b8b0
4          MX6UL_PAD_UART4_RX_DATA__I2C1_SDA 0x4001b8b0
5>;
6};

        pinctrl_i2c1就是I2C1的IO节点,这里将UART4_TXD和UART4_RXD这两个IO分别复用为I2C1_SCL和I2C1_SDA,电气属性都设置为0x4001b8b0。
        2、在i2c1节点追加ap3216c子节点
AP3216C是连接到I2C1上的,因此需要在i2c1节点下添加ap3216c的设备子节点,在imx6ull-alientek-emmc.dts文件中找到i2c1节点,此节点默认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61.5.1.2 i2c1子节点默认内容
1&i2c1 {
2      clock-frequency =<100000>;
3      pinctrl-names ="default";
4      pinctrl-0=<&pinctrl_i2c1>;
5      status ="okay";
6
7      mag3110@0e {
8          compatible ="fsl,mag3110";
9          reg =<0x0e>;
10         position =<2>;
11};
12
13     fxls8471@1e {
14         compatible ="fsl,fxls8471";
15         reg =<0x1e>;
16         position =<0>;
17         interrupt-parent =<&gpio5>;
18         interrupts =<08>;
19};
20};

        第2行,clock-frequency属性为I2C频率,这里设置为100KHz。
        第4行,pinctrl-0属性指定I2C所使用的IO为示例代码61.5.1.1中的pinctrl_i2c1子节点。
        第7~11行,mag3110是个磁力计,NXP官方的EVK开发板上接了mag3110,因此NXP在i2c1节点下添加了mag3110这个子节点。正点原子的I.MX6U-ALPHA开发板上没有用到mag3110,因此需要将此节点删除掉。
        第13~19行,NXP官方EVK开发板也接了一个fxls8471,正点原子的I.MX6U-ALPHA开发板同样没有此器件,所以也要将其删除掉。
        将i2c1节点里面原有的mag3110和fxls8471这两个I2C子节点删除,然后添加ap3216c子节点信息,完成以后的i2c1节点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61.5.1.3 添加ap3216c子节点以后的i2c1节点
1&i2c1 {
2      clock-frequency =<100000>;
3      pinctrl-names ="default";
4      pinctrl-0=<&pinctrl_i2c1>;
5      status ="okay";
6
7      ap3216c@1e {
8          compatible ="alientek,ap3216c";
9          reg =<0x1e>;
10};
11};

        第7行,ap3216c子节点,@后面的“1e”是ap3216c的器件地址。
        第8行,设置compatible值为“alientek,ap3216c”。
        第9行,reg属性也是设置ap3216c器件地址的,因此reg设置为0x1e。
        设备树修改完成以后使用“makedtbs”重新编译一下,然后使用新的设备树启动Linux内核。/sys/bus/i2c/devices目录下存放着所有I2C设备,如果设备树修改正确的话,会在/sys/bus/i2c/devices目录下看到一个名为“0-001e”的子目录,如图61.5.1.1所示:

图61.5.1.1  当前系统I2C设备

        图61.5.1.1中的“0-001e”就是ap3216c的设备目录,“1e”就是ap3216c器件地址。进入0-001e目录,可以看到“name”文件,name问价就保存着此设备名字,在这里就是“ap3216c”,如图61.5.1.2所示:

图61.5.1.2 ap3216c器件名字

61.5.2 AP3216C驱动编写
新建名为“21_iic”的文件夹,然后在21_iic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iic”。工程创建好以后新建ap3216c.c和ap3216creg.h这两个文件,ap3216c.c为AP3216C的驱动代码,ap3216creg.h是AP3216C寄存器头文件。先在ap3216creg.h中定义好AP3216C的寄存器,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61.5.2.1 ap3216creg.h文件代码段
1  #ifndef AP3216C_H
2  #define AP3216C_H
3/***************************************************************
4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5文件名        : ap3216creg.h
6作者        : 左忠凯
7版本        : V1.0
8描述        : AP3216C寄存器地址描述头文件
9其他        : 无
10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11日志        : 初版V1.0 2019/9/2 左忠凯创建
12 ***************************************************************/
13/* AP3316C寄存器 */
14 #define AP3216C_SYSTEMCONG          0x00        /* 配置寄存器        */
15 #define AP3216C_INTSTATUS    0X01        /* 中断状态寄存器        */
16 #define AP3216C_INTCLEAR                0X02        /* 中断清除寄存器        */
17 #define AP3216C_IRDATALOW           0x0A        /* IR数据低字节        */
18 #define AP3216C_IRDATAHIGH          0x0B        /* IR数据高字节        */
19 #define AP3216C_ALSDATALOW          0x0C        /* ALS数据低字节        */
20 #define AP3216C_ALSDATAHIGH         0X0D        /* ALS数据高字节        */
21 #define AP3216C_PSDATALOW           0X0E        /* PS数据低字节        */
22 #define AP3216C_PSDATAHIGH          0X0F        /* PS数据高字节        */
23
24 #endif
        ap3216creg.h没什么好讲的,就是一些寄存器宏定义。然后在ap3216c.c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61.5.2.2 ap3216c.c文件代码段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4   #include <linux/ide.h>
5   #include <linux/init.h>
6   #include <linux/module.h>
7   #include <linux/errno.h>
8   #include <linux/gpio.h>
9   #include <linux/cdev.h>
10  #include <linux/device.h>
11  #include <linux/of_gpio.h>
12  #include <linux/semaphore.h>
13  #include <linux/timer.h>
14  #include <linux/i2c.h>
15  #include <asm/mach/map.h>
16  #include <asm/uaccess.h>
17  #include <asm/io.h>
18  #include "ap3216creg.h"
19/***************************************************************
20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21文件名        : ap3216c.c
22作者        : 左忠凯
23版本        : V1.0
24描述        : AP3216C驱动程序
25其他        : 无
26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7日志        : 初版V1.0 2019/9/2 左忠凯创建
28  ***************************************************************/
29  #define AP3216C_CNT                 1
30  #define AP3216C_NAME            "ap3216c"
31
32struct ap3216c_dev {
33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4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5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6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7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38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39void*private_data;                        /* 私有数据                        */
40unsignedshort ir, als, ps;        /* 三个光传感器数据        */
41};
42
43staticstruct ap3216c_dev ap3216cdev;
44
45/*
46   * @description        : 从ap3216c读取多个寄存器数据
47   * @param – dev        :  ap3216c设备
48   * @param – reg        :  要读取的寄存器首地址
49   * @param – val        :  读取到的数据
50   * @param – len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51   * @return              : 操作结果
52   */
53staticint ap3216c_read_regs(struct ap3216c_dev *dev, u8 reg,
void*val,int len)
54{
55int ret;
56struct i2c_msg msg[2];
57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struct i2c_client *)
dev->private_data;
58
59/* msg[0]为发送要读取的首地址 */
60      msg[0].addr = client->addr;        /* ap3216c地址        */
61      msg[0].flags =0;        /* 标记为发送数据        */
62      msg[0].buf =®        /* 读取的首地址                */
63      msg[0].len =1;        /* reg长度                        */
64
65/* msg[1]读取数据 */
66      msg[1].addr = client->addr;        /* ap3216c地址        */
67      msg[1].flags = I2C_M_RD;        /* 标记为读取数据        */
68      msg[1].buf = val;        /* 读取数据缓冲区        */
69      msg[1].len = len;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
70
71      ret = i2c_transfer(client->adapter, msg,2);
72if(ret ==2){
73          ret =0;
74}else{
75          printk("i2c rd failed=%d reg=%06x len=%d\n",ret, reg, len);
76          ret =-EREMOTEIO;
77}
78return ret;
79}
80
81/*
82   * @description        : 向ap3216c多个寄存器写入数据
83   * @param – dev        :  ap3216c设备
84   * @param – reg        :  要写入的寄存器首地址
85   * @param – val        :  要写入的数据缓冲区
86   * @param – len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87   * @return                    :   操作结果
88   */
89static s32 ap3216c_write_regs(struct ap3216c_dev *dev, u8 reg,
u8 *buf, u8 len)
90{
91      u8 b[256];
92struct i2c_msg msg;
93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struct i2c_client *)
dev->private_data;
94
95      b[0]= reg;        /* 寄存器首地址                                                */
96      memcpy(&b[1],buf,len);        /* 将要写入的数据拷贝到数组b里面        */
97
98      msg.addr = client->addr;        /* ap3216c地址                                        */
99      msg.flags =0;        /* 标记为写数据                                                */
100
101     msg.buf = b;        /* 要写入的数据缓冲区                                */
102     msg.len = len +1;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
103
104return i2c_transfer(client->adapter,&msg,1);
105}
106
107/*
108  * @description        : 读取ap3216c指定寄存器值,读取一个寄存器
109  * @param – dev        :  ap3216c设备
110  * @param – reg        :  要读取的寄存器
111  * @return                    :   读取到的寄存器值
112  */
113staticunsignedchar ap3216c_read_reg(struct ap3216c_dev *dev,
u8 reg)
114{
115     u8 data =0;
116
117     ap3216c_read_regs(dev, reg,&data,1);
118return data;
119
120 #if0
121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struct i2c_client *)
dev->private_data;
122return i2c_smbus_read_byte_data(client, reg);
123 #endif
124}
125
126/*
127  * @description         : 向ap3216c指定寄存器写入指定的值,写一个寄存器
128  * @param – dev        :  ap3216c设备
129  * @param – reg        :  要写的寄存器
130  * @param – data        : 要写入的值
131  * @return                   :    无
132  */
133staticvoid ap3216c_write_reg(struct ap3216c_dev *dev, u8 reg,
u8 data)
134{
135     u8 buf =0;
136     buf = data;
137     ap3216c_write_regs(dev, reg,&buf,1);
138}
139
140/*
141  * @description         : 读取AP3216C的数据,读取原始数据,包括ALS,PS和IR,
142  *                              :同时打开ALS,IR+PS的话两次数据读取的间隔要大于112.5ms
143  * @param - ir          : ir数据
144  * @param - ps          : ps数据
145  * @param - ps          : als数据
146  * @return              : 无。
147  */
148void ap3216c_readdata(struct ap3216c_dev *dev)
149{
150unsignedchar i =0;
151unsignedchar buf[6];
152
153/* 循环读取所有传感器数据 */
154for(i =0; i <6; i++)
155{
156         buf<span style="font-style: italic;"><span style="font-style: normal;">= ap3216c_read_reg(dev, AP3216C_IRDATALOW + i);
157}
158
159if(buf[0]&0X80)        /* IR_OF位为1,则数据无效                */
160         dev->ir =0;
161else        /* 读取IR传感器的数据        */
162         dev->ir =((unsignedshort)buf[1]<<2)|(buf[0]&0X03);
163
164     dev->als =((unsignedshort)buf[3]<<8)| buf[2];/* ALS数据*/
165
166if(buf[4]&0x40)        /* IR_OF位为1,则数据无效                */
167         dev->ps =0;
168else        /* 读取PS传感器的数据                */
169         dev->ps =((unsignedshort)(buf[5]&0X3F)<<4)|
(buf[4]&0X0F);
170}
171
172/*
173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174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175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176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177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178  */
179staticint ap3216c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180{
181     filp->private_data =&ap3216cdev;
182
183/* 初始化AP3216C */
184     ap3216c_write_reg(&ap3216cdev, AP3216C_SYSTEMCONG,0x04);
185     mdelay(50);        /* AP3216C复位最少10ms  */
186     ap3216c_write_reg(&ap3216cdev, AP3216C_SYSTEMCONG,0X03);
187return0;
188}
189
190/*
191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192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93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194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195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196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197  */
198static ssize_t ap3216c_read(struct file *filp,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
199{
200short data[3];
201long err =0;
202
203struct ap3216c_dev *dev =(struct ap3216c_dev *)
filp->private_data;
204
205     ap3216c_readdata(dev);
206
207     data[0]= dev->ir;
208     data[1]= dev->als;
209     data[2]= dev->ps;
210     err = copy_to_user(buf, data,sizeof(data));
211return0;
212}
213
214/*
215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216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217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218  */
219staticint ap3216c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220{
221return0;
222}
223
224/* AP3216C操作函数 */
225staticconststruct file_operations ap3216c_ops ={
226.owner = THIS_MODULE,
227.open = ap3216c_open,
228.read = ap3216c_read,
229.release = ap3216c_release,
230};
231
232/*
233   * @description                 : i2c驱动的probe函数,当驱动与
234   *                       设备匹配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
235   * @param - client         : i2c设备
236   * @param - id              : i2c设备ID
237   * @return                  : 0,成功;其他负值,失败
238   */
239staticint ap3216c_probe(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conststruct i2c_device_id *id)
240{
241/* 1、构建设备号 */
242if(ap3216cdev.major){
243         ap3216cdev.devid = MKDEV(ap3216cdev.major,0);
244         register_chrdev_region(ap3216cdev.devid, AP3216C_CNT,
AP3216C_NAME);
245}else{
246         alloc_chrdev_region(&ap3216cdev.devid,0, AP3216C_CNT,
AP3216C_NAME);
247         ap3216cdev.major = MAJOR(ap3216cdev.devid);
248}
249
250/* 2、注册设备 */
251     cdev_init(&ap3216cdev.cdev,&ap3216c_ops);
252     cdev_add(&ap3216cdev.cdev, ap3216cdev.devid, AP3216C_CNT);
253
254/* 3、创建类 */
255     ap3216cdev.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AP3216C_NAME);
256if(IS_ERR(ap3216cdev.class)){
257return PTR_ERR(ap3216cdev.class);
258}
259
260/* 4、创建设备 */
261     ap3216cdev.device = device_create(ap3216cdev.class,NULL,
ap3216cdev.devid,NULL, AP3216C_NAME);
262if(IS_ERR(ap3216cdev.device)){
263return PTR_ERR(ap3216cdev.device);
264}
265
266     ap3216cdev.private_data = client;
267
268return0;
269}
270
271/*
272  * @description           : i2c驱动的remove函数,移除i2c驱动此函数会执行
273  * @param – client        : i2c设备
274  * @return                  : 0,成功;其他负值,失败
275  */
276staticint ap3216c_remove(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277{
278/* 删除设备 */
279     cdev_del(&ap3216cdev.cdev);
280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ap3216cdev.devid, AP3216C_CNT);
281
282/* 注销掉类和设备 */
283     device_destroy(ap3216cdev.class, ap3216cdev.devid);
284     class_destroy(ap3216cdev.class);
285return0;
286}
287
288/* 传统匹配方式ID列表 */
289staticconststruct i2c_device_id ap3216c_id[]={
290{"alientek,ap3216c",0},
291{}
292};
293
294/* 设备树匹配列表 */
295staticconststruct of_device_id ap3216c_of_match[]={
296{.compatible ="alientek,ap3216c"},
297{/* Sentinel */}
298};
299
300/* i2c驱动结构体 */
301staticstruct i2c_driver ap3216c_driver ={
302.probe = ap3216c_probe,
303.remove = ap3216c_remove,
304.driver ={
305.owner = THIS_MODULE,
306.name ="ap3216c",
307.of_match_table = ap3216c_of_match,
308},
309.id_table = ap3216c_id,
310};
311
312/*
313  * @description         : 驱动入口函数
314  * @param               : 无
315  * @return              : 无
316  */
317staticint __init ap3216c_init(void)
318{
319int ret =0;
320
321     ret = i2c_add_driver(&ap3216c_driver);
322return ret;
323}
324
325/*
326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327  * @param               : 无
328  * @return              : 无
329  */
330staticvoid __exit ap3216c_exit(void)
331{
332     i2c_del_driver(&ap3216c_driver);
333}
334
335/* module_i2c_driver(ap3216c_driver) */
336
337 module_init(ap3216c_init);
338 module_exit(ap3216c_exit);
339 MODULE_LICENSE("GPL");
340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span></span>

        第32~41行,ap3216c设备结构体,第39行的private_data成员变量用于存放ap3216c对应的i2c_client。第40行的ir、als和ps分别存储AP3216C的IR、ALS和PS数据。
        第43行,定义一个ap3216c_dev类型的设备结构体变量ap3216cdev。
        第53~79行,ap3216c_read_regs函数实现多字节读取,但是AP3216C好像不支持连续多字节读取,此函数在测试其他I2C设备的时候可以实现多给字节连续读取,但是在AP3216C上不能连续读取多个字节。不过读取一个字节没有问题的。
        第89~105行,ap3216c_write_regs函数实现连续多字节写操作。
        第113~124行,ap3216c_read_reg函数用于读取AP3216C的指定寄存器数据,用于一个寄存器的数据读取。
        第133~138行,ap3216c_write_reg函数用于向AP3216C的指定寄存器写入数据,用于一个寄存器的数据写操作。
        第148~170行,读取AP3216C的PS、ALS和IR等传感器原始数据值。
        第179~230行,标准的支付设备驱动框架。
        第239~269行,ap3216c_probe函数,当I2C设备和驱动匹配成功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和platform驱动框架一样。此函数前面都是标准的字符设备注册代码,最后面会将此函数的第一个参数client传递给ap3216cdev的private_data成员变量。
        第289~292行,ap3216c_id匹配表,i2c_device_id类型。用于传统的设备和驱动匹配,也就是没有使用设备树的时候。
        第295~298行,ap3216c_of_match匹配表,of_device_id类型,用于设备树设备和驱动匹配。这里只写了一个compatible属性,值为“alientek,ap3216c”。
        第301~310行,ap3216c_driver结构体变量,i2c_driver类型。
        第317~323行,驱动入口函数ap3216c_init,此函数通过调用i2c_add_driver来向Linux内核注册i2c_driver,也就是ap3216c_driver。
        第330~333行,驱动出口函数ap3216c_exit,此函数通过调用i2c_del_driver来注销掉前面注册的ap3216c_driver。
61.5.3 编写测试APP
新建ap3216cApp.c文件,然后在里面输入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61.5.3.1 ap3216cApp.c文件代码段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unistd.h"
3  #include "sys/types.h"
4  #include "sys/stat.h"
5  #include "sys/ioctl.h"
6  #include "fcntl.h"
7  #include "stdlib.h"
8  #include "string.h"
9  #include <poll.h>
10 #include <sys/select.h>
11 #include <sys/time.h>
12 #include <signal.h>
13 #include <fcntl.h>
14/***************************************************************
15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6文件名        : ap3216cApp.c
17作者        : 左忠凯
18版本        : V1.0
19描述        : ap3216c设备测试APP。
20其他        : 无
21使用方法                :./ap3216cApp /dev/ap3216c
22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3日志        : 初版V1.0 2019/9/20 左忠凯创建
24 ***************************************************************/
25
26/*
27  * @description         : main主程序
28  * @param - argc          : argv数组元素个数
29  * @param - argv         : 具体参数
30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31  */
32int main(int argc,char*argv[])
33{
34        int fd;
35        char*filename;
36        unsignedshort databuf[3];
37        unsignedshort ir, als, ps;
38        int ret =0;
39
40        if(argc !=2){
41        printf("Error Usage!\r\n");
42        return-1;
43        }
44
45        filename = argv[1];
46        fd = open(filename, O_RDWR);
47        if(fd <0){
48        printf("can't open file %s\r\n", filename);
49        return-1;
50        }
51
52        while(1){
53        ret = read(fd, databuf,sizeof(databuf));
54        if(ret ==0){        /* 数据读取成功                */
55                ir =  databuf[0];        /* ir传感器数据        */
56                als = databuf[1];        /* als传感器数据        */
57                ps =  databuf[2];        /* ps传感器数据        */
58                printf("ir = %d, als = %d, ps = %d\r\n", ir, als, ps);
59        }
60        usleep(200000);                        /*100ms                         */
61        }
62        close(fd);                                        /* 关闭文件                        */
63        return0;
64}

        ap3216cApp.c文件内容很简单,就是在while循环中不断的读取AP3216C的设备文件,从而得到ir、als和ps这三个数据值,然后将其输出到终端上。
61.6 运行测试
61.6.1 编译驱动程序和测试APP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ap3216c.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61.6.1.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home/zuozhongkai/linux/IMX6ULL/linux/temp/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
......
4  obj-m := ap3216c.o
......
11 clean:

12$(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ap3216c.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ap3216c.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ap3216c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ap3216cApp.c -o ap3216c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ap3216cApp这个应用程序。
61.6.2 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ap3216c.ko和ap3216c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4.1.15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15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ap3216c.ko这个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ap3216c.ko        //加载驱动模块

        当驱动模块加载成功以后使用ap3216cApp来测试,输入如下命令:
./ap3216cApp /dev/ap3216c

        测试APP会不断的从AP3216C中读取数据,然后输出到终端上,如图61.6.2.1所示:

图61.6.2.1 获取到的AP3216C数据

        大家可以用手电筒照一下AP3216C,或者手指靠近AP3216C来观察传感器数据有没有变化。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