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Linux连载】第六十二章Linux SPI驱动实验--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2020-07-09):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00792-1-1.html
4)对正点原子Linux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5)关注正点原子公众号,获取最新资料

第六十二章Linux SPI驱动实验

        上一章我们讲解了如何编写Linux下的I2C设备驱动,SPI也是很常用的一个串行通信协议,本章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在Linux下编写SPI设备驱动。本章实验的最终目的就是驱动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ICM-20608这个SPI接口的六轴传感器,可以在应用程序中读取ICM-20608的原始传感器数据。

62.1 Linux下SPI驱动框架简介
        SPI驱动框架和I2C很类似,都分为主机控制器驱动和设备驱动,主机控制器也就是发SOC的SPI控制器接口。比如在裸机篇中的《第二十七章SPI实验》,我们编写了bsp_spi.c和bsp_spi.h这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是I.MX6U的SPI控制器驱动,我们编写好SPI控制器驱动以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不管是什么SPI设备,SPI控制器部分的驱动都是一样,我们的重点就落在了种类繁多的SPI设备驱动。
62.1.1 SPI主机驱动
SPI主机驱动就是SOC的SPI控制器驱动,类似I2C驱动里面的适配器驱动。Linux内核使用spi_master表示SPI主机驱动,spi_master是个结构体,定义在include/linux/spi/spi.h文件中,内容如下(有缩减):
示例代码62.1.1.1 spi_master结构体
315struct spi_master {
316struct device   dev;
317
318 struct list_head list;
......
326     s16         bus_num;
327
328/* chipselects will be integral to many controllers; some others
329      * might use board-specific GPIOs.
330      */
331     u16         num_chipselect;
332
333/* some SPI controllers pose alignment requirements on DMAable
334      * buffers; let protocol drivers know about these requirements.
335      */
336     u16         dma_alignment;
337
338/* spi_device.mode flags understood by this controller driver */
339     u16         mode_bits;
340
341/* bitmask of supported bits_per_word for transfers */
342     u32         bits_per_word_mask;
......
347/* limits on transfer speed */
348     u32         min_speed_hz;
349     u32         max_speed_hz;
350
351/* other constraints relevant to this driver */
352     u16         flags;
......
359/* lock and mutex for SPI bus locking */
360     spinlock_t      bus_lock_spinlock;
361struct mutex        bus_lock_mutex;
362
363/* flag indicating that the SPI bus is locked for exclusive use */
364bool            bus_lock_flag;
......
372int(*setup)(struct spi_device *spi);
373
......
393int(*transfer)(struct spi_device *spi,
394struct spi_message *mesg);
......
434        int(*transfer_one_message)(struct spi_master *master,
435struct spi_message *mesg);
......
462};

        第393行,transfer函数,和i2c_algorithm中的master_xfer函数一样,控制器数据传输函数。
        第434行,transfer_one_message函数,也用于SPI数据发送,用于发送一个spi_message,SPI的数据会打包成spi_message,然后以队列方式发送出去。
也就是SPI主机端最终会通过transfer函数与SPI设备进行通信,因此对于SPI主机控制器的驱动编写者而言transfer函数是需要实现的,因为不同的SOC其SPI控制器不同,寄存器都不一样。和I2C适配器驱动一样,SPI主机驱动一般都是SOC厂商去编写的,所以我们作为SOC的使用者,这一部分的驱动就不用操心了,除非你是在SOC原厂工作,内容就是写SPI主机驱动。
        SPI主机驱动的核心就是申请spi_master,然后初始化spi_master,最后向Linux内核注册spi_master。
        1、spi_master申请与释放
        spi_alloc_master函数用于申请spi_master,函数原型如下:
struct spi_master *spi_alloc_master(struct device         *dev,
                                                         unsigned                 size)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dev:设备,一般是platform_device中的dev成员变量。
        size:私有数据大小,可以通过spi_master_get_devdata函数获取到这些私有数据。
        返回值:申请到的spi_master。
        spi_master的释放通过spi_master_put函数来完成,当我们删除一个SPI主机驱动的时候就需要释放掉前面申请的spi_master,spi_master_put函数原型如下:
void spi_master_put(struct spi_master *master)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master:要释放的spi_master。
        返回值:无。
        2、spi_master的注册与注销
        当spi_master初始化完成以后就需要将其注册到Linux内核,spi_master注册函数为spi_register_master,函数原型如下:
int spi_register_master(struct spi_master *master)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master:要注册的spi_master。
        返回值:0,成功;负值,失败。
        I.MX6U的SPI主机驱动会采用spi_bitbang_start这个API函数来完成spi_master的注册,spi_bitbang_start函数内部其实也是通过调用spi_register_master函数来完成spi_master的注册。
        如果要注销spi_master的话可以使用spi_unregister_master函数,此函数原型为:
void spi_unregister_master(struct spi_master *master)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master:要注销的spi_master。
        返回值:无。
        如果使用spi_bitbang_start注册spi_master的话就要使用spi_bitbang_stop来注销掉spi_master。
62.1.2 SPI设备驱动
        spi设备驱动也和i2c设备驱动也很类似,Linux内核使用spi_driver结构体来表示spi设备驱动,我们在编写SPI设备驱动的时候需要实现spi_driver。spi_driver结构体定义在include/linux/spi/spi.h文件中,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62.1.1.2 spi_driver结构体
180struct spi_driver {
180conststruct spi_device_id *id_table;
180int(*probe)(struct spi_device *spi);
180int(*remove)(struct spi_device *spi);
180void(*shutdown)(struct spi_device *spi);
180struct device_driver    driver;
180};

        可以看出,spi_driver和i2c_driver、platform_driver基本一样,当SPI设备和驱动匹配成功以后probe函数就会执行。
        同样的,spi_driver初始化完成以后需要向Linux内核注册,spi_driver注册函数为spi_register_driver,函数原型如下:
int spi_register_driver(struct spi_driver *sdrv)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sdrv:要注册的spi_driver。
        返回值:0,注册成功;赋值,注册失败。
        注销SPI设备驱动以后也需要注销掉前面注册的spi_driver,使用spi_unregister_driver函数完成spi_driver的注销,函数原型如下:
void spi_unregister_driver(struct spi_driver *sdrv)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sdrv:要注销的spi_driver。
        返回值:无。
        spi_driver注册示例程序如下:
示例代码62.1.1.3 spi_driver注册示例程序
1 /* probe函数 */
2staticint xxx_probe(struct spi_device *spi)
3{
4        /* 具体函数内容 */
5        return0;
6}
7
8/* remove函数 */
9staticint xxx_remove(struct spi_device *spi)
10{
11        /* 具体函数内容 */
12                return0;
13}
14/* 传统匹配方式ID列表 */
15staticconststruct spi_device_id xxx_id[]={
16        {"xxx",0},
17        {}
18};
19
20/* 设备树匹配列表 */
21staticconststruct of_device_id xxx_of_match[]={
22        {.compatible ="xxx"},
23        {/* Sentinel */}
24};
25
26/* SPI驱动结构体 */
27staticstruct spi_driver xxx_driver ={
28        .probe = xxx_probe,
29        .remove = xxx_remove,
30        .driver ={
31        .owner = THIS_MODULE,
32        .name ="xxx",
33        .of_match_table = xxx_of_match,
34        },
35        .id_table = xxx_id,
36};
37
38/* 驱动入口函数 */
39staticint __init xxx_init(void)
40{
41        return spi_register_driver(&xxx_driver);
42}
43
44/* 驱动出口函数 */
45staticvoid __exit xxx_exit(void)
46{
47        spi_unregister_driver(&xxx_driver);
48}
49
50 module_init(xxx_init);
51 module_exit(xxx_exit);

        第1~36行,spi_driver结构体,需要SPI设备驱动人员编写,包括匹配表、probe函数等。和i2c_driver、platform_driver一样,就不详细讲解了。
        第39~42行,在驱动入口函数中调用spi_register_driver来注册spi_driver。
        第45~48行,在驱动出口函数中调用spi_unregister_driver来注销spi_driver。
62.1.3 SPI设备和驱动匹配过程
        SPI设备和驱动的匹配过程是由SPI总线来完成的,这点和platform、I2C等驱动一样,SPI总线为spi_bus_type,定义在drivers/spi/spi.c文件中,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62.1.3.1 spi_bus_type结构体
131struct bus_type spi_bus_type ={
132.name       ="spi",
133.dev_groups = spi_dev_groups,
134.match      = spi_match_device,
135.uevent     = spi_uevent,
136};

        可以看出,SPI设备和驱动的匹配函数为spi_match_device,函数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62.1.3.2 spi_match_device函数
99staticint spi_match_device(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100{
101conststruct spi_device *spi = to_spi_device(dev);
102conststruct spi_driver *sdrv = to_spi_driver(drv);
103
104/* Attempt an OF style match */
105if(of_driver_match_device(dev, drv))
106return1;
107
108/* Then try ACPI */
109if(acpi_driver_match_device(dev, drv))
110return1;
111
112if(sdrv->id_table)
113return!!spi_match_id(sdrv->id_table, spi);
114
115return strcmp(spi->modalias, drv->name)==0;
116}

spi_match_device函数和i2c_match_device函数的对于设备和驱动的匹配过程基本一样。
第105行,of_driver_match_device函数用于完成设备树设备和驱动匹配。比较SPI设备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和of_device_id中的compatible属性是否相等,如果相当的话就表示SPI设备和驱动匹配。
        第109行,acpi_driver_match_device函数用于ACPI形式的匹配。
        第113行,i2c_match_id函数用于传统的、无设备树的I2C设备和驱动匹配过程。比较I2C设备名字和i2c_device_id的name字段是否相等,相等的话就说明I2C设备和驱动匹配。
        第115行,比较spi_device中modalias成员变量和device_driver中的name成员变量是否相等。
62.2 I.MX6U SPI主机驱动分析
        和I2C的适配器驱动一样,SPI主机驱动一般都由SOC厂商编写好了,打开imx6ull.dtsi文件,找到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62.2.1 imx6ull.dtsi文件中的ecspi3节点内容
1  ecspi3: ecspi@02010000 {
2      #address-cells =<1>;
3      #size-cells =<0>;
4      compatible ="fsl,imx6ul-ecspi","fsl,imx51-ecspi";
5      reg =<0x020100000x4000>;
6      interrupts =<GIC_SPI 33 IRQ_TYPE_LEVEL_HIGH>;
7      clocks =<&clks IMX6UL_CLK_ECSPI3>,
8<&clks IMX6UL_CLK_ECSPI3>;
9      clock-names ="ipg","per";
10     dmas =<&sdma 771>,<&sdma 872>;
11     dma-names ="rx","tx";
12     status ="disabled";
13};

        重点来看一下第4行的compatible属性值,compatible属性有两个值“fsl,imx6ul-ecspi”和“fsl,imx51-ecspi”,在Linux内核源码中搜素这两个属性值即可找到I.MX6U对应的ECSPI(SPI)主机驱动。I.MX6U的ECSPI主机驱动文件为drivers/spi/spi-imx.c,在此文件中找到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62.2.2 spi_imx_driver结构体
694staticstruct platform_device_id spi_imx_devtype[]={
695{
696.name ="imx1-cspi",
697.driver_data =(kernel_ulong_t)&imx1_cspi_devtype_data,
698},{
699.name ="imx21-cspi",
700.driver_data =(kernel_ulong_t)&imx21_cspi_devtype_data,
......
713},{
714.name ="imx6ul-ecspi",
715.driver_data =(kernel_ulong_t)&imx6ul_ecspi_devtype_data,
716},{
717/* sentinel */
718}
719};
720
721staticconststruct of_device_id spi_imx_dt_ids[]={
722{.compatible ="fsl,imx1-cspi",.data =
&imx1_cspi_devtype_data,},
......
728{.compatible ="fsl,imx6ul-ecspi",.data =
&imx6ul_ecspi_devtype_data,},
729{/* sentinel */}
730};
731 MODULE_DEVICE_TABLE(of, spi_imx_dt_ids);
......
1338staticstruct platform_driver spi_imx_driver ={
1339.driver ={
1340.name = DRIVER_NAME,
1341.of_match_table = spi_imx_dt_ids,
1342.pm = IMX_SPI_PM,
1343},
1344.id_table = spi_imx_devtype,
1345.probe = spi_imx_probe,
1346.remove = spi_imx_remove,
1347};
1348 module_platform_driver(spi_imx_driver);

        第714行,spi_imx_devtype为SPI无设备树匹配表。
        第721行,spi_imx_dt_ids为SPI设备树匹配表。
        第728行,“fsl,imx6ul-ecspi”匹配项,因此可知I.MX6U的ECSPI驱动就是spi-imx.c这个文件。
        第1338~1347行,platform_driver驱动框架,和I2C的适配器驱动一行,SPI主机驱动器采用了platfom驱动框架。当设备和驱动匹配成功以后spi_imx_probe函数就会执行。
spi_imx_probe函数会从设备树中读取相应的节点属性值,申请并初始化spi_master,最后调用spi_bitbang_start函数(spi_bitbang_start会调用spi_register_master函数)向Linux内核注册spi_master。
        对于I.MX6U来讲,SPI主机的最终数据收发函数为spi_imx_transfer,此函数通过如下层层调用最终实现SPI数据发送:
spi_imx_transfer
        -> spi_imx_pio_transfer
                -> spi_imx_push
                        -> spi_imx->tx

        spi_imx是个spi_imx_data类型的机构指针变量,其中tx和rx这两个成员变量分别为SPI数据发送和接收函数。I.MX6U SPI主机驱动会维护一个spi_imx_data类型的变量spi_imx,并且使用spi_imx_setupxfer函数来设置spi_imx的tx和rx函数。根据要发送的数据数据位宽的不同,分别有8位、16位和32位的发送函数,如下所示:
spi_imx_buf_tx_u8
spi_imx_buf_tx_u16
spi_imx_buf_tx_u32

        同理,也有8位、16位和32位的数据接收函数,如下所示:
spi_imx_buf_rx_u8
spi_imx_buf_rx_u16
spi_imx_buf_rx_u32

        我们就以spi_imx_buf_tx_u8这个函数为例,看看,一个自己的数据发送是怎么完成的,在spi-imx.c文件中找到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62.2.3 spi_imx_buf_tx_u8函数
152 #define MXC_SPI_BUF_TX(type)                \
153staticvoid spi_imx_buf_tx_##type(struct spi_imx_data *spi_imx)  \
154{                                                \
155     type val =0;                                                \
156                                                \
157if(spi_imx->tx_buf){                \
158         val =*(type *)spi_imx->tx_buf;                \
159         spi_imx->tx_buf +=sizeof(type);                \
160}                                                \
161                                                \
162     spi_imx->count -=sizeof(type);                \
163                                                \
164     writel(val, spi_imx->base + MXC_CSPITXDATA);        \
165}
166
167 MXC_SPI_BUF_RX(u8)
168 MXC_SPI_BUF_TX(u8)

        从示例代码62.2.3可以看出,spi_imx_buf_tx_u8函数是通过MXC_SPI_BUF_TX宏来实现的。第164行就是将要发送的数据值写入到ECSPI的TXDATA寄存器里面去,这和我们SPI裸机实验的方法一样。将第168行的MXC_SPI_BUF_TX(u8)展开就是spi_imx_buf_tx_u8函数。其他的tx和rx函数都是这样实现的,这里就不做介绍了。关于I.MX6U的主机驱动程序就讲解到这里,基本套路和I2C的适配器驱动程序类似。
62.3 SPI设备驱动编写流程
62.3.1 SPI设备信息描述
        1、IO的pinctrl子节点创建与修改
        首先肯定是根据所使用的IO来创建或修改pinctrl子节点,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唯独要注意的就是检查相应的IO有没有被其他的设备所使用,如果有的话需要将其删除掉!
        2、SPI设备节点的创建与修改
        采用设备树的情况下,SPI设备信息描述就通过创建相应的设备子节点来完成,我们可以打开imx6qdl-sabresd.dtsi这个设备树头文件,在此文件里面找到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62.3.1.1 m25p80设备节点
308&ecspi1 {
309     fsl,spi-num-chipselects =<1>;
310     cs-gpios =<&gpio4 90>;
311     pinctrl-names ="default";
312     pinctrl-0=<&pinctrl_ecspi1>;
313     status ="okay";
314
315     flash: m25p80@0 {
316         #address-cells =<1>;
317         #size-cells =<1>;
318         compatible ="st,m25p32";
319         spi-max-frequency =<20000000>;
320         reg =<0>;
321};
322};

        示例代码62.3.1.1是I.MX6Q的一款板子上的一个SPI设备节点,在这个板子的ECSPI接口上接了一个m25p80,这是一个SPI接口的设备。
        第309行,设置“fsl,spi-num-chipselects”属性为1,表示只有一个设备。
        第310行,设置“cs-gpios”属性,也就是片选信号为GPIO4_IO09。
        第311行,设置“pinctrl-names”属性,也就是SPI设备所使用的IO名字。
        第312行,设置“pinctrl-0”属性,也就是所使用的IO对应的pinctrl节点。
        第313行,将ecspi1节点的“status”属性改为“okay”。
        第315~320行,ecspi1下的m25p80设备信息,每一个SPI设备都采用一个子节点来描述其设备信息。第315行的“m25p80@0”后面的“0”表示m25p80的接到了ECSPI的通道0上。这个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硬件来设置。
        第318行,SPI设备的compatible属性值,用于匹配设备驱动。
        第319行,“spi-max-frequency”属性设置SPI控制器的最高频率,这个要根据所使用的SPI设备来设置,比如在这里将SPI控制器最高频率设置为20MHz。
        第320行,reg属性设置m25p80这个设备所使用的ECSPI通道,和“m25p80@0”后面的“0”一样。
        我们一会在编写ICM20608的设备树节点信息的时候就参考示例代码62.3.1.1中的内容即可。
62.3.2 SPI设备数据收发处理流程
        SPI设备驱动的核心是spi_driver,这个我们已经在62.1.2小节讲过了。当我们向Linux内核注册成功spi_driver以后就可以使用SPI核心层提供的API函数来对设备进行读写操作了。首先是spi_transfer结构体,此结构体用于描述SPI传输信息,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62.3.2.1 spi_transfer结构体
603struct spi_transfer {
604/* it's ok if tx_buf == rx_buf (right?)
605      * for MicroWire, one buffer must be null
606      * buffers must work with dma_*map_single() calls, unless
607      *   spi_message.is_dma_mapped reports a pre-existing mapping
608      */
609constvoid*tx_buf;
610void*rx_buf;
611unsigned    len;
612
613     dma_addr_t  tx_dma;
614     dma_addr_t  rx_dma;
615struct sg_table tx_sg;
616struct sg_table rx_sg;
617
618unsigned    cs_change:1;
619unsigned    tx_nbits:3;
620unsigned    rx_nbits:3;
621 #define SPI_NBITS_SINGLE    0x01/* 1bit transfer */
622 #define SPI_NBITS_DUAL      0x02/* 2bits transfer */
623 #define SPI_NBITS_QUAD      0x04/* 4bits transfer */
624     u8      bits_per_word;
625     u16     delay_usecs;
626     u32     speed_hz;
627
628struct list_head transfer_list;
629};

        第609行,tx_buf保存着要发送的数据。
        第610行,rx_buf用于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第611行,len是要进行传输的数据长度,SPI是全双工通信,因此在一次通信中发送和接收的字节数都是一样的,所以spi_transfer中也就没有发送长度和接收长度之分。
        spi_transfer需要组织成spi_message,spi_message也是一个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62.3.2.2 spi_message结构体
660struct spi_message {
661struct list_head    transfers;
662
663struct spi_device   *spi;
664
665unsigned        is_dma_mapped:1;
......
678/* completion is reported through a callback */
679void(*complete)(void*context);
680void*context;
681unsigned        frame_length;
682unsigned        actual_length;
683int         status;
684
685 /* for optional use by whatever driver currently owns the
686      * spi_message ...  between calls to spi_async and then later
687      * complete(), that's the spi_master controller driver.
688      */
689struct list_head    queue;
690void*state;
691};

        在使用spi_message之前需要对其进行初始化,spi_message初始化函数为spi_message_init,函数原型如下:
void spi_message_init(struct spi_message *m)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m:要初始化的spi_message。
        返回值:无。
        spi_message初始化完成以后需要将spi_transfer添加到spi_message队列中,这里我们要用到spi_message_add_tail函数,此函数原型如下:
voidspi_message_add_tail(struct spi_transfer *t, struct spi_message *m)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t:要添加到队列中的spi_transfer。
m:spi_transfer要加入的spi_message。
        返回值:无。
        spi_message准备好以后既可以进行数据传输了,数据传输分为同步传输和异步传输,同步传输会阻塞的等待SPI数据传输完成,同步传输函数为spi_sync,函数原型如下:
int spi_sync(struct spi_device *spi, struct spi_message *message)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spi:要进行数据传输的spi_device。
message:要传输的spi_message。
        返回值:无。
        异步传输不会阻塞的等到SPI数据传输完成,异步传输需要设置spi_message中的complete成员变量,complete是一个回调函数,当SPI异步传输完成以后此函数就会被调用。SPI异步传输函数为spi_async,函数原型如下:
int spi_async(struct spi_device *spi, struct spi_message *message)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spi:要进行数据传输的spi_device。
message:要传输的spi_message。
        返回值:无。
        在本章实验中,我们采用同步传输方式来完成SPI数据的传输工作,也就是spi_sync函数。
        综上所述,SPI数据传输步骤如下:
        ①、申请并初始化spi_transfer,设置spi_transfer的tx_buf成员变量,tx_buf为要发送的数据。然后设置rx_buf成员变量,rx_buf保存着接收到的数据。最后设置len成员变量,也就是要进行数据通信的长度。
        ②、使用spi_message_init函数初始化spi_message。
        ③、使用spi_message_add_tail函数将前面设置好的spi_transfer添加到spi_message队列中。
        ④、使用spi_sync函数完成SPI数据同步传输。
        通过SPI进行n个字节的数据发送和接收的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62.3.2.3 SPI数据读写操作
/* SPI多字节发送 */
staticint spi_send(struct spi_device *spi, u8 *buf,int len)
{
int ret;
struct spi_message m;

struct spi_transfer t ={
.tx_buf = buf,
.len = len,
};

    spi_message_init(&m);        /* 初始化spi_message */
    spi_message_add_tail(t,&m);/* 将spi_transfer添加到spi_message队列 */
    ret = spi_sync(spi,&m);        /* 同步传输 */
return ret;
}

/* SPI多字节接收 */
staticint spi_receive(struct spi_device *spi, u8 *buf,int len)
{
int ret;
struct spi_message m;

struct spi_transfer t ={
.rx_buf = buf,
.len = len,
};

    spi_message_init(&m);        /* 初始化spi_message */
    spi_message_add_tail(t,&m);/* 将spi_transfer添加到spi_message队列 */
    ret = spi_sync(spi,&m);        /* 同步传输 */
return ret;
}

62.4 硬件原理图分析
本章实验硬件原理图参考26.2小节即可。
62.5 试验程序编写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开发板光盘->2、Linux驱动例程->22_spi。
62.5.1 修改设备树
        1、添加ICM20608所使用的IO
        首先在imx6ull-alientek-emmc.dts文件中添加ICM20608所使用的IO信息,在iomuxc节点中添加一个新的子节点来描述ICM20608所使用的SPI引脚,子节点名字为pinctrl_ecspi3,节点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62.5.1.1 icm20608 IO节点信息
1 pinctrl_ecspi3: icm20608 {
2          fsl,pins =<
3              MX6UL_PAD_UART2_TX_DATA__GPIO1_IO20                0x10b0        /* CS */
4              MX6UL_PAD_UART2_RX_DATA__ECSPI3_SCLK            0x10b1        /* SCLK */
5              MX6UL_PAD_UART2_RTS_B__ECSPI3_MISO              0x10b1        /* MISO */
6              MX6UL_PAD_UART2_CTS_B__ECSPI3_MOSI              0x10b1        /* MOSI */
7>;
8};

        UART2_TX_DATA这个IO是ICM20608的片选信号,这里我们并没有将其复用为ECSPI3的SS0信号,而是将其复用为了普通的GPIO。因为我们需要自己控制片选信号,所以将其复用为普通的GPIO。
        2、在ecspi3节点追加icm20608子节点
在imx6ull-alientek-emmc.dts文件中并没有任何向ecspi3节点追加内容的代码,这是因为NXP官方的6ULL EVK开发板上没有连接SPI设备。在imx6ull-alientek-emmc.dts文件最后面加入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62.5.1.2 向ecspi3节点加入icm20608信息
1&ecspi3 {
2      fsl,spi-num-chipselects =<1>;
3      cs-gpio =<&gpio1 20 GPIO_ACTIVE_LOW>;/* cant't use cs-gpios! */
4      pinctrl-names ="default";
5      pinctrl-0=<&pinctrl_ecspi3>;
6      status ="okay";
7
8      spidev: icm20608@0 {
9          compatible ="alientek,icm20608";
10         spi-max-frequency =<8000000>;
11         reg =<0>;
12};
13};

        第2行,设置当前片选数量为1,因为就只接了一个ICM20608。
        第3行,注意!这里并没有用到“cs-gpios”属性,而是用了一个自己定义的“cs-gpio”属性,因为我们要自己控制片选引脚。如果使用“cs-gpios”属性的话SPI主机驱动就会控制片选引脚。
        第5行,设置IO要使用的pinctrl子节点,也就是我们在示例代码62.5.1.1中新建的pinctrl_ecspi3。
        第6行,imx6ull.dtsi文件中默认将ecspi3节点状态(status)设置为“disable”,这里我们要将其改为“okay”。
        第8~12行,icm20608设备子节点,因为icm20608连接在ECSPI3的第0个通道上,因此@后面为0。第9行设置节点属性兼容值为“alientek,icm20608”,第10行设置SPI最大时钟频率为8MHz,这是ICM20608的SPI接口所能支持的最大的时钟频率。第11行,icm20608连接在通道0上,因此reg为0。
        imx6ull-alientek-emmc.dts文件修改完成以后重新编译一下,得到新的dtb文件,并使用新的dtb启动Linux系统。
62.5.2 编写ICM20608驱动
新建名为“22_spi”的文件夹,然后在22_spi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spi”。工程创建好以后新建icm20608.c和icm20608reg.h这两个文件,icm20608.c为ICM20608的驱动代码,icm20608reg.h是ICM20608寄存器头文件。先在icm20608reg.h中定义好ICM20608的寄存器,输入如下内容(有省略,完成的内容请参考例程):
示例代码62.5.2.1 icm20608reg.h文件内容
1  #ifndef ICM20608_H
2  #define ICM20608_H
3/***************************************************************
4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5 文件名                : icm20608reg.h
6作者        : 左忠凯
7版本        : V1.0
8描述        : ICM20608寄存器地址描述头文件
9其他        : 无
10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11日志        : 初版V1.0 2019/9/2 左忠凯创建
12 ***************************************************************/
13 #define ICM20608G_ID                                 0XAF/* ID值 */
14 #define ICM20608D_ID                                 0XAE/* ID值 */
15
16/* ICM20608寄存器
17  *复位后所有寄存器地址都为0,除了
18  *Register 107(0X6B) Power Management 1          = 0x40
19  *Register 117(0X75) WHO_AM_I                            = 0xAF或0xAE
20  */
21/* 陀螺仪和加速度自测(出产时设置,用于与用户的自检输出值比较) */
22 #define  ICM20_SELF_TEST_X_GYRO           0x00
23 #define  ICM20_SELF_TEST_Y_GYRO            0x01
24 #define  ICM20_SELF_TEST_Z_GYRO            0x02
25 #define  ICM20_SELF_TEST_X_ACCEL           0x0D
26 #define  ICM20_SELF_TEST_Y_ACCEL           0x0E
27 #define  ICM20_SELF_TEST_Z_ACCEL           0x0F
......
80/* 加速度静态偏移 */
81 #define  ICM20_XA_OFFSET_H                   0x77
82 #define  ICM20_XA_OFFSET_L                   0x78
83 #define  ICM20_YA_OFFSET_H                   0x7A
84 #define  ICM20_YA_OFFSET_L                   0x7B
85 #define  ICM20_ZA_OFFSET_H                   0x7D
86 #define  ICM20_ZA_OFFSET_L                   0x7E
87
88 #endif

        接下来继续编写icm20608.c文件,因为icm20608.c文件内容比较长,因此这里就将其分开来讲解。
        1、icm20608设备结构体创建
        首先创建一个icm20608设备机构体,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62.5.2.2 icm20608设备结构体创建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
22 #include <asm/io.h>
23 #include "icm20608reg.h"
24/***************************************************************
25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26文件名                : icm20608.c
27作者        : 左忠凯
28版本        : V1.0
29描述        : ICM20608 SPI驱动程序
30其他        : 无
31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32日志        : 初版V1.0 2019/9/2 左忠凯创建
33 ***************************************************************/
34 #define ICM20608_CNT 1
35 #define ICM20608_NAME    "icm20608"
36
37struct icm20608_dev {
38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9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40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41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42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3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44        void*private_data;        /* 私有数据                */
45        int cs_gpio;        /* 片选所使用的GPIO编号*/
46                signedint gyro_x_adc;        /* 陀螺仪X轴原始值        */
47        signedint gyro_y_adc;        /* 陀螺仪Y轴原始值        */
48        signedint gyro_z_adc;        /* 陀螺仪Z轴原始值        */
49        signedint accel_x_adc;        /* 加速度计X轴原始值        */
50        signedint accel_y_adc;        /* 加速度计Y轴原始值        */
51        signedint accel_z_adc;        /* 加速度计Z轴原始值        */
52        signedint temp_adc;        /* 温度原始值        */
53};
54
55staticstruct icm20608_dev icm20608dev;

        icm20608的设备结构体icm20608_dev没什么好讲的,重点看一下第44行的private_data,对于SPI设备驱动来讲最核心的就是spi_device。probe函数会向驱动提供当前SPI设备对应的spi_device,因此在probe函数中设置private_data为probe函数传递进来的spi_device参数。
        2、icm20608的spi_driver注册与注销
        对于SPI设备驱动,首先就是要初始化并向系统注册spi_driver,icm20608的spi_driver初始化、注册与注销代码如下:
示例代码62.5.2.3 icm20608的spi_driver初始化、注册与注销
1        /* 传统匹配方式ID列表 */
2staticconststruct spi_device_id icm20608_id[]={
3        {"alientek,icm20608",0},
4        {}
5};
6
7        /* 设备树匹配列表 */
8staticconststruct of_device_id icm20608_of_match[]={
9        {.compatible ="alientek,icm20608"},
10        {/* Sentinel */}
11};
12
13        /* SPI驱动结构体 */
14staticstruct spi_driver icm20608_driver ={
15        .probe = icm20608_probe,
16        .remove = icm20608_remove,
17        .driver ={
18        .owner = THIS_MODULE,
19        .name ="icm20608",
20        .of_match_table = icm20608_of_match,
21        },
22        .id_table = icm20608_id,
23};
24
25/*
26  * @description        : 驱动入口函数
27  * @param                : 无
28  * @return               : 无
29  */
30staticint __init icm20608_init(void)
31{
32        return spi_register_driver(&icm20608_driver);
33}
34
35/*
36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37  * @param                : 无
38  * @return               : 无
39  */
40staticvoid __exit icm20608_exit(void)
41{
42        spi_unregister_driver(&icm20608_driver);
43}
44
45 module_init(icm20608_init);
46 module_exit(icm20608_exit);
47 MODULE_LICENSE("GPL");
48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第2~5行,传统的设备和驱动匹配表。
        第8~11行,设备树的设备与驱动匹配表,这里只有一个匹配项:“alientek,icm20608”。
        第14~23行,icm20608的spi_driver结构体变量,当icm20608设备和此驱动匹配成功以后第15行的icm20608_probe函数就会执行。同样的,当注销此驱动的时候icm20608_remove函数会执行。
        第30~33行,icm20608_init函数为icm20608的驱动入口函数,在此函数中使用spi_register_driver向Linux系统注册上面定义的icm20608_driver。
        第40~43行,icm20608_exit函数为icm20608的驱动出口函数,在此函数中使用spi_unregister_driver注销掉前面注册的icm20608_driver。
        3、probe/remove函数
        icm20608_driver中的probe和remove函数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62.5.2.4 probe和remove函数
1/*
2    * @description             : spi驱动的probe函数,当驱动与
3    *                            设备匹配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
4    * @param - client          : spi设备
5    * @param - id             : spi设备ID
6    *
7    */
8staticint icm20608_probe(struct spi_device *spi)
9{
10        int ret =0;
11
12        /* 1、构建设备号 */
13        if(icm20608dev.major){
14        icm20608dev.devid = MKDEV(icm20608dev.major,0);
15        register_chrdev_region(icm20608dev.devid, ICM20608_CNT,
ICM20608_NAME);
16        }else{
17        alloc_chrdev_region(&icm20608dev.devid,0, ICM20608_CNT,
ICM20608_NAME);
18        icm20608dev.major = MAJOR(icm20608dev.devid);
19        }
20
21        /* 2、注册设备 */
22        cdev_init(&icm20608dev.cdev,&icm20608_ops);
23        cdev_add(&icm20608dev.cdev, icm20608dev.devid, ICM20608_CNT);
24
25        /* 3、创建类 */
26                icm20608dev.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ICM20608_NAME);
27        if(IS_ERR(icm20608dev.class)){
28        return PTR_ERR(icm20608dev.class);
29                }
30
31        /* 4、创建设备 */
32        icm20608dev.device = device_create(icm20608dev.class,NULL,
icm20608dev.devid,NULL, ICM20608_NAME);
33        if(IS_ERR(icm20608dev.device)){
34        return PTR_ERR(icm20608dev.device);
35        }
36
37        /* 获取设备树中cs片选信号 */
38        icm20608dev.nd = of_find_node_by_path("/soc/aips-bus@02000000/
spba-bus@02000000/ecspi@02010000");
39        if(icm20608dev.nd ==NULL){
40        printk("ecspi3 node not find!\r\n");
41        return-EINVAL;
42        }
43
44        /* 2、获取设备树中的gpio属性,得到BEEP所使用的BEEP编号 */
45        icm20608dev.cs_gpio = of_get_named_gpio(icm20608dev.nd,
"cs-gpio",0);
46                if(icm20608dev.cs_gpio <0){
47        printk("can't get cs-gpio");
48        return-EINVAL;
49        }
50
51        /* 3、设置GPIO1_IO20为输出,并且输出高电平 */
52        ret = gpio_direction_output(icm20608dev.cs_gpio,1);
53        if(ret <0){
54        printk("can't set gpio!\r\n");
55        }
56
57        /*初始化spi_device */
58        spi->mode = SPI_MODE_0;                        /*MODE0,CPOL=0,CPHA=0        */
59        spi_setup(spi);
60        icm20608dev.private_data = spi;/* 设置私有数据                        */
61
62        /* 初始化ICM20608内部寄存器 */
63        icm20608_reginit();
64        return0;
65}
66
67/*
68  * @description          : spi驱动的remove函数,移除spi驱动的时候此函数会执行
69  * @param – client        : spi设备
70  * @return                 : 0,成功;其他负值,失败
71  */
72staticint icm20608_remove(struct spi_device *spi)
73{
74        /* 删除设备 */
75        cdev_del(&icm20608dev.cdev);
76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icm20608dev.devid, ICM20608_CNT);
77
78        /* 注销掉类和设备 */
79        device_destroy(icm20608dev.class, icm20608dev.devid);
80        class_destroy(icm20608dev.class);
81        return0;
82}

        第8~65行,probe函数,当设备与驱动匹配成功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第13~55行都是标准的注册字符设备驱动。其中在第38~49行获取设备节点中的“cs-gpio”属性,也就是获取到设备的片选IO。
        第58行,设置SPI为模式0,也就是CPOL=0,CPHA=0。
        第59行,设置好spi_device以后需要使用spi_setup配置一下。
        第60行,设置icm20608dev的private_data成员变量为spi_device。
        第63行,调用icm20608_reginit函数初始化ICM20608,主要是初始化ICM20608指定寄存器。
        第72~81行,icm20608_remove函数,注销驱动的时候此函数就会执行。
        4、icm20608寄存器读写与初始化
        SPI驱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读写icm20608的寄存器,因此需要编写相应的寄存器读写函数,并且使用这些读写函数来完成对icm20608的初始化。icm20608的寄存器读写以及初始化代码如下:
示例代码62.5.2.5 icm20608寄存器读写以及出初始化
1/*
2    * @description         : 从icm20608读取多个寄存器数据
3    * @param – dev        :  icm20608设备
4    * @param – reg        :  要读取的寄存器首地址
5    * @param – val        :  读取到的数据
6    * @param – len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7    * @return              : 操作结果
8    */
9staticint icm20608_read_regs(struct icm20608_dev *dev, u8 reg,
void*buf,int len)
10{
11int ret;
12unsignedchar txdata[len];
13struct spi_message m;
14struct spi_transfer *t;
15struct spi_device *spi =(struct spi_device *)dev->private_data;
16
17      gpio_set_value(dev->cs_gpio,0);/* 片选拉低,选中ICM20608 */
18      t = kzalloc(sizeof(struct spi_transfer), GFP_KERNEL);
19
20/* 第1次,发送要读取的寄存地址 */
21      txdata[0]= reg |0x80;        /* 写数据的时候寄存器地址bit8要置1 */
22      t->tx_buf = txdata;        /* 要发送的数据                                                */
23      t->len =1;        /* 1个字节                                                        */
24      spi_message_init(&m);        /* 初始化spi_message                                 */
25      spi_message_add_tail(t,&m);/* 将spi_transfer添加到spi_message */
26      ret = spi_sync(spi,&m);        /* 同步发送                                                        */
27
28/* 第2次,读取数据 */
29      txdata[0]=0xff;        /* 随便一个值,此处无意义                        */
30      t->rx_buf = buf;        /* 读取到的数据                                                */
31      t->len = len;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
32      spi_message_init(&m);        /* 初始化spi_message                                 */
33      spi_message_add_tail(t,&m);/* 将spi_transfer添加到spi_message*/
34      ret = spi_sync(spi,&m);        /* 同步发送                                                        */
35
36      kfree(t);        /* 释放内存                                        */
37      gpio_set_value(dev->cs_gpio,1);        /* 片选拉高,释放ICM20608         */
38
39return ret;
40}
41
42/*
43   * @description        : 向icm20608多个寄存器写入数据
44   * @param – dev        : icm20608设备
45   * @param – reg        : 要写入的寄存器首地址
46   * @param – val        : 要写入的数据缓冲区
47   * @param – len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48   * @return                    : 操作结果
49   */
50static s32 icm20608_write_regs(struct icm20608_dev *dev, u8 reg,
                                     u8 *buf, u8 len)
51{
52int ret;
53
54unsignedchar txdata[len];
55struct spi_message m;
56struct spi_transfer *t;
57struct spi_device *spi =(struct spi_device *)dev->private_data;
58
59      t = kzalloc(sizeof(struct spi_transfer), GFP_KERNEL);
60      gpio_set_value(dev->cs_gpio,0);        /* 片选拉低 */
61
62/* 第1次,发送要读取的寄存地址 */
63      txdata[0]= reg &~0x80;        /* 写数据的时候寄存器地址bit8要清零        */
64      t->tx_buf = txdata;        /* 要发送的数据                                                */
65      t->len =1;        /* 1个字节                                                        */
66      spi_message_init(&m);        /* 初始化spi_message                                 */
67      spi_message_add_tail(t,&m);/* 将spi_transfer添加到spi_message*/
68      ret = spi_sync(spi,&m);        /* 同步发送                                                        */
69
70/* 第2次,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
71      t->tx_buf = buf;        /* 要写入的数据                                                */
72      t->len = len;        /* 写入的字节数                                                */
73      spi_message_init(&m);        /* 初始化spi_message                                 */
74      spi_message_add_tail(t,&m);/* 将spi_transfer添加到spi_message*/
75      ret = spi_sync(spi,&m);        /* 同步发送                                                        */
76
77      kfree(t);        /* 释放内存                                                        */
78      gpio_set_value(dev->cs_gpio,1);/* 片选拉高,释放ICM20608                 */
79return ret;
80}
81
82/*
83   * @description        : 读取icm20608指定寄存器值,读取一个寄存器
84   * @param – dev        : icm20608设备
85   * @param – reg        : 要读取的寄存器
86   * @return                    : 读取到的寄存器值
87   */
88staticunsignedchar icm20608_read_onereg(struct icm20608_dev *dev,
u8 reg)
89{
90      u8 data =0;
91      icm20608_read_regs(dev, reg,&data,1);
92return data;
93}
94
95/*
96   * @description         : 向icm20608指定寄存器写入指定的值,写一个寄存器
97   * @param – dev        : icm20608设备
98   * @param – reg        : 要写的寄存器
99   * @param – data        : 要写入的值
100  * @return                   : 无
101  */
102
103staticvoid icm20608_write_onereg(struct icm20608_dev *dev, u8 reg,
u8 value)
104{
105     u8 buf = value;
106     icm20608_write_regs(dev, reg,&buf,1);
107}
108
109/*
110  * @description         : 读取ICM20608的数据,读取原始数据,包括三轴陀螺仪、
111  *                              : 三轴加速度计和内部温度。
112  * @param - dev         : ICM20608设备
113  * @return              : 无。
114  */
115void icm20608_readdata(struct icm20608_dev *dev)
116{
117unsignedchar data[14];
118     icm20608_read_regs(dev, ICM20_ACCEL_XOUT_H, data,14);
119
120     dev->accel_x_adc =(signedshort)((data[0]<<8)| data[1]);
121     dev->accel_y_adc =(signedshort)((data[2]<<8)| data[3]);
122     dev->accel_z_adc =(signedshort)((data[4]<<8)| data[5]);
123     dev->temp_adc    =(signedshort)((data[6]<<8)| data[7]);
124     dev->gyro_x_adc  =(signedshort)((data[8]<<8)| data[9]);
125     dev->gyro_y_adc  =(signedshort)((data[10]<<8)| data[11]);
126     dev->gyro_z_adc  =(signedshort)((data[12]<<8)| data[13]);
127}
128/*
129  * ICM20608内部寄存器初始化函数
130  * @param           : 无
131  * @return          : 无
132  */
133void icm20608_reginit(void)
134{
135     u8 value =0;
136
137     icm20608_write_onereg(&icm20608dev, ICM20_PWR_MGMT_1,0x80);
138     mdelay(50);
139     icm20608_write_onereg(&icm20608dev, ICM20_PWR_MGMT_1,0x01);
140     mdelay(50);
141
142     value = icm20608_read_onereg(&icm20608dev, ICM20_WHO_AM_I);
143     printk("ICM20608 ID = %#X\r\n", value);
144
145     icm20608_write_onereg(&icm20608dev, ICM20_SMPLRT_DIV,0x00);
146     icm20608_write_onereg(&icm20608dev, ICM20_GYRO_CONFIG,0x18);
147     icm20608_write_onereg(&icm20608dev, ICM20_ACCEL_CONFIG,0x18);
148     icm20608_write_onereg(&icm20608dev, ICM20_CONFIG,0x04);
149     icm20608_write_onereg(&icm20608dev, ICM20_ACCEL_CONFIG2,0x04);
150     icm20608_write_onereg(&icm20608dev, ICM20_PWR_MGMT_2,0x00);
151     icm20608_write_onereg(&icm20608dev, ICM20_LP_MODE_CFG,0x00);
152     icm20608_write_onereg(&icm20608dev, ICM20_FIFO_EN,0x00);
153}

        第9~40行,icm20608_read_regs函数,从icm20608中读取连续多个寄存器数据。
        第50~80行,icm20608_write_regs函数,向icm20608连续写入多个寄存器数据。
        第88~83行,icm20608_read_onereg函数,读取icm20608指定寄存器数据。
        第103~107行,icm20608_write_onereg函数,向icm20608指定寄存器写入数据。
        第115~126行,icm20608_readdata函数,读取icm20608六轴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原始数据值,应用程序读取icm20608的时候这些传感器原始数据就会上报给应用程序。
        第133~153行,icm20608_reginit函数,初始化icm20608,和我们spi裸机实验里面的初始化过程一样。
        5、字符设备驱动框架
        icm20608的字符设备驱动框架如下:
示例代码62.5.2.6 icm20608字符设备驱动
1/*
2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3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4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似有ate_data的成员变量
5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似有向设备结构体。
6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7   */
8staticint icm20608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9{
10        filp->private_data =&icm20608dev;/* 设置私有数据 */
11        return0;
12}
13
14/*
15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16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7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18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19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20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21  */
22static ssize_t icm20608_read(struct file *filp,char __user *buf,size_t cnt, loff_t *off)
23{
24        signedint data[7];
25        long err =0;
26        struct icm20608_dev *dev =(struct icm20608_dev *
)filp->private_data;
27
28        icm20608_readdata(dev);
29                data[0]= dev->gyro_x_adc;
30        data[1]= dev->gyro_y_adc;
31        data[2]= dev->gyro_z_adc;
32        data[3]= dev->accel_x_adc;
33        data[4]= dev->accel_y_adc;
34        data[5]= dev->accel_z_adc;
35        data[6]= dev->temp_adc;
36        err = copy_to_user(buf, data,sizeof(data));
37        return0;
38}
39
40/*
41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42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43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44  */
45staticint icm20608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46{
47        return0;
48}
49
50/* icm20608操作函数 */
51staticconststruct file_operations icm20608_ops ={
52        .owner = THIS_MODULE,
53        .open = icm20608_open,
54        .read = icm20608_read,
55        .release = icm20608_release,
56};

        字符设备驱动框架没什么好说的,重点是第22~38行的icm20608_read函数,当应用程序调用read函数读取icm20608设备文件的时候此函数就会执行。此函数调用上面编写好的icm20608_readdata函数读取icm20608的原始数据并将其上报给应用程序。大家注意,在内核中尽量不要使用浮点运算,所以不要在驱动将icm20608的原始值转换为对应的实际值,因为会涉及到浮点计算。
62.5.3编写测试APP
新建icm20608App.c文件,然后在里面输入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62.5.3.1 icm20608App.c文件代码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unistd.h"
3  #include "sys/types.h"
4  #include "sys/stat.h"
5  #include "sys/ioctl.h"
6  #include "fcntl.h"
7  #include "stdlib.h"
8  #include "string.h"
9  #include <poll.h>
10 #include <sys/select.h>
11 #include <sys/time.h>
12 #include <signal.h>
13 #include <fcntl.h>
14/***************************************************************
15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6 文件名                : icm20608App.c
17作者        : 左忠凯
18版本        : V1.0
19描述        : icm20608设备测试APP。
20其他        : 无
21使用方法                :./icm20608App /dev/icm20608
22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3日志        : 初版V1.0 2019/9/20 左忠凯创建
24 ***************************************************************/
25
26/*
27  * @description         : main主程序
28  * @param - argc         : argv数组元素个数
29  * @param - argv          : 具体参数
30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31  */
32int main(int argc,char*argv[])
33{
34        int fd;
35        char*filename;
36                signedint databuf[7];
37        unsignedchar data[14];
38        signedint gyro_x_adc, gyro_y_adc, gyro_z_adc;
39        signedint accel_x_adc, accel_y_adc, accel_z_adc;
40        signedint temp_adc;
41
42        float gyro_x_act, gyro_y_act, gyro_z_act;
43        float accel_x_act, accel_y_act, accel_z_act;
44        float temp_act;
45
46        int ret =0;
47
48        if(argc !=2){
49        printf("Error Usage!\r\n");
50        return-1;
51        }
52
53        filename = argv[1];
54        fd = open(filename, O_RDWR);
55        if(fd <0){
56        printf("can't open file %s\r\n", filename);
57        return-1;
58        }
59
60        while(1){
61        ret = read(fd, databuf,sizeof(databuf));
62                if(ret ==0){/* 数据读取成功 */
63                gyro_x_adc = databuf[0];
64                gyro_y_adc = databuf[1];
65                gyro_z_adc = databuf[2];
66                accel_x_adc = databuf[3];
67                accel_y_adc = databuf[4];
68                accel_z_adc = databuf[5];
69                temp_adc = databuf[6];
70
71                /* 计算实际值 */
72                gyro_x_act =(float)(gyro_x_adc)/16.4;
73                gyro_y_act =(float)(gyro_y_adc)/16.4;
74                gyro_z_act =(float)(gyro_z_adc)/16.4;
75                accel_x_act =(float)(accel_x_adc)/2048;
76                accel_y_act =(float)(accel_y_adc)/2048;
77                accel_z_act =(float)(accel_z_adc)/2048;
78                temp_act =((float)(temp_adc)-25)/326.8+25;
79
80                printf("\r\n原始值:\r\n");
81                printf("gx = %d, gy = %d, gz = %d\r\n", gyro_x_adc,
gyro_y_adc, gyro_z_adc);
82                printf("ax = %d, ay = %d, az = %d\r\n", accel_x_adc,
accel_y_adc, accel_z_adc);
83                printf("temp = %d\r\n", temp_adc);
84                printf("实际值:");
85                printf("act gx = %.2f°/S, act gy = %.2f°/S,
act gz = %.2f°/S\r\n", gyro_x_act, gyro_y_act,
gyro_z_act);
86                printf("act ax = %.2fg, act ay = %.2fg,
act az = %.2fg\r\n", accel_x_act, accel_y_act,
accel_z_act);
87                printf("act temp = %.2f°C\r\n", temp_act);
88        }
89        usleep(100000);/*100ms */
90        }
91        close(fd);/* 关闭文件 */
92        return0;
93}

        第60~91行,在while循环中每隔100ms从icm20608中读取一次数据,读取到icm20608原始数据以后将其转换为实际值,比如陀螺仪就是角速度、加速度计就是g值。注意,我们在icm20608驱动中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测量范围全部设置到了最大,分别为±2000和±16g。因此,在计算实际值的时候陀螺仪使用16.4,加速度计使用2048。最终将传感器原始数据和得到的实际值显示在终端上。
62.6 运行测试
62.6.1 编译驱动程序和测试APP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icm20608.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62.6.1.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home/zuozhongkai/linux/IMX6ULL/linux/temp/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
......
4  obj-m := icm20608.o
......
11 clean:
12$(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icm20608.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icm20608.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在icm20608App.c这个测试APP中我们用到了浮点计算,而I.MX6U是支持硬件浮点的,因此我们在编译icm20608App.c的时候就可以使能硬件浮点,这样可以加速浮点计算。使能硬件浮点很简单,在编译的时候加入如下参数即可:
-march-armv7-a -mfpu-neon -mfloat=hard

输入如下命令使能硬件浮点编译icm20608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 -march=armv7-a -mfpu=neon -mfloat-abi=hard icm20608App.c -o icm20608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icm20608App这个应用程序,那么究竟有没有使用硬件浮点呢?使用arm-linux-gnueabihf-readelf查看一下编译出来的icm20608App就知道了,输入如下命令:
arm-linux-gnueabihf-readelf -A icm20608App

        结果如图62.6.1.1所示:

图62.6.1.1 icm20608App文件信息

        从图62.6.1.1可以看出FPU架构为VFPv3,SIMD使用了NEON,并且使用了SP和DP,说明icm20608App这个应用程序使用了硬件浮点。
62.6.2 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icm20608.ko和icm20608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4.1.15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15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icm20608.ko这个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icm20608.ko        //加载驱动模块

        当驱动模块加载成功以后使用icm20608App来测试,输入如下命令:
./icm20608App /dev/icm20608

        测试APP会不断的从ICM20608中读取数据,然后输出到终端上,如图62.6.2.1所示:

图62.6.2.1 获取到的ICM20608数据

        可以看出,开发板静止状态下,Z轴方向的加速度在1g左右,这个就是重力加速度。对于陀螺仪来讲,静止状态下三轴的角速度应该在0°/S左右。ICM20608内温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温度在30多度左右,大家可以晃动一下开发板,这个时候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值就会有变化。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