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压板为什么从一开始不设计成这样子?

楼主(2020-07-09):
角磨机压板为什么从一开始不设计成这样子?装拆方便,还省了一个扳手成本。

网友:
动平衡原因?

楼主:
又没有气门嘴,没有轮胎影响不了平衡。

网友:
老款的加工生产更简单

网友A:
得多大力才能扭成那个样子。要么就是扳手太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多大力才能扭成那个样子。要么就是扳手太次了

街上买到的扳手都是次的。

网友B:
旋转时,会导致螺丝方式被破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旋转时,会导致螺丝方式被破坏

赞同这个观点。
螺母方式的,时间长了棱角会磨掉,导致无法拆卸。

网友:
设计者不傻,我们不能只看表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这个观点。
螺母方式的,时间长了棱角会磨掉,导致无法拆卸。

有可能,碰撞免不了。

网友D:
这种不要命的设计师还是少碰吧

老款螺丝:
能够正反使用,厚薄片子正反装有讲究,
另外,能用大中心孔的片子,也就是能用2种规格中心孔。

网友:
这个螺丝,有时需要反向安装使用的...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带棱角的,拧几次边就磨损的不成样子了

网友:
角磨来回蹭,不一定要直作用在磨片上,也会磨到压板。早晚会把外六角磨掉。

网友:
楼上没用过角磨机也没见过吗?这个螺母是很薄的,突出砂轮片的高度最多是2m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要命的设计师还是少碰吧

老款螺丝:

明白人,一看就是经常用角磨的。

网友:
新款的不行,磨片圈有兩個規格,有孔大有孔小的大孔是厚片或者是鐵鋸齒的刀片。新款的完全不能用。

网友:
螺帽的帽头高出了不少,孔的我多数时候用尖嘴钳插孔里就能拧很方便

网友:
其实老款的也可以修两刀,用开口板手卡

网友:
老款的更耐用。成本也更高

网友:
如果主要是用它装切割片的话差别不大。但是如果是装磨片的话,新款的基本没法用。

网友:
主要是这个六角的坏的快。外凸面在使用沙片的时候,一会就磨到了,瞬间就废了

网友:
设计成圆孔的是因为这个螺母可以两面安装,两面的功能不一样,一面安装厚砂片,另外一面安装薄砂片,
这颗螺母厚了会限制使用环境,因为有的打磨工作对中间螺母的高度有要求,厚了会擦螺母。

网友:
螺母厚度问题,太薄了不好拧,太厚了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要命的设计师还是少碰吧

老款螺丝:

新手一般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见识少还胆子大

网友:
老款好用    新款突出太高

网友:
突出太高,使用时有的角落会受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没有气门嘴,没有轮胎影响不了平衡。

能反过来用,安装加大孔的切割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要命的设计师还是少碰吧

老款螺丝:

我也觉得,旋转部件,外廓用圆的好!有棱角的危险。

网友E:
不光磨损压板螺母,还可能撞击切割物。造成抖动出现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光磨损压板螺母,还可能撞击切割物。造成抖动出现事故

看了评论,要换我还是换老款的,觉得安全啊!

网友:
基本上从来不用扳手的路过,拆装都用手。很简单,只要适当涂抹黄油、安装一定用手拧紧,拆开很轻松。千万不要那种没锁紧,在螺母打滑情况下使用,换片拆的难度很大。合理使用沙片,不要蛮力,避免沙片撞碎导致螺纹锁紧。

网友:
新款有局限性,而且凸起打磨角度不能太平,还是老款更合理。